晶工牌飲水機 JD-3602 保養服務燈 閃爍

楼主(2021-08-04):
請教各位先進,
家裡一台晶工牌飲水機 JD-3602

保養服務燈 閃爍

嘗試過
1. 長按檢修設定按鍵
2. 拔插頭後, 按檢修設定按鍵, 再插插頭
3. 換了過電流保護器
都是無效,

只要插上電後, 就會先亮加熱燈, 約莫幾分鐘後, 保養服務燈 就 閃爍, 就只有這個燈亮(不像網路上查到的有人還會同時亮保溫綠燈),
且感覺 "沒有有再加熱"

把水放光, 插電, 還是會顯示 加水 指示 燈,
整個感覺電路板似乎是正常的

請問各位先進, 這樣的狀況, 還有哪些可查修的地方, 感恩!!

网友A:
濾心拿起後,幾秒放回,長按濾心設定鍵或長按檢修設定按鍵?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濾心拿起後,幾秒放回,長按濾心設定鍵或長按檢修設定按鍵?

先謝大大的回復, 已試過, 但是沒效果, 目前卡在不知為何加熱燈有亮,
但不加熱

网友A:
有勾錶勾一下加熱線?溫度保護開關有可以手動復歸?

网友:
電路板的電壓確認是否正常

网友:
我家的是JD-3600,面板一樣。

濾心更換提示燈亮了、保養服務燈也閃爍了~我都不管它...XD

剛剛先長按濾心設定、再長按檢修設定按鍵,濾心燈滅了、保養服務燈閃爍停止,這幾天繼續觀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勾錶勾一下加熱線?溫度保護開關有可以手動復歸?

回復b大, 沒有ˋ勾表, 三用電表可量測嗎, 另溫度保護開關 沒有跳脫, 因我另買一個裝上, 狀況依舊,
且跳脫的話, 依據往常經驗, 是整個斷電, 不似現在還會亮故障燈.
另又google了一下, 懷疑加熱片有可能故障了(雖然查到的訊息是, 加熱片不容易壞)
上電加熱燈亮時, 摸了內膽幾分鐘, 完全沒有溫度, 之後就跳 保養服務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復b大, 沒有ˋ勾表, 三用電表可量測嗎, 另溫度保護開關 沒有跳脫, 因我另買一個裝上, 狀況依舊,
且跳脫 ...

比較希望是彼得大說的結果!家裡也有一台精工也是按一按燈就滅了!

网友B:
檢修設定鍵長按10秒以上(燈號快速閃爍)在放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檢修設定鍵長按10秒以上(燈號快速閃爍)在放開

按了15秒以上, 還是閃爍 = = "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了15秒以上, 還是閃爍 = = "

可能要拆開換面板的按鈕開關了,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勾錶勾一下加熱線?溫度保護開關有可以手動復歸?

b大, 請問一下, 手動復歸是要按那個黑色凸出的東西嗎, 還是向左或右轉, 目前沒通電狀態, 用電表歐姆檔量兩側, 是導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b大, 請問一下, 手動復歸是要按那個黑色凸出的東西嗎, 還是向左或右轉, 目前沒通電狀態, 用電表歐姆檔量 ...

往內按復歸有聲響表示有跳脫!之前遇到跳脫用電表量兩端電壓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