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螞蟻入侵一堆屍體照片-慎入

楼主(2021-08-04):
鄉下老家近2~3年遭受螞蟻入侵,鄰居家也是。

也有爬進開關內,造成電燈開關接觸不良。

牆壁爬進去的也有,配電管內也有,地上也有,

就一堆屍體,也沒看到產卵也沒有食物。

用了幾個牌子的滅蟻藥,效果是有(都有一堆屍體在螞蟻藥旁)。

但配線盒裡還是一堆。有前輩遭遇過嗎?怎麼解?

補充:
插座&開關,只能換新的,但是換了之後問題還在,螞蟻藥&殺蟲劑噴N+1罐了,沒多久螞蟻又來。

想求根治的方法,謝謝!

補充內容 (2021-8-6 12:35 AM):
感謝各位。統一回覆,奧除,威滅,雷達.噴效,都用過,都可以在藥劑旁殺死一堆螞蟻,問題似乎無法根除,無法像自製"蟑螂炸彈"(芬普尼+麵粉+糖)那麼有效。

補充內容 (2021-8-6 12:38 AM):
幾乎每個配線盒都淪陷了。不能理解的是裡面都是屍體,像是螞蟻墳場?

補充內容 (2021-8-8 11:39 AM):
這房子之前有3~4個月沒有人住,不會有吃的東西遺留。

网友:
我不久前在一位朋友家看過這種實際例子

网友:
我在某個租屋處也有看過這樣

你要解什麼?
清潔?不再生螞蟻?

网友:
我會將線拉出,裡面噴油性殺蟲劑試試看.
2~3個月噴一次.

网友:
噴樟腦油試看看?或者裡面放樟腦丸。

网友A:
  可參閱 該篇 (出處: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咱略讀了上述鏈結文件, 將其中提及原料增了些添加物. 即是 硼酸 | 硼砂 + 糖類溶液 = 稠狀餌劑, 置放 | 塗抹 目標出沒處 | 途徑.

  供參考.

网友:
我家也有很多 ~

走過的地方都成土丘 ~

投藥有減少 没多久又恢復了~

我想要牠們不來 大概是家裡有吃的東西 吃完立即收拾~

地板每天用 消毒水 擦拭  ~

我可以保證牠們不會再來~

网友:
用空壓機把裡面吹出來,應該很有看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參閱 該篇 (出處: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咱略讀了上述鏈結文件, 將其中提及原料增了些添加物. 即是  ...

這個我有做,做一小瓶約100cc用好幾年還在用,有效。
也可以做蟑螂要,拿硼砂和釣魚用的打底萬能餌加一點水拌一絆就可以用了,也是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我有做,做一小瓶約100cc用好幾年還在用,有效。
也可以做蟑螂要,拿硼砂和釣魚用的打底萬能餌加一點 ...

蟑螂藥:
原來要加釣魚用的打底萬能餌,
加洋蔥+糖+硼酸.......效果不大.

big619大 :
能不能試試先噴油性殺蟲劑後,
鎖上插座後加上保鮮膜(塑膠膜),
再裝上外蓋,只留插座孔.
這樣觀察一下可以撐多久.

网友:
      1...去藥局買一盒硼砂(硼酸).20-30元.不用一次用完.拿一點熱水溶解硼砂.然後持續加入砂糖(我另外加入蜂蜜)攪拌.直到成膏狀.比例上.市面上螞蟻藥約在5%以下.因為一盒500g才20-30元.我調很重到20-30%都有.(有些人會加入麵粉及其他東西調成餅乾類型).一次做的多.可以用瓶子放冰箱.一段時間後發現又出現時.攪拌均勻可以再使用 .放冰箱請標示清楚.以免家人誤食
      2....家裡面發現螞蟻縱隊.不要用殺蟲劑噴.這樣只能殺死看得到的.在路線旁邊.用蠟紙或小紙片塑膠片墊底.點上一小團就好.這樣螞蟻會把餌劑搬回巢穴.餵食其它幼蟻.這樣可以整窩滅殺
      3....家中有寵物的.請不要露天放藥劑.以免寵物誤食.可以網路買現成的蟑螂盒.或是生活量販的買一盒蟑螂藥.盒子越多越好.可以重複使用.這藥劑對蟑螂也有用.請不要買螞蟻用的.入口較小.大點蟑螂進不去
      4.....家中沒有發現螞蟻.管道卻有.請檢查居家周圍.發現螞蟻蹤跡就放上一小團.附近如有寵物.請使用盒子.不要露天放置.如果無法發現蹤跡.請清掃管道後.點上一小團誘殺.
      5....家中浴室或其他排水口.有發現蟑螂出沒.可以臨睡前放下.或放在遠處水噴不到地方.廚房底下.平時都可以放個一盒
      6....另外.我居住地方是透天.目前用過幾次後.房間及廚房的螞蟻少見了.浴室發現蟑螂影子就放一盒.就能撐一段時間不見蟑螂.硼砂的滅殺效果很好.重要的是如何聚集螞蟻蟑螂過來取食.我媽媽則是喜歡 奧除
這牌子螞蟻藥(成分也是硼砂.誘食劑不知是甚麼).說使用時候.可以看到一堆螞蟻聚集.我是沒用過.目前都是用硼砂自己調藥劑.

网友C:
最近遇到有蟻囊的螞蟻,捏死都有一股臭味,多年前買得這瓶只有硼的成份加上味道保鮮期很短,這次加了幾滴之前去興農特約店買的芬普尼,當天開始聚集,這幾天發現好像收工了!

网友D:
我們家之前配電箱是很多壁虎  邊緣封死 加打矽利康..等等都沒效,後來放了兩顆圓圓的奈丸就好了,經濟又有效,可以試看看對螞蟻效果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最近遇到有蟻囊的螞蟻,捏死都有一股臭味,多年前買得這瓶只有硼的成份加上味道保鮮期很短,這次加了幾滴 ...

捏死有味道可能是慌蟻,這種多蟻后多巢穴的,當你認為消滅完成之後.....
過兩天又會出現。
我花20年功夫對抗,大約只有2~3年真的沒看到螞蟻,然後從後陽台、前陽台、大門又有增援部隊進來。
只要看到1~2隻散兵游勇,已經來不及了,又要搞很久。
後陽台的磁磚縫隙是橋頭堡,躲到磁磚下面空隙。
前陽台橋頭堡是鐵欄杆縫隙。
大門是先攻入門鎖縫隙。
最可怕的一次是,大群螞蟻排成一列直接走大門,我從門口往外找,一直找到隔兩間的鄰居(暫時沒人住),隊伍列隊超過10公尺以上。
用漂白水灑在路上整整對抗了一個禮拜。

牠們會藏身在你想像不到的地方,大群滅團之後,還有各處分舵。
有些在陽台磁磚縫,有些藏在抽屜木板榫頭,有些就藏在大門門框裡面,還有些是住在隔壁,等一下分舵就派蟻來支援。
只要高興一天就好。

黑頭慌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捏死有味道可能是慌蟻,這種多蟻后多巢穴的,當你認為消滅完成之後.....
過兩天又會出現。
我花20年功夫 ...

真的有分舵

网友:
我有次發現蟻群從牆壁冷氣冷媒管接到室外機的铣洞縫隙搬進來。
牆壁一條黑線,不知道有多少,黑線指向牆角的紙箱。
還好發現早,花了一周時間,堵抽吸掃擦加上螞蟻藥,應該剛好有滅到蟻后,所以就滅團。
以前還發現螞蟻搬到衛生紙包裡面,只要有紙類、木板、牆壁縫隙只要有空隙,都能搬入,沒看到真的不相信。

現在戶外前後還有兩個黑頭慌蟻分舵,每天會來騷擾,家中每天可發現少量散兵游勇。
颱風前夕,慌蟻會往上搬家,搬家就是滅團好時機。
前陽台分舵(樓下分舵還會補充兵力)上周就開始搬家,被我水洗阻擋目前蟻口大量減少。

网友:
自己的經驗是使用一種叫「一點絕」的藥,針管狀的到處擠一點點
雖然是針對蟑螂的藥但以前在老公寓使用發現螞蟻竟然比蟑螂更早消失,而且效果很快一週就有感覺了

而且真的是滅絕那種程度之後螞蟻半年內都再也沒出現
半年之後可能既有的藥效減少、周圍的螞蟻又開始遊走過來,再用一次也是很快就沒看到他們了

一點絕是德國(在人類化學毒物歷史上和"孟山都"公司的惡名昭彰齊名)的巴斯夫公司生產,雖然濃度不高但如果家中附近有田地山地可能還是不要使用比較好

小小一管不便宜,但效果真的很好從來沒需要用完過,個人覺得很值得
唯一的缺點是它「怕水」,遇水則失效,不過樓主放一些在插座裡反倒是最適合的地方

网友F:
樓主要小心這可能是「牆壁裡縫縫都成了螞蟻的家」才會有的現象,或者是螞蟻沿著電源線配線發展(打開電箱說不定會有意外的收穫?)

記得小時候每天放學都在觀察附近公園的蟻穴,死掉的螞蟻除了會被丟到蟻丘外以外,大多數都是被丟在蟻穴的某些不重要沒有任何其他用途的「空腔」之中(小時候竟敢挖開蟻穴還真勇敢哈哈

而樓主的插座盒很可能就被當作是螞蟻沒用的空腔拿來當墳場了,既然是墳場那螞蟻自然都是安葬了同伴屍體就走,螞蟻藥也可能是這樣才效果不大的

不過牆壁裡的縫縫的可能性反而更讓人擔心,但我也沒經驗,看看有沒有其他前輩有心得可以分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們家之前配電箱是很多壁虎  邊緣封死 加打矽利康..等等都沒效,後來放了兩顆圓圓的奈丸就好了,經濟又有 ...

奈丸,可以來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樓主要小心這可能是「牆壁裡縫縫都成了螞蟻的家」才會有的現象,或者是螞蟻沿著電源線配線發展(打開電箱說 ...

有開過配電箱,沒被攻陷。目前只有插座開關配線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