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心會員贊助硬碟或設備的問題

楼主(2021-08-05):
痞酷網成立十幾年,我記得買新硬碟的數量十根手指數不滿,是什麼牌子或型號的硬碟這麼耐用?當然是不可能的,因為每隔一段伺服器壞了,通常就會有熱心會員贊助二手硬碟,硬碟就像輪胎是消耗品,用在重要的地方壞了就不要用修的,把壞的硬碟先收集起來看以有沒有什麼零件可以拆?

先跟大家說明一下,我們的伺服器、外接硬碟盒、NAS、到異地備份的硬碟盒都有用RAID,也就是說每一台至少有兩個硬碟以上,痞酷網也有一台裝5個硬碟的NAS,只可惜我們沒那個本錢裝這麼多顆,不然硬碟的消耗量就非常龐大了,有了熱心會員的贊助對我來說自然比較輕鬆,不然光是硬碟的花費也是很兇的。

硬碟接在RAID 上的要求很高,有一點小問題也會報錯,贊助的硬碟裝在單機上可以用,裝在RAID上就不見得了,所以叮嚀想贊助硬碟的會員要寄出之前,請用硬碟測試軟體確定沒有報錯後再寄,不然寄來也是要花運費或是花時間拿給我,結果不能用,這樣就更浪費了。

以前我們論壇備份機都是以500G 為主,自從有1T的硬碟後,500G 硬碟就比較少用了,1T 的硬碟目前最多可以備份24~25天左右的樣子,如果1T的沒有了,我就會用500G 去代用,當然這樣備份天數就少一半,天數雖然比較少,但是至少還能備份。

▼像這一盒裡面有兩個500G 硬碟,我已經忘了是那位會員寄來的了,我會說是寄的原因是包裝的很紮實,硬碟保護的很緊密,上下左右都顧慮到了。

▼不過一個上CrystalDiskInfo 測試軟體是下圖這樣。

另一個則是完全抓不到。

CrystalDiskInfo 報錯05、C5、C6,報錯或許沒有壞軌喔!如果我拿去HD Tune 掃瞄這個硬碟磁區搞不好全過,但是在RAID 上不了,然後log 檔會一直記錄錯誤......,其實就算這個硬碟上的了我也會用的心驚膽跳啊!我也無法預知它什麼時候要掛掉,可能每天要去看好幾次系統及RAID的log檔........

我很感謝熱心的會員願意為這個沒有收費的論壇盡一份心力,不過如果在贊助之前,能先測試一下硬碟的健康狀態再寄,這樣比較不會造成浪費。

測試硬碟的軟體我大多用HD Tune Pro及CrystalDiskInfo 這兩種,它們最大的差只就是HD Tune Pro可以掃瞄硬碟磁區有無壞軌?CrystalDiskInfo 就沒有這個功能。
執行掃瞄磁區的畫面就如下圖︰

它的右邊有一個快速掃瞄的小方格不能打勾,不然一下子就過去了,不會一個一個磁區掃瞄,我是不知道硬碟正常的使用時數多少壽終正寢算正常?如果使用時數能少一點的當然最好。

謝謝大家

网友A:
  Hard Disk Sentinel 能夠預估硬碟剩餘壽命、統計通電使用天數、總啟動及停止次數…等資訊.

  供參考.

楼主:
這個500G的硬碟是烏骨雞學姐的外接硬碟,掃瞄磁區正常,但是會報錯05跟C4,使用時數只有1366小時,使用時數大約兩個月......,要不要繼續用也是很糾結~~~~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rd Disk Sentinel 能夠預估硬碟剩餘壽命、統計通電使用天數、總啟動及停止次數…等資訊.

  供參考. ...

謝謝!如果不用錢的,有空再來玩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個500G的硬碟是烏骨雞學姐的外接硬碟,掃瞄磁區正常,但是會報錯05跟C4,使用時數只有1366小時,使用 ...

我的經驗(WD綠標硬碟, 前後記錄4顆), 壽命大約是2萬~2萬4000 小時,
C5和05報錯時,HD tune pro應該會看到紅色壞軌,
如果看不到,有可能是假錯,
可以先記下目前數值,後續如果有繼續增加,
那這顆硬碟就建議放棄不用,

如果沒有增加,就繼續用,
(甚至可以用軟體把C5和05全部清0,
but現在忘記怎麼清了.)

另外, 我的硬碟從沒出現過C4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經驗(WD綠標硬碟, 前後記錄4顆), 壽命大約是2萬~2萬4000 小時,
C5和05報錯時,HD tune pro應該會看到 ...

上圖是我2016年5月的回文,文中提到幾年前同一時間買了三個WD 綠標500G........。
真是奇怪,常用的沒壞,收在防潮箱沒有每天用的卻壞了,壞的硬碟好像也是給wja12345 拿去研究了。

可以先記下目前數值,後續如果有繼續增加,那這顆硬碟就建議放棄不用,如果沒有增加,就繼續用.......,這個方法我倒沒有用過,我都是直接就標酷幣或送人等等,以後的硬碟我試著用這個方法觀察看看。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293-1-1.html

我遇到硬碟故障情形是電腦抓不到的情形最多,抓不到的情形很多種,有一接上硬碟整個電腦就當機的,有完全沒有反應,連馬達轉都不轉的,也有打鼓的,不久前還出現兩個硬碟一起打鼓,C4、C5、C7報錯我都很常見,還能報錯就表示電腦抓的到硬碟,會員贊助的二手硬碟很常見,可能是因為大家是使用在單機上,使用時也沒有問題,也就沒有常常用測試軟體的習慣。

楼主(2021-10-25):
會員介紹一款"功能很強"的硬碟軟體叫DiskGenius,我從網路下載回來試用,我也沒去查試用版的有什麼限制,有的試用版是缺少某幾個功能,但是沒有限制時間可以一直用,有的試用版是時間到就不能再使用了,管它的,若有一天不能用了就不要用好了。

這個DiskGenius 幾乎把很多硬碟的軟體集中在一起了,像下圖這個掃硬碟壞軌的功能我只在DOS 版的MHDD 看過,它不像HD Tune 只判定有無壞磁區?而是依磁區狀況分成7種等級︰
優秀、良好、正常、一般、欠佳、嚴重、損壞

這個功能在多年前DOS 版的MHDD 就有,只是它是用讀寫的時間表示而磁區等級而已。
如果DiskGenius沒有使用時間限制的問題,倒是可以把其它的硬碟軟體砍了,因為別人有的它都具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會員介紹一款"功能很強"的硬碟軟體叫DiskGenius,我從網路下載回來試用,我也沒去查試用版的有什麼限制,有 ...

DiskGenius 的壞軌偵測還真沒用過,

它的"恢復檔案" (檔案救援)非常強大,
曾靠它救回一整顆4TB USB3外接硬碟, (因不當插拔, 整顆變成RAW格式)
試用版的"恢復檔案" (檔案救援),
只能救小檔案,超過某一大小,
看得到,但不提供存檔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