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機械式微波爐NN-S215溫控火力不正常

楼主(2021-08-05):
微波爐能加熱,但是中火及小火(解凍)時,加熱期間正常該有的怠熱動作沒作用,該作用應該約10秒微波不加熱,只有轉盤及風扇持續工作. 現在不正常是一直加熱,那10秒不加熱動作沒起作用. 也就是既使解凍操作2分鐘工作,食物反而不是解凍而是幾乎煮熟.

求助

网友:
半機械式的~

我是没修過 用猜的 問題應該是那個 控制器  ~

网友:
借用G大的電路圖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790

看似SW6是兇手的可能性極大(好像包在定時器裡...)

另外一種可能, 圖中紅圈相關齒輪受損, 導致定時開關一直沒切換到中火及解凍狀態

网友:
你的1樓的圖片每張都是倒的,大家要看得把頭歪90度,這樣不好看吧!

照片插入編輯區之前就要確定圖片是正面的,插入編輯區才會是正面的,每張圖片一行,無特殊需要請留空格,沒有留空格就像接一張很長的照片,看的人應該分不清楚到底是那一張?

▼你目前的照片排列如下︰

▼其實發文應該像下方連結這樣︰

瀏覽的人一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要記得你發的帖不是自己要看的,是給別人看的,考量點要儘是以讓瀏覽的人看起來簡潔易懂為主。

网友:
請您分解控制器看看,記得有前輩說過,這種機械火力控制就是控制磁控管過電-不過電時間間隔,可能有小塑膠屑卡在機構中

网友:
拿個電流勾表勾一下
然後拿杯水維波 火力旋轉看看
看電流時間就能大概知道正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