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MSI GeForce GTX 970 GAMING 4G 無法開機

楼主(2021-08-06):
如題...

拔下用內顯是正常的,請問高雄哪裡可以檢查修理?

网友A:
微星高雄服務中心
地址: 807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41號
電話: 080 001 8880

不用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星高雄服務中心
地址: 807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41號
電話: 080 001 8880

請問有民間高手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有民間高手嗎?

別誤會~我不是高手,只是"略懂、略懂"。

如果是『內顯可開機,顯卡插上後不開機』,供電短路機率高。

這UID...這篇又要沉了~

网友C:
描述問題,前後的情況要說清楚,我兒子的電腦,顯卡是R9270,某天說不能顯示,但插在PCIEx4卻正常,R9270插在我的PCIEx16也正常,最後換一塊GTX950給他用,所以那塊顯卡插別的電腦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別誤會~我不是高手,只是"略懂、略懂"。

如果是『內顯可開機,顯卡插上後不開機』,供電短路機率高。

謝謝.......我的心已經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描述問題,前後的情況要說清楚,我兒子的電腦,顯卡是R9270,某天說不能顯示,但插在PCIEx4卻正常,R9270插 ...

才準備用妹妹的電腦測試............無法開機

應該是電源供應器掛了.....

我不只是心沉了,是整個人都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才準備用妹妹的電腦測試............無法開機

應該是電源供應器掛了.....

別著急!顯卡應該還有救,看壞得多嚴重。

電源供應器無法開機只是保護後端負載不至於燒毀,不見得是電源掛了。

樓主要不要先拆散熱器,PO幾張疑似燒毀的照片出來?便於判斷卡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