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徵求GA-H67M-D2-B3

楼主(2021-08-08):
這塊版子是我現役中最常用的,奈何多年前音效晶片失身....不對是失聲。

因為用習慣了,想徵求一片功能完整的來替代現役的,各位有看到相同的大大或是手上有此版子的老闆,請割愛一下,價格好商量。

网友A:
USB 外接音效卡,幾百元就有。

想要過爽一點,買個 USB DAC 也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 外接音效卡,幾百元就有。

想要過爽一點,買個 USB DAC 也不錯。

KKP大大有贊助一片了,但是還是要徵求一下,這片板子還不錯,撿到時已經是中古貨了,又被我操了十年。

楼主:
因為以前的帖子都超過30天,無法再回復,基於節省能源,就貼在兒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為以前的帖子都超過30天,無法再回復,基於節省能源,就貼在兒吧...

貼文練習區 好像不受回帖時間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貼文練習區 好像不受回帖時間限制

明明就有……
https://bbs.pigoo.com/thread-81831-1-1.html

有機會幫我看看有沒這塊板子。感謝您

网友C:
說實話,何不考慮H77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說實話,何不考慮H77的板子?

1155的板子,其實我有很多片,為何獨鐘此型號?

因為它有RAID功能,硬碟模式設定RAID,但是沒有進入RAID功能設定中完成設定(使用單顆),系統不論是灌XP或是WIN7,所有SATA硬碟均可以熱插拔,在使用上非常方便。

网友D:
引用 楼主:
1155的板子,其實我有很多片,為何獨鐘此型號?

因為它有RAID功能,硬碟模式設定RAID,但是沒有進入RAID ...

???
SATA設定為AHCI模式, 就可以熱插拔了啦! (主系統碟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D:
???
SATA設定為AHCI模式, 就可以熱插拔了啦! (主系統碟除外!)

XP是用GHOST還原的,當初硬碟設定不是AHCI,強制設定AHCI給你的是藍畫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1155的板子,其實我有很多片,為何獨鐘此型號?

因為它有RAID功能,硬碟模式設定RAID,但是沒有進入RAID ...

H77也有RAID啊.......

楼主:
H77的板子我也是有一片,不過那片板子因我家小子用的板子 PCIEX16 有問題抓不到 R9 270 的顯卡,我換給他用了,大多的板子都是只有 AHCI 跟 IDE 兩種模式,既然是要徵求,一樣的板子問題可能會少些....

謝謝您的建議,我在翻翻在我的板子裡有哪片還有RAID模式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XP是用GHOST還原的,當初硬碟設定不是AHCI,強制設定AHCI給你的是藍畫面...

XP是可以進WinXPE, 將SATA改成AHCI驅動程式的!
牛之前就是這樣用的!

--
以下是利用WinXPE來解決 INTEL STAT 系統, 由IDE專成RAID/AHCI藍底白字問題

1. 以WinXPE在目標系統開機
2. 執行REGEDIT
3. 在HKEY_LOCAL_MACHINE處載入HIVE控制檔
4. HIVE控制檔指向還原系統的 %WINDIR%\SYSTEM32\CONFIG\SYSTEM
5. 載入HIVE控制檔的機碼名稱為 SYS (必須符合匯入的REG內容設定)
6. 匯入 Intel_SATA_RAID.reg 或是 Intel_SATA_AHCI.reg
7. HIVE解除載入
8. 確認已將 IaStor.sys 複置到目標系統  SystemRoot\System32\Drivers 資料夾中

9. 確認BIOS內的SATA改為AHCI/RAID Mode.

完成!!

AHCI and RAID FIX.rar (289.73 KB, 下載次數: 2)

楼主:
引用 网友D:
XP是可以進WinXPE, 將SATA改成AHCI驅動程式的!
牛之前就是這樣用的!

感謝您的指點,我再找時間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