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R840 USB3.0問題

楼主(2021-08-08):
請問 TOSHIBA R840 有三個  USB    2.0x2   3.0x1
2.0 的那2個正常運作, 但 3.0 那個 USB  沒訊號反應, 但有 5V 輸出, 兩條訊號線對地組值都是 415
WIN10 裡面裝置管理員找不到  USB3.0 相關的集線器及控制器
bios 裡面沒有 usb 相關開關選項, 且 bios 無法偵測到 usb3 插槽上的的開機usb碟

以上資訊 請問各位高手  查修方向為何  感謝

网友:
板號是多少 FAL4SY1 A3012 A
USB3.0故障
BIOS 問題
供電正常 數據線對地阻值正常嗎 如阻值正常就有可能是橋故障或USB3.0 控制芯片 轉換電壓相關線路有問題
這台好像沒電路圖跟點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