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員問倒烏骨雞學姐的導熱膏問題

楼主(2021-08-10):
有一位會員問烏骨雞學姐,請問美麗的學姐你有賣比較好的導熱膏嗎?.........
以前就有會員請烏骨雞學姐進導熱膏來賣,烏骨雞學姐跟大陸惠民進貨,有的就一小瓶,後來變成一支大針筒,大多是灰色的,價格非常的便宜,後來就滯銷了,剩下的導熱膏送人的送人,我也不知道還有沒有?

這樣還敢進貨?

烏骨雞學姐說會員是問比較好的導熱膏,那跟富見雄問啊!結果富見雄的網站看不到導熱膏了。
問倒了烏骨雞學姐,就變成我要出來聊一聊。

我很久以前曾經跟大家說過比較重要的場合,我都只用這款白色的導熱膏︰

下方連結51樓有說明過︰

https://bbs.pigoo.com/thread-56346-2-1.html

但是後來的導熱膏都是灰色的,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我曾經聽過有的人說白色的導熱膏容易乾,說真的我用的這牌還沒遇到乾過,或是應該說乾了也沒有什麼差別,還是不影響的工作。反而我看過灰色的導熱膏很容易乾掉,所以︰
重點不是導熱膏會不會乾掉,而是導熱膏乾掉時會不會影響散熱工作
大家說對不對?

我們來舉實際的例子好了,或許比較有信服力,伺服器是最要求穩定的,大家沒話說吧!就用擁用十幾核心起跳的伺服器的LGA3647 Xeon CPU 來說好了,LGA3647 CPU中文叫做至強,它用什麼導熱膏大家知道嗎?我雖然沒有搭載LGA3647 CPU 的伺服器,但是我有CPU 喔!LGA3647 有多大顆?用大家熟悉的775 比一下就知道了。

要伺候這個大傢伙帶來的廢熱,Intel 推薦用這種Honeywell PCM45F 當CPU 與散熱器之間的溫度介面材料。

https://www.intel.com.tw/content ... eon-processors.html

大家想一下,Intel 的LGA3647 Xeon 都用這種了,那沒得挑剔了吧!或許有會員會說︰不是還有很有名的信越嗎?特性比Honeywell PCM45F 都還好........,那請你跟Intel 推薦看看,我只是舉個例子而已。

大家應該知道Intel 的原廠散熱器上有片說薄也不是很薄的灰色導熱膏印在上面,你輕輕摸看看就是有點乾乾的,CPU 壓上去扣緊後就可以了,不像白色的導熱膏要先挖一些上來抺一抺,再裝到CPU 扣具去,摸到手指還很難洗........
工商服務時間......洗不掉不用怕!跟烏骨雞學姐買瓶電路板清潔劑,就像變魔術般一擦就清潔溜溜,然後再去用香皂洗一下手就好了。工商服務結束
伺服器用到報廢也沒看到要換導熱膏,就像我們痞酷網的伺服器平常我也沒在重打導熱膏啊!

真的要買好的導熱膏我個人是覺得跟著大廠走就對了,他們用什麼你就用什麼,以上是我個人的想法,有的人就不一樣了,他就是想跟原廠不一樣,這個我就不予置評了。
想深入一些,你可以下載Honeywell PCM45F 的資料回來研究一下,看它到底有什麼特殊?或許你就可以知道更多的細節,還有就是不要太相信那些漂亮的規格。

烏骨雞學姐,請跟問妳的會員說,好的導熱膏學問也很大,要多少量也是問題,它跟知名的AMTECH 助焊膏一樣非常容易買到假貨,要買真貨就得像接點油一樣,跟製造公司買整罐回來分裝,或者像我們香港那位朋友一樣可提供分裝料給我們,我有查導熱膏原廠都是一罐1公斤,也就是真的要賣的話,妳還是要跟接點油一樣分裝,很累的.......。

网友A:
很少幫人家搞電腦很少買導熱膏了~~~

早期是買白色那種,久了的確會乾,那是因為矽油跑掉了剩下粉末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少幫人家搞電腦很少買導熱膏了~~~

早期是買白色那種,久了的確會乾,那是因為矽油跑掉了剩下粉末狀.... ...

導熱膏白色也好,灰色也好,會不會乾掉也好,這些問題的重點都在乾掉時會不會影響散熱效果,如果不會,那乾掉就乾掉有什麼關係?
不管白色或灰色,我也看過導熱膏像你說的,久了之後拿下來呈粉末狀,或者像一層薄膜霧霧的沾在要散熱的晶片上,摳也不摳下來,用電路板清潔劑用力擦才擦的掉,應該是要再工商服務時間的,不過怕大家受不了轉台。

例如那些電腦玩家,會想換導熱膏、會想換散熱器,無非就是想讓溫度低一些,要降低溫度有很多方面需要同時改進,而不是只關注在導熱膏上。

不知道大家聽過1U 機架型伺服器的聲音沒有?只要不是在冷氣房,或天氣較冷的季節,保證吵到你無法工作,換什麼導熱膏都一樣。

网友B:
導熱膏 (散熱膏) 很多人誤會  以為 導熱膏 = 導熱高 (散熱高) 所以就像使用牙膏一樣塗了一大坨 ~

其實叫 導熱膏 是比較適合 顧名思意   導熱 用的 說白一點就只是一種熱的 傳導 介質 ~

而當你無法有效的 把產生的熱能 帶走 就算 導熱率  是 百分百 也是枉然 ~

導熱膏 乾箇 導熱率 下降 這才是重點  因而 造成 熱的堆積  來不及 傳導 就像 水溝 阻塞的 意思~

來不及 宣洩 就會淹大水 ~

P.S
導熱膏 乾箇 導熱率 下降 我個人並没有研究過 ~
只依個人的 想法 看法說 出來  !

网友:
引用 楼主:
導熱膏白色也好,灰色也好,會不會乾掉也好,這些問題的重點都在乾掉時會不會影響散熱效果,如果不會,那 ...

我個人都是碰到拆裝CPU散熱器才會重抹導熱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導熱膏 (散熱膏) 很多人誤會  以為 導熱膏 = 導熱高 (散熱高) 所以就像使用牙膏一樣塗了一大坨 ~

其實叫  ...

這個是用來填補CPU表面與散熱器之間的縫隙的....

不過每個時代都不同,自從CPU有鐵蓋後接觸面積很大很少接觸不良熱傳導差的~~

只有過去S462 CPU時代晶片FC PGA包裝要抹好才能確保接觸完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個是用來填補CPU表面與散熱器之間的縫隙的....

不過每個時代都不同,自從CPU有鐵蓋後接觸面積很大很少 ...

這個是用來填補CPU表面與散熱器之間的縫隙的

目的是什麼 ??

增加接觸面積 提升傳熱 (導熱) 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個是用來填補CPU表面與散熱器之間的縫隙的

目的是什麼 ??

是阿......所以有抹應該就有效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阿......所以有抹應該就有效果了

重點是 要與外部的 溫度來 做比較~

並不能以  單方面來說  散熱膏  的好壞  ~ (指導熱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點是 要與外部的 溫度來 做比較~

並不能以  單方面來說  散熱膏  的好壞  ~ (指導熱方面)

jeanshyen 大
針對散熱膏,英代爾有一大篇介紹 —》如何塗抹散熱膏及其發揮效用的方式

网友C:
買酷媽的就很好用了~
早期買散熱器送的針筒狀導熱膏~我都留下來~
我的cpu很熱~接水冷在用~
散熱膏我塗得很少~能填縫就好~擠太多反而不利散熱~

网友:
伺服器的CPU這麼大顆啊!
開眼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阿......所以有抹應該就有效果了

導熱膏的用途就是讓CPU 與散熱器之間產生較少的間隙,那所謂比較好的導熱膏,應該是說除了它的材質更有效將CPU 產生的廢熱傳導到散熱器上外,就是時間久了也不會(或是影響較少)產生導熱不良的問題,當然,只要拆了CPU 那很有可能就得重打一次導熱膏,尤其在舊機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買酷媽的就很好用了~
早期買散熱器送的針筒狀導熱膏~我都留下來~
我的cpu很熱~接水冷在用~

我認識一位專修筆電的朋友,如果有原廠筆電要拆掉,他總是會把筆電CPU 或獨顯上的導熱膏刮下來,因為他認為原廠用的導熱膏品質最好,外面那些便宜貨沒得比,幾年來他也刮了一小盒了,自己維修也夠用,剛剛請他拍張相片給我看。

或許你會問那導熱膏比較乾怎麼辦?他有獨門稀釋劑可以稀釋,用什麼稀釋導熱膏大陸就買的到了,大家查一下就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認識一位專修筆電的朋友,如果有原廠筆電要拆掉,他總是會把筆電CPU 或獨顯上的導熱膏刮下來,因為他認 ...

老大這個香煙 ~

可能會有違法疑慮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這個香煙 ~

可能會有違法疑慮哦~

不會吧!台灣又沒有禁止香煙,我只是告訴他拿一個大家都知道大小的東西一起照,這樣才知道他挖的導熱膏有多少,所以他就拿一包香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會吧!台灣又沒有禁止香煙,我只是告訴他拿一個大家都知道大小的東西一起照,這樣才知道他挖的導熱膏有 ...

公開陳列 、 販售 是要有 許可證~

我是說真的 你還是處理一下比較好~

P.S

真實 相同 案例  ~

結果就是受罰 !

有關煙品販售之規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販賣 是要有 許可證~

我是說真的 你還是處理一下比較好~

真的多慮了,他是在修筆電,不是在賣香煙

楼主:
經銷商網站上提供的資料︰

HONEYWELL霍尼韋爾 相變化導熱膏 PCM45F-SP
產品說明︰
相變化導熱膏, 其相變溫度為45度, 此溫度可讓該產品達到最佳的表面浮貼效果以減少介面熱阻進而達到最佳的熱傳導, 高可靠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開陳列 、 販售 是要有 許可證~

我是說真的 你還是處理一下比較好~

這樣就沒有ㄍㄨㄤˇ ㄍㄠˋ  之嫌了吧!反而是宣導戒煙~~~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樣就沒有ㄍㄨㄤˇ ㄍㄠˋ  之嫌了吧!反而是宣導戒煙~~~

疫情期間 大家 賺錢 都很辛苦 ~

別跟 錢 過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疫情期間 大家 賺錢 都很辛苦 ~

別跟 錢 過不去~

品牌都遮掉了,只剩下宣導戒煙應該可以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品牌都遮掉了,只剩下宣導戒煙應該可以了吧!

你又 賺回 10 ~ 30萬了~

恭喜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又 賺回 10 ~ 30萬了~

恭喜你了~

猜猜看我畫的是誰?猜中有酷幣,其實左邊有畫才會有重點,不過左邊不夠大沒辦法畫。
比你的猜謎看看誰比較難猜?

网友B:
引用 楼主:
猜猜看我畫的是誰?猜中有酷幣,其實左邊有畫才會有重點,不過左邊不夠大沒辦法畫。
比你的猜謎看看誰比 ...

卜派 ?

卜派 洗 喇叭 !  卜派 洗 喇叭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卜派 ?

卜派 洗 喇叭 !  卜派 洗 喇叭  !

不好玩!

网友:
你畫的太像了~

你來猜我的謎 ~

猜中我也給30個酷幣 !  或是點 10下 乾爹 ~

未公佈的才有算哦~

网友D:
想無痛升級,
更新設備,
小弟推薦用液金喔,
馬上就可以升級設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會吧!台灣又沒有禁止香煙,我只是告訴他拿一個大家都知道大小的東西一起照,這樣才知道他挖的導熱膏有 ...

一般都用賴打當比例尺啦...
不過專業維修的有些人都拿熱風槍點煙,
沒有賴打.

网友E:
1. Honeywell PCM45F 是相變化的導熱散熱膏,受到壓力或者溫度升高,會轉化成為液態。長時間散熱可靠度佳,售價很貴。
2. 非含矽油成分的導熱散熱膏,初期散熱效果佳,但使用數個月之後,散熱性質快速劣化。大部分是可以水洗掉的。成本較低。
3. 含矽油成分的導熱散熱膏,散熱性質不太隨時間衰減。清除散熱膏比較麻煩。長時間使用容易有矽油或散熱膏溢出的狀況。甚是受重力而滴出。歐美廠商指定不可使用。相對於非含矽油成分的導熱散熱膏,含矽油成分的散熱膏,它可以塗得更薄,而讓熱阻更低。

网友:
Wish 所提的這款,是含矽油的導熱散熱膏。性質我寫在前一帖了。

PS:  我自己使用的也是 Silicone Oil base 的散熱膏。使用方法上,盡量塗薄塗薄。 不要溢出。
工作上面,這些種類的散熱膏我都有進行過長時間的散熱測試。  測試結果就是我的選擇。:)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Honeywell PCM45F 是相變化的導熱散熱膏,受到壓力或者溫度升高,會轉化成為液態。長時間散熱可靠度佳, ...

看來一空對導熱膏頗有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無痛升級,
更新設備,
小弟推薦用液金喔,

你先用給我們看看好嗎?

网友F:
如果冷氣機的運轉電容壞了,打開鋁圓桶,挖一點點裡面的電解質,非常黏手的,塗到干掉的散熱膏和一下繼續用 以前還在用台式機時幹過幾次 效果還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來一空對導熱膏頗有研究~~

是的。工作之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先用給我們看看好嗎?

YT修筆電的大神筆記本維修廝講的,
一堆玩家拆筆電上液金散熱膏,
很多下場都是流到CPU或其他BGA下面短路,
最後不是送修就是被動式換換病,

我自己是用信韓Y-500,
用了十來年還沒用完也沒乾掉,
以前買40g好像不到兩百元吧,
便宜又大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冷氣機的運轉電容壞了,打開鋁圓桶,挖一點點裡面的電解質,非常黏手的,塗到干掉的散熱膏和一下繼續用 ...

兩年前公司的空壓機外掛乾燥機就是炸電容,
清好久...
設計又不良,
要拆一堆東西才能電容,
整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冷氣機的運轉電容壞了,打開鋁圓桶,挖一點點裡面的電解質,非常黏手的,塗到干掉的散熱膏和一下繼續用 ...

會不會有 腐蝕 或有毒物質 析出 ?

楼主(2021-10-19):
引用 网友E:
是的。工作之一。

不久前去朋友任職的公司挖了一些HONEYWELL PCM45F-SP 相變化導熱膏回來,不過朋友告訴我這種導熱膏是用鋼網直接印上去的(到底是印在CPU 還是散熱器我忘了問),就像最薄的導熱片也就是還是有一些厚度才對,我當然沒有鋼網,所以是跟用一般的導熱膏方式,根據朋友是說它還是會乾,乾了之後就像一片導熱片,大約2小時前我拿了上次升級的AMD CPU在BIOS 內建的功能測試,溫度差不多停在46℃不動了,今天的室內溫度不高,要等比較熱的時候再測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久前去朋友任職的公司挖了一些HONEYWELL PCM45F-SP 相變化導熱膏回來,不過朋友告訴我這種導熱膏是用鋼 ...

這個塗裝很吃技術工藝。
但後來評估整體散熱效果並沒有特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個塗裝很吃技術工藝。
但後來評估整體散熱效果並沒有特別好...

效果有沒有特別好我倒是沒有問他,不過他們公司目前還是用HONEYWELL PCM45F-SP 相變化導熱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