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B85-G43 GAMING 無CPU_VCCIO 求點位圖

楼主(2021-08-10):
小弟到今天才頭一次發文 如果錯的地方請見諒

狀況是這樣的 開啟電源按下開機按鈕 會跑碼直到進入BIOS 然後等一段時間自己就斷電 再次按開機按鈕除錯卡就卡00 無復位 無時鐘 經過測量所有各電壓CPU 記憶供電 橋供電都正常 就唯獨CPU_VCCIO是0V  正常是1.0V也找不到是從哪發出的電壓 所以請求點位圖 小弟不是電子科系的對修主板很有興趣 也請各位大大 提點 指導 謝謝

另外請教PCI的AD線 看之前的文都是說對地有阻止 可是我怎麼量測對地都沒有阻值都是0 請問是我的方式錯了還是有其他的因素 (黑筆網路插槽上的鐵.紅筆RX1)

型號

网友:
~~~~~~~~~~~~~~~

B85-G43GAMING(7816-VER2.1).zip

1008.04 KB, 下載次數: 95

點位圖

网友:
對地阻值
萬用表二極體檔去測量它時(黑表筆點在元件上,紅表筆點在地線上)

可以考慮先刷BIOS再去查線路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提供點位圖和回復 BIOS很早已刷到最新版本 對地阻值明天我再交換電筆測試一下! 因這塊問題太多 有燒毀一顆CPU 橋供電沒電壓有換過八腳IC (在記憶體下方) 有順利跑碼  AD晶片腳發黑從焊(無換)也有順利跑碼 但還是一樣的情況 只要斷電再次開機就不跑  CPU IC   UP1649P 代 UPC1649Q (忘了前者還是後者)也是一樣的情形 實在摸不著頭緒! 望請大大提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提供點位圖和回復 BIOS很早已刷到最新版本 對地阻值明天我再交換電筆測試一下! 因這塊問題太 ...

斷電之後不跑碼 先測量下面待機條件
6789系列芯片組待機條件:11個

VCCRTC、RTCRST#、SRTCRST#、32.768K、VCCDSW3_3、DPWROK、VCCSUS3_3、BATLOW#、RSMRST#、DSWVRMEN、INTVRMEN

楼主:
獅子魚大大 目前能確定的是 斷電(拔掉24PIN 或者電源開關關閉)重新上電會開機跑碼 但只要按下關機按鍵後 再次開啟他就不跑碼了 不跑碼時的電壓
5VDIMM- 5V
VCC DDR-1.5V
PCH-VCCVRM-1.5
PCH-VCC3-3.3V
PCH-CORE-1.05V
VBAT-3.28V
CPU_VCCIN-1.7V
VTT-DDR-0.75V
3VBS-3.3V

(CPU_VCCIO-0V)
PCI復位A15-0V
時鐘B16-0V

你說的11個點 我有幾個找不到 我目前沒有示波器QQ
請指點該往哪方向查詢 已經摸了一個禮拜爬了一個禮拜的文 還是找不到問題點 請大大指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 目前能確定的是 斷電(拔掉24PIN 或者電源開關關閉)重新上電會開機跑碼 但只要按下關機按鍵後 再 ...

bios問題 或EC 復位不正常 BIOS是用更新還是拆下來重新燒錄

楼主:
BIOS是拆下來 也有換過IC  然後去官方下載最新板直接燒進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BIOS是拆下來 也有換過IC  然後去官方下載最新板直接燒進去

上面數據無時鐘無復位方向查修
PCI復位A15 對地阻值多少 R582有電壓嗎
B16時鐘 C424 R564 有電壓嗎

補充內容 (2021-8-14 11:23 AM):
Y2 32.768K 電壓

補充內容 (2021-8-14 11:39 AM):
+1.05V_ME 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數據無時鐘無復位方向查修
PCI復位A15 對地阻值多少 R582有電壓嗎
B16時鐘 C424 R564 有電壓嗎

A15對地阻值 534
(R582 0V)
B16對地阻值 602
(C424-無元件  R564-兩者皆0V)
Y2 32.768K -2     0.20V
Y2 32.768K-1      0.15V
+1P05V_ME   1.05V(UP0104 第六腳) 不知道是否你說的ME
C341  1.0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A15對地阻值 534
(R582 0V)
B16對地阻值 602

U23 80 82 101 電壓

無時鐘無復位 有可能是EC本身故障
看電路圖時鐘好像是由EC內部發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U23 80 82 101 電壓

無時鐘無復位 有可能是EC本身故障

80- 0.30V
82- 0V
101  3.25V

EC是指 BIOS嗎 還是IO  @@?

网友:
引用 楼主:
80- 0.30V
82- 0V
101  3.25V

IO

先把80腳到JPWR1 8腳問題修出來  電壓不對

楼主:
80 82腳 開機有3.3
待機則是0

是量待機 還是開機時
待機從80往回追 R691 有3V 和 0
Q26 C 0V  B 0.64V

R689  5V 0.64 都是待機 如果我的方式有錯 請在指導QQ

网友A:
引用 楼主:
80 82腳 開機有3.3
待機則是0

我看錯圖紙
80 腳到JPWR1 是8腳

U23 73 DPWROK_SIO
101 復位 有出來
橋得到PCH_MEPWROK讀取bios,配置ME數據(APWROK)

橋收到CHIP_PWGD,PCH_MEPWROK接收自身發出的信號(橋時鐘在上電時候就發出,沒有這兩個信號不接收),同時發出各路時鐘信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錯圖紙
80 腳到JPWR1 是8腳

DPWROK_SIO 待機3.25V
80 腳到JPWR1 8腳 開機有3.3

网友:
引用 楼主:
DPWROK_SIO 待機3.25V
80 腳到JPWR1 8腳 開機有3.3

橋得到PCH_MEPWROK讀取bios,配置ME數據(APWROK)
橋收到CHIP_PWGD,PCH_MEPWROK接收自身發出的信號(橋時鐘在上電時候就發出,沒有這兩個信號不接收),同時發出各路時鐘信號

橋發出CPU_PWRGD(PROCPWRGD)給CPU表示非核心供電正常。
CPU發出SVID信號給電源管理芯片.
電源管理芯片得到供電
電源管理芯片開啟信號VRD_EN由12V和SLP_S3_CTRL,PCH1P05_CTRL控制,後面那2個信號低電平貌似才能開啟(待議)
電源管理芯片發出VRM_PGD_R經過電路改名發出VRM_PGD給橋(SYS_PWROK)
橋發出PLTRST#復位CPU,IO
IO發出信號復位網卡,PCI-E

補充內容 (2021-8-15 02:57 AM):
APWROK 測量點   R478_
MEPWROK 測量點 R478
CHIP_PWGD 測量點 R659

楼主:
VRD_EN到 U9 第1腳有電壓   (因為當時再找這些名稱的地方和測量電壓 所以沒有記錄)
R213  12V
SLP_S3_CTRL,PCH1P05_CTRL   待機5v 開機0v
VRM_PGD 3.3
SYS_PWROK 不知道在哪
PLTRST R458 沒有元件  0 (可幫查一下 R458有電阻嗎另一頭SIO 有3.3)
只剩下 PLTRST是0V 待機 開機都一樣南僑到EC都是0  除了斷電以外 所以覺得EC的嫌疑最大不知道是否正確

网友A:
引用 楼主:
VRD_EN到 U9 第1腳有電壓   (因為當時再找這些名稱的地方和測量電壓 所以沒有記錄)
R213  12V
SLP_S3_CT ...

你的電壓都有出來 只有時鐘跟復位沒出來
BIOS也刷過
BIOS 1腳 8腳 電壓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電壓都有出來 只有時鐘跟復位沒出來
BIOS也刷過
BIOS 1腳 8腳 電壓多少 ...

BIOS 1 8 腳開機都是 3.3
待機 8腳 好像沒有3.3

我記得正常是不是都因該要 3.3V 待機也是 有提取BIOS 會跳來跳去

网友B:
問個笨問題,
CPU_VCCIO? 點位圖上似乎沒有這個net,

維修主板思路的P.C.R.,
供電->時鐘->復位,
現在無時鐘和復位, 不就是缺了供電,
請問CPU_VCCIO指的是點位圖上的哪一個net?
是CPU_VTT嗎?
謝謝,

网友C:
U18   Q53  無法開機時候的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BIOS 1 8 腳開機都是 3.3
待機 8腳 好像沒有3.3

測一下這幾個電壓

CK_P_33M_SIO

Y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問個笨問題,
CPU_VCCIO? 點位圖上似乎沒有這個net,

J大 是的 CPU_VCCIO點位圖是標示 CPU_VTT的位置 在CPU上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U18   Q53  無法開機時候的電壓?

Q53
D  待機 4.63V    開機 4.63V
G          0V                 0V
S          0V                  0V

U18
1 待機 0 V             開機 0V
2         4.63V                  4.63V
3         5.16V                  5.16V
4         5.16V                  5.16V
5         0V                       0V
6         3.2V                    3.3V
7         0.80V                  0.90V
8         0V                      0V

楊大 可開機噢 但是不跑碼無復位 無時鐘

楼主:
BIOS 1 8腳 待機降至0 開機則3.3(昨天記錯 今天更正)(電源拔除正常以外)

CK_P_33M_SIO   1.68V
R482   1.68V

Y1  1    0.39V
      2    0.39V
R370    0.39V

VIN8  0V
VIN7 直接量 C321 R350    0V
VIN6             C322 R351   0V
VIN5             C323 R347   0V
VIN4             C324 R338    1.05V
VIN3             C326  Q60 S D    0.74V
VIN2             C327 R339   0V
VIN1             C333 R340   1.02V
VIN0             C329 R355 R341    1.07V
CPUVCORE   C325 R368 R353    0.8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BIOS 1 8腳 待機降至0 開機則3.3(昨天記錯 今天更正)(電源拔除正常以外)

CK_P_33M_SIO   1.68V

你BIOS是換同型號的嗎 原本那顆不能讀取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BIOS是換同型號的嗎 原本那顆不能讀取嗎

25Q128F 沒錯一樣的
原本那顆我直接洗掉了
因為H97的也是這樣就都正常 所以沒有特別讀取他QQ
昨天還特別確認一次BIOS 再拿一顆新的 從最新版BIOS重燒試機 C8到C6版本 狀況都是一樣的

然後剛剛發現了一件事情  (斷電) 開啟 待機情況下BIOS 1 8腳會有3.3 但是會慢慢掉到0V 然後開機一樣不跑碼
一樣的動作 在斷電一次 把電池拿下來 在開啟 待機情況下 就會有3.3 然後順利跑碼
但結果是一樣的 只要關機 再開起就不跑碼了 (除了完全斷電)

然後反過來先放電完 接上電池 開機跑碼 重啟跑碼 之後關機 每次斷電他就會有3.3 關機再開機情況還是一樣

然後剛剛測試了一下 我的隨身碟 主板認不到 換了兩個碟 也是一樣   隨身碟確定是好的
硬碟有偵測到
但是ˊ無線滑鼠鍵盤 卻可以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25Q128F 沒錯一樣的
原本那顆我直接洗掉了
因為H97的也是這樣就都正常 所以沒有特別讀取他QQ

照你描述 應該是缺少電壓 SPI_VCC3 先追這條線路看看

楼主:
Q86  S  3VBS   3.3V
        G  3.3  待機的時候     開機才會跑過去 3.3ME的D極  關機又會跑回G極
       D   0

VCC3 的R653  沒有元件 待機測量0

Q87   2 3腳 0.11V 開機待機都一樣
        5腳  開關都是0.58V

Q85  2 3腳 0.64  開機0V
        5腳待機0  開機0.63V
R655  SLP A# 待機0 開機3.3

网友:
引用 楼主:
Q86  S  3VBS   3.3V
        G  3.3  待機的時候     開機才會跑過去 3.3ME的D極  關機又會跑回G極

你之前在測試的時候電池有裝上嗎

楼主:
沒裝上 會沒裝是因為 有裝沒裝是一樣的情況 反在H97GMNIN3 沒裝也依樣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裝上 會沒裝是因為 有裝沒裝是一樣的情況 反在H97GMNIN3 沒裝也依樣正常

電池要裝上不然RTC線路會不正常會不能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池要裝上不然RTC線路會不正常會不能開機

抱歉 現在已經裝上了 關閉電供的開關10秒後 在打開 BIOS 1 8腳 3.3 一值往下掉 到0V 然後開機就不跑碼了
電池3.1V
請問大大現在我該從哪邊著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 現在已經裝上了 關閉電供的開關10秒後 在打開 BIOS 1 8腳 3.3 一值往下掉 到0V 然後開機就不跑碼了

8腳對地阻直多少

楼主:
8腳475
1腳578

网友A:
BIOS 各腳電壓 各多少

R653兩邊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 各腳電壓 各多少

R653兩邊電壓

R653沒有元件
待機兩邊各0V
開機則兩邊3.3V

BIOS 待機1~8腳  0V
開機則1 2 3 7 8 腳3.3V
4 5 6 腳 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R653沒有元件
待機兩邊各0V
開機則兩邊3.3V

你現在電池裝上去測試能否正常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現在電池裝上去測試能否正常開機

昨天講完 我就裝電池上去了 現在開機不跑碼
電供開關打開 待機 BIOS 1 8腳 就一直掉電直到0
Q86有拆下來量 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講完 我就裝電池上去了 現在開機不跑碼
電供開關打開 待機 BIOS 1 8腳 就一直掉電直到0
Q86有拆下 ...

U30  各腳電壓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U30  各腳電壓多少

1 3 4 5 腳 3.3V

网友A:
SPI_VCC3就上面點位圖幾個元件 一顆一顆測量看看 可能小電容有漏電

U24 各腳電壓

比較有可能橋供電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_VCC3就上面點位圖幾個元件 一顆一顆測量看看

U24 各腳電壓

SPI_VCC3 11個點 各0

网友A:
你把C397 C459 C460 拆除一顆一顆拆 試試看

U24 各腳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C397 C459 C460 拆除一顆一顆拆 試試看

U24 各腳電壓

U24 待機1 2 3 4 5腳都是0
開機 1 3 4 5  3.3~3.2V
拆前 測量 無短路 C397-1到BIOS 8腳 有通無斷線
C397拆開0V
C459拆開0V
C460拆開0V
全拆 含BIOS 0V
BIOS裝回也是0

网友:
引用 楼主:
U24 待機1 2 3 4 5腳都是0
開機 1 3 4 5  3.3~3.2V
拆前 測量 無短路 C397-1到BIOS 8腳 有通無斷線

R662 R663 電壓

楼主:
R662 R663 待機0
開機 R662  無元件 3.3V
R663 3.3V

网友A:
引用 楼主:
R662 R663 待機0
開機 R662  無元件 3.3V
R663 3.3V

你之前燒毀換過那些元件 編號 還有AD晶片腳發黑是哪一顆
線路圖跟你板上的零件位置有些不一樣 應該你的板子是2.1線路圖是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之前燒毀換過那些元件 編號 還有AD晶片腳發黑是哪一顆
線路圖跟你板上的零件位置有些不一樣 應該你的板 ...

剛仔細了看一下版本 是 2.1沒錯|
橋供電旁邊 U17 AS358M
AD晶片是 ASM1083

發黑的晶片是EC   NCT16779D

補充一下當初開機自己會中斷 我換掉了U34   UP0104S 就沒再中斷過了
CPU管理晶片UP1649P 我拿UP1649Q換上
當初說錯了抱歉  不好意思QQ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仔細了看一下版本 是 2.1沒錯|
橋供電旁邊 U17 AS358M
AD晶片是 ASM1083

ASM1083 現在比較懷疑 是這顆PCI控制晶片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M1083 現在比較懷疑 是這顆PCI控制晶片有問題

那請問一下這個控制晶片跟EC有沒有牽連
那和BIOS 1 8腳 有沒有關係QQ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請問一下這個控制晶片跟EC有沒有牽連
那和BIOS 1 8腳 有沒有關係QQ

VCC3

楼主:
那我就先訂 16779 和 1083 等材料來換上去再來報告 感謝獅子大大QQ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就先訂 16779 和 1083 等材料來換上去再來報告 感謝獅子大大QQ

Intel 8X/9X系列芯片組(4代5代CPU)標準時序解釋
橋11大待機條件:VCCRTC  RTCRST#   SRTCRST#  RTCX1  DSWVRMEN  INTVRMEN  VCCDSW3_3  VCCSUS3_3  DPWROK  RSMRST#   BATLOW#

EC待機5大條件:供電 時鐘 復位 程序 適配器檢測 開關和LID#

VCCRTC 從CMOS電池或內置主電池送給橋的3V供電,給橋的RTC電路供電,以保存COMS參數和時間運行,此電壓不能低於2V。

RTCRST# /SRTCRST# 主板送給橋的2個3V高電平,RTCRST# 是RTC電路的復位信號,SRTCRST# 是ME模塊的復位信號,兩個復位信號延時通常不低於18ms。(隔離點短接可清除CMOS)

32.768kHz  橋旁邊的32.768kHz晶振,橋給晶振供電,晶振提供頻率給橋,橋內部提供給RTC模塊、SPI模塊和ME模塊使用。

DSWVRMEN 用於開啟橋內部的產生1.05V深度睡眠待機電壓的穩壓器,高電平開啟,低電平關閉。

INTVRMEN 用於開啟橋內部的產生1.05V淺睡眠待機電壓的穩壓器,高電平開啟內部穩壓器,低電平開啟外部穩壓器。

VCCDSW3_3 橋的深度睡眠待機電壓(deep sleep well)3.3V ,不支持深度睡眠時,此電壓與VCCSUS3_3連一起。

DPWROK 橋的深度睡眠待機電壓好,3.3V,不支持深度睡眠時,此信號與RSMRST#連一起

SLP_SUS# 橋發出的深度睡眠狀態指示信號,可用於控制主待機電壓(如VCCSUS3_3)的開啟和關閉。不支持深度睡眠時,SLP_SUS#懸空。

VCCSUS3_3 橋的主待機供電3.3V。

RSMRST# 橋的主待機電壓好  3.3V,也是PCH內部ACPI控制器的復位,ACPI控制器從VCCSUS3_3正常後開始復位,復位時間不能低於10ms

SUSCLK  橋發出的32.768kHz時鐘,通常給EC用於同步EC內部時鐘,從RSMRST#完成復位97ms後開始動作,但不一定被主板採用。

PWRBTN#  橋收到的下降沿觸發信號,3.3V-0-3.3V  。

SLP_S5#  橋收到PWRBTN#後 置高SLP_S5# 成3.3V 表示退出關機狀態。

SLP_S4# 橋置高SLP_S4# 成3.3V  表示退出休眠狀態,用於開啟內存供電。

SLP_S3# 橋置高SLP_S3# 成3.3V表示退出睡眠狀態,進入S0開機狀態  用於開啟橋/總線等供電。

SLP_A# 橋發出的主動睡眠電路(active sleep well簡稱ASW)電源開啟信號,用於開啟ME模塊供電,如果主板支持AMT並開啟AMT功能,此信號會在觸發前就產生;關閉AMT功能,此信號時序與SLP_S3#一致,如果主板不支持AMT  SLP_A#懸空不採用。

SLP_LAN# 網卡供電的控制信號,除ThinkPad外,基本都不採用此信號,可以忽略

VccASW 主動睡眠電路供電(ME模塊供電)受控於SLP_A#, SLP_A#懸空時(不支持AMT)VccASW直接採用S0狀態供電,如1.05V總線供電。

VDIMM 內存供電,一般受控於SLP_S4#。

VCC 指 橋供電(VCC3_3 ) 二級電壓3.3V/5V 、CPU的內存模塊供電(VDDQ)1.35V、總線供電(VCCIO)1.05V、內存VTT電壓(0.675V)等。

PWROK 主板發給橋的3.3V高電平,表示S0狀態電壓都OK ,有時也會與SYS_PWROK同步甚至更早產生。

APWROK 橋收到的ME模塊供電電源好信號,支持AMT時,APWROK由AMT電壓控制;不支持AMT時,APWROK與PWROK連一起。

DRAMPWROK 橋收到PWROK後,橋開漏輸出DRAMPWROK ,由外部分壓提供0.8~0.9V,送給CPU,通知CPU內存模塊供電正常,然後橋讀取BIOS中的ME固件(綁定值、網卡驅動、ME固件、時鐘初始化)。

25MHz Crystal Osc 橋得到供電後,橋的25M晶振開始工作,給橋內部的時鐘模塊提供基準頻率。

PCH output clocks 橋得到APWROK後讀取ME配置腳位,輸出各組時鐘。

PROCPWRGD 橋發給CPU的PG 表示CPU的核心電壓OK  1.05V。

CPU SVID 當CPU收到PROCPWRGD 後,CPU發出SVID給CPU供電芯片,用於重新調整CPU核心電壓,由CPU發給CPU供電芯片的一組信號,由DATA和CLK組成的標準串行總線和一個起提示作用的ALERT#信號所組成。

VCCCORE_CPU CPU供電芯片輸出的SVID調整後的CPU核心供電。

PLTRST# 橋發出的平台復位3.3V ,給各芯片、插槽作為復位

PLTRST_PROC# 橋單獨發給CPU的復位信號。

8X/9X 的內存供電是1.35V、內存VTT是0.675V、CPU的VDDQ是1.35V
8X/9X 沒有VCCPLL供電 沒有VCCSA供電
8X/9X 的CPU供電一般設定為VBOOT=1.7V左右,總線供電正常後就出來了
8X/9X是橋直接發出CPU復位PLTRST_PROC#
8X/9X 沒有集顯供電
8X/9X 的CPU管理LCD,橋管理VGA CPU輸出的是DP信號,不是LVDS信號
其他與6X/7X相同

网友A:
電池提供3V電壓給RTC提供待機供電
3V電壓經過R469改名sRTCRST#復位RTC電路
經過R349改名RTCRST#
晶振啟動給橋提供Y2 32.768KHz,提供實時時鐘。
插上ATX電源ATX_5VSB由U26 UP0111轉換得到3VA一路上拉至開機針 第二路進入待機切換電路,經過R588改名RTCRST# ,當RTCRST#信號好時,3VA由U30 UP7534的3腳輸入,由1腳輸出SIO_3VA進IO 46 85腳提供深度睡眠待機電壓。
3VA同時給橋提供深度睡眠待機電壓.
IO得到待機供電從73腳輸出DPWROK給橋表示深度睡眠待機電壓好.
橋收到DPWROK輸出SLP_SUS#給IO 89,io88輸出SYS3VSB_OFF低電平,開啟U18 UP0104把ATX_5VSB轉換成3VSB待機供電給橋和IO提供淺休眠待機供電。
IO得到3V淺休眠待機供電輸出RSMRST信號(由3VSB上拉)給橋,表示主板待機供電正常。
按開關發出高低高的PWRBTIN(ATX5V待機分壓)進io61腳,由60腳輸出PWRBTN#送到橋請求上電。
橋發出SLP_S3#給IO64腳,IO63腳輸出SIO_PSON#拉低電源綠線上電。
橋同時發出SLP_S4#給io84腳喚醒S4。
S4#+S3# 經過U6 up7501控制5V雙路,開啟內存供電。
橋輸出SLP_A#經過Q84 Q82轉換為EN_1.05VME控制由橋供電轉換來的1.05V ME供電
3VA和內存供電開啟後,3VA經過2個電阻R286 R292分壓得到0.93V的橋基準電壓,控制U17A AS358MTR場管降壓得到1.05V橋核心供電(橋總線供電)
3VA再控制U17B AS358MTR場管降壓產生橋的1.5V 供電(DMI也用這個)
電源發出ATX_PWR_OK進IO80腳,從82腳出CHIP_PWGD給橋
ME供電輸出後發出PCH_MEPWROK給橋
內存供電輸出正常後,橋發出MEM_PWRGD給cpu
橋得到PCH_MEPWROK讀取bios,配置ME數據(APWROK)
橋收到CHIP_PWGD,PCH_MEPWROK接收自身發出的信號(橋時鐘在上電時候就發出,沒有這兩個信號不接收),同時發出各路時鐘信號
橋發出CPU_PWRGD(PROCPWRGD)給CPU表示非核心供電正常。
CPU發出SVID信號給電源管理芯片.
電源管理芯片得到供電
電源管理芯片開啟信號VRD_EN由12V和SLP_S3_CTRL,PCH1P05_CTRL控制,後面那2個信號低電平貌似才能開啟(待議)
電源管理芯片發出VRM_PGD_R經過電路改名發出VRM_PGD給橋(SYS_PWROK)
橋發出PLTRST#復位CPU,IO 26
IO發出信號復位網卡,PCI-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池提供3V電壓給RTC提供待機供電
3V電壓經過R469改名sRTCRST#復位RTC電路
經過R349改名RTCRST#

報告一下進度 容我講一堆廢話和想不透的事

IO NCT6779D

控制晶片ASM1083

事情是這樣的當這些材料到手時 我就把ASM1083換上去 然後開機情況還是一樣 第一次會跑碼 關機再開就沒時鐘沒復位不跑碼 需斷電
這時候我就想說 不然也把IO換掉 換掉了之後情況還是一樣 怎會這樣此時就在想 該不會是芯片有瑕疵 再換一次ASM1083結果還是一樣
然後我就把原本的裝回去 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有復位有時鐘 但是一開機就斷電 要在按開機按鈕一次 一樣不跑碼 有時鐘有復位
既然都有但不跑碼 就只好找一塊其他確定能開機的板子拆下1083裝過去 結果跟裝新的是一樣的情況
(想說哪可能的事情難道1083裡面有甚麼程式之類的) (最後只好裝回原本IC 確定他就有時鐘有復位了)

既然裝回原本1083有時鐘有復位 那就把IO也裝回原本 結果也是一樣不跑碼 光這兩樣拆裝來回10幾次了 (再這之間補焊也刷掉了一些電阻
有按照點位圖補回去零件)  然後就測量了一下內存 橋供電那些 發現了(CPU沒有供電了)! 蛤~滿腦問號 於是就測試了一下 MSI只要開機
就會有CPU供電 既然這樣那CPU不裝.裝上假負載 一樣沒有 (那就只好換了供電芯片UP1649) 雖然不好焊 也有換過原來的
但前後也是換了好幾回情況也一樣
拆了好板子 裝上去也是一樣無供電(最後換回原本) 對這片板子感到心累 換芯片換到生無可戀~

CPU 8PIN 12V供電有 對地阻值448 上管輸入端有12V
有拆下 上下管各一組測量是好的剩下就沒拆

CPU_PWRGD(PROCPWRGD)給CPU表示非核心供電正常。 0V

電源管理芯片開啟信號VRD_EN   3.0V
和SLP_S3_CTRL,PCH1P05_CTRL控制,後面那2個信號低電平貌似才能開啟 開機0  關機5V
電源管理芯片發出VRM_PGD_R經過電路改名發出VRM_PGD給橋(SYS_PWROK) 0V

有勞大大們再次指導到底哪邊出了問題
這ASM1083 是甚麼情況@@有大大能解答嗎 難道只要板子壞這塊就只能報銷嗎QQ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一下進度 容我講一堆廢話和想不透的事

IO NCT6779D

測開關針5V,點開關後IO 61腳有5-0-5跳變,60腳有3.3-0-3.3跳變
觸發條件: pwsin#:5v 有高低跳變    PWSOT#:3.3V 有高低跳變  SLP_S3#:高電平 , PSON#:5v 有高低跳變
我最怕是橋掛了
本來是要你強制給SPI_VCC3 拉一條電壓給他 怕弄錯會燒板子
目前的板子有些電壓 是觸發前還是觸發後才會出 我也不清楚 所以不敢叫你嘗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測開關針5V,點開關後IO 61腳有5-0-5跳變,60腳有3.3-0-3.3跳變
觸發條件: pwsin#:5v 有高低跳變    PWSO ...

61 按下開關 有跳0 放開恢復5V
60 一樣3.3V 按下 恢復有跳
SLP_S3# 3.3V 關機0V

我倒是想過把Q86拿掉 S D 短接 但沒這樣做
不過線現在CPU無供電

网友A:
引用 楼主:
61 按下開關 有跳0 放開恢復5V
60 一樣3.3V 按下 恢復有跳
SLP_S3# 3.3V 關機0V

之前查到橋沒發出PLTRST# 跟BIOS電壓有問題3.3會慢慢變0 想說改電壓給他MIS這台好像有兩路電壓
但是一直找不到問題點 最怕就是橋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查到橋沒發出PLTRST# 跟BIOS電壓有問題3.3會慢慢變0 想說改電壓給他MIS這台好像有兩路電壓
但是一直 ...

這板子也搞了快一個月了 現在CPU_VCCIN也沒供電了(問題是這個CPU沒供電 改這些會有相關嗎@@?) 整個厭世 要怎改怎弄都試試看吧 死馬當活馬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板子也搞了快一個月了 現在CPU_VCCIN也沒供電了(問題是這個CPU沒供電 改這些會有相關嗎@@?) 整個厭世  ...

R652 電阻改到 R653

楼主:
已改 不過好像ˋ沒麼差別@@開機才有3.3V關機則 0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改 不過好像ˋ沒麼差別@@開機才有3.3V關機則 0

把R662拆掉

楼主:
好 明天我再拆那還有要改那些嗎 明天一起弄QQ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 明天我再拆那還有要改那些嗎 明天一起弄QQ

我要看電壓有沒有出來才能判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要看電壓有沒有出來才能判定

R662 拆掉後待機0 上電R662  2腳3.3v 1腳2.4v
R458無元件
上電 無復位 無時鐘

网友A:
引用 楼主:
R662 拆掉後待機0 上電R662  2腳3.3v 1腳2.4v
R458無元件
上電 無復位 無時鐘

之前改的R653有還原回去R652
如果沒有就還原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改的R653有還原回去R652
如果沒有就還原回去

已還原 跟上面一樣 也是無復位無時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還原 跟上面一樣 也是無復位無時鐘

你都先還原回去
我們重頭來 照順序測量 沒寫腳位是我不確定要測量哪裡 如果你知道你就測量 如果測量到認為有問題就先發上來
VCCRTC R469 2腳
RTCRST# /SRTCRST# JBAT1 1腳 R469 1腳
32.768kHz Y2 1 2 腳 要有壓差
DSPVRMEN R460 1腳
PCH_INTVRMEM 1腳
3VA U26 5腳
DPWROK_CP R457 1腳
SLP_SUS#_CP R408 1腳
3VSB U18 6腳
RSMRST# U23 101腳 R471 1腳
SUS_CLK
PWRBTN# U23 60 腳 3.3V-0-3.3V
SLP_S5#
SLP_S4# U23 84腳
SLP_S3# U23 64腳
SLP_A# Q84 C腳
SLP_LAN#
VccASW
VDIMM Q60 S腳
VCC3
VRM_PGD Q30 6腳
PWROK
APWROK U23 82腳 R478 2腳
DRAMPWROK MEM_PWRGD
25MHz Crystal Osc Y1 1 2腳
PCH output clocks
PROCPWRGD CPU_PWRGD R76 1腳
CPU SVID SVID_ALERT# H_VIDALERT#
VCCCORE_CPU UP1649_VCC
PLTRST# U23 26腳
PLTRST_PROC# CPURST# R31 1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先還原回去
我們重頭來 照順序測量 沒寫腳位是我不確定要測量哪裡 如果你知道你就測量 如果測量到認 ...

VCCRTC R469 2腳  3.29V
RTCRST# 3.22V  /SRTCRST#3.22V  JBAT1 1腳3.22V
R469 1腳 3.22V
32.768kHz Y2    1腳0.07V   2腳0.44V
DSPVRMEN R460 1腳  2.36V
PCH_INTVRMEM 1腳 R487     2.34V
3VA U26 5腳  3.41V
DPWROK_CP R457 1腳  3.25V
SLP_SUS#_CP R408 1腳  3.41V
3VSB U18 6腳  3.28V
RSMRST# U23 101腳 R471 1腳 3.26V
SUS_CLK  在背面 1.67V
PWRBTN# U23 60 腳 3.3V-0-3.3V    60腳3.3V 按下開機紐不放 0 放開 3.3V
SLP_S5# 在背面 待機0 開機3.4V
SLP_S4# U23 84腳 開機3.3V
SLP_S3# U23 64腳 開機3.4V
SLP_A# Q84 C腳 待機3.24V  開機0
SLP_LAN# 在背面   3.4V 不然就是0 不然就是1.6  只能抓個大概位置 三個位置很接近
VccASW  點位圖好像無這資訊
VDIMM Q60 S腳 開機0.74 V
VCC3
VRM_PGD Q30 6腳  待機 0.57  開機0.63V
PWROK  點位圖好像無這資訊
APWROK 4.93V
U23 82腳 3.3V
R478 2腳 3.2V
DRAMPWROK 點位圖好像找不到
MEM_PWRGD   0.97V
25MHz Crystal Osc Y1  1腳0.40V   2腳0.34V
PCH output clocks
PROCPWRGD
CPU_PWRGD R76 1腳  0V
CPU SVID SVID_ALERT#
H_VIDALERT#  0V
VCCCORE_CPU
UP1649_VCC  5V
PLTRST# U23 26腳  0V
PLTRST_PROC#
CPURST# R31 1腳 0V
有些找不到 能找的我盡量找了再來就麻煩大大了QQ

网友C:
#55 第一段就有提到待機條件了

Intel 8X/9X系列芯片組(4代5代CPU)標準時序解釋
橋11大待機條件:VCCRTC  RTCRST#   SRTCRST#  RTCX1  DSWVRMEN  INTVRMEN  VCCDSW3_3  VCCSUS3_3  DPWROK  RSMRST#   BATLOW#

基本上大部份 3.3V 才對

--
VBAT 轉 RTCRST# 3.22V、
             SRTCRST#3.22V  沒問題

VBAT 轉 DSPVRMEN  進南橋  2.36V、
             PCH_INTVRMEM  進南橋   2.34V  電壓好像被拉低 ?...

网友A:
引用 楼主:
VCCRTC R469 2腳  3.29V
RTCRST# 3.22V  /SRTCRST#3.22V  JBAT1 1腳3.22V
R469 1腳 3.22V

Y2 電壓差太多檢查C390 C391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 第一段就有提到待機條件了

Intel 8X/9X系列芯片組(4代5代CPU)標準時序解釋

我也不是很清楚 請問楊大電壓差0.02V會有甚麼差別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Y2 電壓差太多檢查C390 C391

C390 C391 沒有短路 不知道這樣量對 對還不對 是否要把晶振換掉@@

晶ˊ振已換 一樣 索性兩顆電容 電阻也換 一樣0.56  0.04

网友A:
引用 楼主:
C390 C391 沒有短路 不知道這樣量對 對還不對 是否要把晶振換掉@@

晶ˊ振已換 一樣 索性兩顆電容 電阻也 ...

晶振壓差應該在0.1V到0.5V之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壓差應該在0.1V到0.5V之間

晶振 電阻 電容都換了還是一樣 是不是南僑掛了 還是有其他的問題QQ

网友:
引用 楼主:
晶振 電阻 電容都換了還是一樣 是不是南僑掛了 還是有其他的問題QQ

還有一顆R511

楼主:
那顆電阻有換 晶振 電容*2 電阻*1 四個都換了就剩下.....南僑GG了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顆電阻有換 晶振 電容*2 電阻*1 四個都換了就剩下.....南僑GG了對吧

請問獅子魚大,這邊推論南橋GG,關鍵點是最初故障的"二次開機不跑碼"?
或是"反覆換芯片後,出現無CPU Vcore電壓"?

這篇太精彩,值得細細品嚐,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顆電阻有換 晶振 電容*2 電阻*1 四個都換了就剩下.....南僑GG了對吧

問一下在測試的時候有上顯卡嗎 上了顯卡再去測量時鐘跟復位有沒有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一下在測試的時候有上顯卡嗎 上了顯卡再去測量時鐘跟復位有沒有出來

測的時候沒上顯卡  電池是有裝上  現在裝上顯卡了 有時鐘有復位~CPUVCC 沒有1.7V 一樣沒供電QQ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測的時候沒上顯卡  電池是有裝上  現在裝上顯卡了 有時鐘有復位~CPUVCC 沒有1.7V 一樣沒供電QQ

有些板子要裝上顯卡才有時鐘復位所以我們之前一直在修時鐘跟復位走錯方向
DSPVRMEN R460 1腳  2.36V
PCH_INTVRMEM 1腳 R487     2.34V
這兩個電壓好像要3.3左右
VRM_PGD Q30 6腳  待機 0.57  開機0.63V
這個應該要3.3
APWROK 4.93V
這個應該也要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板子要裝上顯卡才有時鐘復位所以我們之前一直在修時鐘跟復位走錯方向
DSPVRMEN R460 1腳  2.36V
PCH_ ...

為了精準一點 我把電阻一端移到旁邊去 測量
DSPVRMEN R460 384K
PCH_INTVRMEM  R487   398K   這兩個正常是390K
VRM_PGD Q30  拆掉 恢復了3.3V   這顆我曾換過兩次因為Q37 D級沒有3.3V
APWROK 這個位置是否為ATX_PWR OK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為了精準一點 我把電阻一端移到旁邊去 測量
DSPVRMEN R460 384K
PCH_INTVRMEM  R487   398K   這兩個正常 ...

2.1是走R478 CHIP_PWGD 所以我也看錯圖紙
EC82 PWR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是走R478 CHIP_PWGD 所以我也看錯圖紙
EC82 PWROK

EC 82 有3.3V

网友A:
南橋那邊還是4.多V嗎 如果是就看點位圖配合圖紙去查

VRM_PGD正常後 CPU供電有出來了嗎

BIOS電壓正常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南橋那邊還是4.多V嗎 如果是就看點位圖配合圖紙去查

DSPVRMEN 2.3V 相關電路 包含電容都拆了
PCH_INTVRMEM  2.3V
VRM_PGD Q30  0.6V

這三個我怎換 都一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DSPVRMEN 2.3V 相關電路 包含電容都拆了
PCH_INTVRMEM  2.3V
VRM_PGD Q30  0.6V

你不是Q30拆掉3.3就出來 上面那兩個先不用管
BIOS電壓有出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Q30拆掉3.3就出來 上面那兩個先不用管
BIOS電壓有出來嗎

Q30沒裝 有3.3V
BIOS依樣要開機才會有3.3 會不會是他的設定就是開機才會有@@?|
然後CPU  沒電壓 PWM  U4  1.89V   U5 1.91  U7 有1.69V
VRM PGD R 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Q30沒裝 有3.3V
BIOS依樣要開機才會有3.3 會不會是他的設定就是開機才會有@@?|
然後CPU  沒電壓 PWM  U4  ...

Q30拆掉直接在R156加個00R/4

楼主:
引用 网友A:
Q30拆掉直接在R156加個00R/4

加0歐電阻 CPU供電只有0.76V 上真CPU後 0V 完全沒電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0歐電阻 CPU供電只有0.76V 上真CPU後 0V 完全沒電壓

PLTRST# U23 26腳  0V
這個電壓有出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TRST# U23 26腳  0V
這個電壓有出來嗎

這個電壓 一直都沒有出來且那位置R48無元件
EC也換過了 直通南僑QQ 有其他方法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個電壓 一直都沒有出來且那位置R48無元件
EC也換過了 直通南僑QQ 有其他方法嗎 ...

這個電壓要CPU供電正常後才會發出
現在CPU供電只有0.76就返回查看經過哪些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電壓要CPU供電正常後才會發出
現在CPU供電只有0.76就返回查看經過哪些元件 ...

從早弄到剛剛 供電還是出不來 電感 下管 上管都有拆過 上下管是好的
供電芯片 拔裝也好多次~也有換新的依樣不供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從早弄到剛剛 供電還是出不來 電感 下管 上管都有拆過 上下管是好的
供電芯片 拔裝也好多次~也有換新的依 ...

不能這樣亂拆零件 你要配合電路圖跟點位圖 例如你現在量CPU供電0.67
看你從那個點測量 看點位圖顯示經過哪些元件按照時序下去判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這樣亂拆零件 你要配合電路圖跟點位圖 例如你現在量CPU供電0.67
看你從那個點測量 看點位圖顯示經過 ...

沒有亂拆 從R156一腳開始追 中間的電阻有移開一腳測量組值正常 才有往下追 最後來到 電感那邊
EC 那邊的R353 368 C325 也有拆開量過 EC有再補焊過一次 情況還是一樣 不知道是不是我追錯方向~
R156二腳也有追過 斷開R49 情況也是一樣 Q37  D極3.3V會被拉低  只有斷開R156就正常 所以才往一腳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有亂拆 從R156一腳開始追 中間的電阻有移開一腳測量組值正常 才有往下追 最後來到 電感那邊
EC 那邊的 ...

所以你現在還在查VRM_PGD 3.3 還沒出來嗎

SLP_S3_CTRL 電壓是高還是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現在還在查VRM_PGD 3.3 還沒出來嗎

SLP_S3_CTRL 電壓是高還是低

還在弄CPU供電 不管從12V供電進 還是從R156  1腳 沒步了QQ
斷開 R156
VRM_PGD 開機3.3V
SLP_S3_CTRL 待機5V 開機0

不斷開 R156
VRM_PGD 開機1.79V
SLP_S3_CTRL 待機5V 開機0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還在弄CPU供電 不管從12V供電進 還是從R156  1腳 沒步了QQ
斷開 R156
VRM_PGD 開機3.3V

那就斷開R156 讓他保持3.3V
PLTRST# 有沒有復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斷開R156 讓他保持3.3V
PLTRST# 有沒有復位

PLTRST# 一樣是0V

网友A:
BIOS那電壓還是開機有會慢慢下降到0嗎
BIOS不正常PLTRST#會出不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那電壓還是開機有會慢慢下降到0嗎
BIOS不正常PLTRST#會出不來

bios  開機3.3V  關機才會降 感覺這塊板子因該沒救了QQ

网友A:
引用 楼主:
bios  開機3.3V  關機才會降 感覺這塊板子因該沒救了QQ

我不清楚這塊板子BIOS有沒有參與觸發 待機有沒有電
這要請問有維修經驗的版友幫你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清楚這塊板子BIOS有沒有參與觸發 待機有沒有電
這要請問有維修經驗的版友幫你解答 ...

好的  MSI Z97S的BIOS 好像也是這樣
不過這塊板子也搞了快一個月 來來回回的焊接 焊到生無可戀了 PCB也有些微微的膨脹了
然後小問題也是蠻多的 我想這快板子GG了 不過也學了不少
也很感謝獅子魚大大盡力的教導 還有些指點我的大大們 感恩~
下一塊板子會更好QQ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MSI Z97S的BIOS 好像也是這樣
不過這塊板子也搞了快一個月 來來回回的焊接 焊到生無可戀了 PCB也 ...

這張板子, 也許可以先留著,
等有天有示波器時. 量看看晶振是否有起振.

(我有張ASROCK B75 Pro3不出CPU供電不跑碼的板子,
還在debug中, google過程中, 發現有人提到,
晶振量起來有電壓, 有壓差, 但還是有可能沒起振,
so 我弄來了示波器, 有空就繼續debug下去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張板子, 也許可以先留著,
等有天有示波器時. 量看看晶振是否有起振.

好噢 一起加油吧~祝完修XD !

网友D(2021-09-12):
各位大大有線路圖可供參考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位大大有線路圖可供參考嗎

線路圖只有1.0
MS-7816 rev 1.0.pdf (1.1 MB, 下載次數: 19)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噢 一起加油吧~祝完修XD !

寶喀嚓,
  我的ASROCK B75 Pro3,
不出CPU供電, 故障已解,

ASROCK B75 Pro3的CPU電源管理芯片RT8859,
先是把RT8859M周圍相關檢測電阻換新 (大約10多個), 症狀依舊,
也用示波器量晶振32.768K和 橋的25MHz, 確認頻率正常,
接著再換掉RT8859M, 終於出CPU供電並跑碼,

目前還未順利亮機, (卡故障代碼D6 D7),
google發現這代碼是CPU故障,(但CPU確定是好的),
量測發現未出內顯供電,
研判是內顯電源芯片RT9611AGQW壞,
待後續完修, 再發維修文,

我換RT8859M時 (WDFN封裝, 底下有散熱PAD),
有用20*20cm加熱台, 加熱底部到130度,
(測溫儀量PCB底部130度, 此時加熱台已調到330度),
風槍上部加熱260度, IC塗上BGA助焊膏,
約1分鐘可把RT8859M吹下, PCB無膨脹,
RT8859焊回時, 焊歪了, 又調整了數十秒,
最終在放大鏡檢測, 確認無移位or連錫, 再用洗板水清掉助焊劑,
成功修好CPU供電,

忽然想到你這篇, 提到焊接後PCB膨脹,
是否你前面維修步驟, 風槍溫度太高, IC焊壞了,
導致換完也沒改善, 也許你下次可po出風槍溫度及時間等參數,
拍出焊完後的照片, 確認步驟是對的, 魔鬼藏在細節中,
就不用修機修到懷疑人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寶喀嚓,
  我的ASROCK B75 Pro3,
不出CPU供電, 故障已解,

恭喜你完修真厲害XD 我是助焊劑四周塗上後 開風槍 400度 風速4下去吹的 是想說 溫度高 溶解快
沒有用底部預熱台 也大概沒多久就起來了 但換上IC沒有顯微放大鏡 只用一般放大下去觀察 也因為這樣
燒壞了一顆CPU  後來就不在上CPU 直接開機測有無CPU電壓了 另外可能焊劑下太多導致他飄來飄去
這之間 吹下 換上 無數次導致底部散熱也跟著起來了 然後就看他稍微凸起膨脹了XD
但是我覺得厲害的是 能找到問題點 一次解決這問題 這才令我佩服的地方 我要學的還很多 總之就恭喜完修XD
(MSI 不上CPU 開機會有1.7的CPU電壓)
替自己找個理由 沒有失敗 沒有燒毀 沒有挫折 就不會出師XD 這樣想就比較好過一點了 至少下次不會再有同樣的錯誤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