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U301L (PU301LA)插電開機無反應

楼主(2021-08-10):
請問各位前輩,目前手上有一台ASUS PU301L,主機板型號是PU301LA V2.01版,目前是插電開機無反應,接電供有待機電流0.06A,請問要往那個方向查修?是否有此主機的點位圖?再煩請各位前輩指導,再次感謝。

主機板型號

主機板型號

主機板背面

主機板背面

主機板前面

主機板前面

网友:
https://bbs.pigoo.com/thread-68586-1-1.html
先把各大電感電壓量一下 在照時序圖配合點位圖下去查

痞酷網運作沒有任何財力支援,只靠論壇上放置ㄍㄨㄤˇ ㄍㄠˋ  的收入維持論壇運作,你的舉手之勞可以讓我們提供更好的服務給大家,謝謝你的支持。

网友:
您好:待機電流如果是0.06A , 這待機電流似乎 過高了 ,
        19V , 3V ,5V   都有嗎 ?按照常態是哪裡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