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ZIO M420SL-TW 無法開機

楼主(2021-08-11):
型號:VIZIO M420SL-TW (2012年)

故障原因:
有待機燈但無法開機
(偶爾可開機但不到一分鐘就自動關機,連待機燈也滅了)

電源板上有待機5V
5V (跨接1K電阻(短路) →  POWER-ON

皆有12V 跟24V都有

不知道接下來要往那邊查

网友A:
h大:
建議參考 wet 大的維修實例
SAMPO EM-32SP70D 液晶電視過電不開機維修實例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559-1-1.html

网友:
的確是有可能待機電源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h大:
建議參考 wet 大的維修實例
SAMPO EM-32SP70D 液晶電視過電不開機維修實例

大大,我有去參考了,也有測量了A6069H pin5的(vcc)電壓是15.4V

目前開不了機,連待機燈都不亮了
(不過5V還是有喔)
真的好想修好它

楼主:
但我有跨接1k電阻。p-on 有出來 12 跟24v,是不是代表電源板是好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我有跨接1k電阻。p-on 有出來 12 跟24v,是不是代表電源板是好的呢?

h大:
建議power板~~先做大/小電解質電容狀況先確認或直接全部換掉 & 若仍NG再往主板各DC->DC確認。
(確認過程~各節點前/後據請紀錄及post出->給各看官參考及提供建議之參考)
參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我有去參考了,也有測量了A6069H pin5的(vcc)電壓是15.4V

連待機燈都沒有,表示主板有電壓沒轉出來,
檢查主板的dc-dc和LDO電路吧,
有12V轉5V,那可能還要有3.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連待機燈都沒有,表示主板有電壓沒轉出來,
檢查主板的dc-dc和LDO電路吧,
有12V轉5V,那可能還要有3.3V ...

我也懷疑是主板問題,但主板我就不知道要從那著手了
大大 DC to DC 如上圖在那一區塊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懷疑是主板問題,但主板我就不知道要從那著手了
大大 DC to DC 如上圖在那一區塊呢?

我現在沒法幫你標照片上的DC to DC電路,
(公司內無法上傳檔案)
但發現站內有一維修案例是和這篇完全一樣的狀況,
https://bbs.pigoo.com/thread-69985-1-1.html

建議照#4的建議去換掉C120電容,
大顆的SMD通常是10uF, 10uF電容依據不同耐壓, 價差很大,
廠商可能會用剛好足夠的耐壓( 耐壓餘裕不足, 可能過保固就壞了),
自己可以買35V 10uF電容來替換.

補充內容 (2021-8-18 10:46 AM):
更正 1206貼片電容, 最高耐壓可買到50V,
自用j維修建議就買50V 10u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現在沒法幫你標照片上的DC to DC電路,
(公司內無法上傳檔案)
但發現站內有一維修案例是和這篇完全一樣 ...

好的我先換看看 1206貼片電容 c120電容 是換成 50V /10uF嗎?

這塊板子我前2天也換過 SSC9522S 跟 A6069H 不過一樣開不了機
(但5v 跨接1k電阻到 P-ON 全部輸入電壓都出來了 5v 12v 24v都有了)

我一直想是不是主板沒送5V的訊號給P-ON 才不能開機呢?我一直懷疑主板
但主板的DC TO DC 我也不知道在那一區塊

目前我就先換C120這顆好了(不知道好不好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先換看看 1206貼片電容 c120電容 是換成 50V /10uF嗎?

這塊板子我前2天也換過 SSC9522S 跟 A6069H ...

可以直接先量那點的電壓,是否和文章一樣?
確認是否同樣故障,
如果是同樣故障,再買電容亦可,
(電容要check一下實際尺寸是否真為1206,
容質 1uF 或10uF 附近,耐壓就能買到最高的)
(小心不要觸電短路,那會越修越大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先量那點的電壓,是否和文章一樣?
確認是否同樣故障,
如果是同樣故障,再買電容亦可,

jacson99 大大你好

我是只有電源板送電測試不知道這樣量測對不對(待機狀態下測量),我直接pin1(VSEN) 跟 pin4(GND)
測量到的DC電壓是0.65v,這樣是否就是有問題呢?

還有就是確切的電容位置是那一顆,我有用編號1~3
可否在請大大指點?感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先量那點的電壓,是否和文章一樣?
確認是否同樣故障,
如果是同樣故障,再買電容亦可,

如果是同樣故障,再買電容亦可,
+1

楼主:
我剛有稍微量一下電容規格,是 0805但容量及電壓我也看不出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剛有稍微量一下電容規格,是 0805但容量及電壓我也看不出來了。

● When the VSEN pin voltage is less than VSEN(OFF) = 1.16 V, the IC stops switching operation.

量到0.65V (低於1.16V) , 看來找到兇手了,
就是你照片上標的1號電容,
去買顆能買到最高耐壓的 (貼片電容最高耐壓就是50V),
容值就1uF以上 (0805最大不知有多大, 應該沒有10uF,
差不多這種數量級即可)

如果修得好, 真要感謝前人的分享,
魔鬼藏在細節中, 這bug太難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 When the VSEN pin voltage is less than VSEN(OFF) = 1.16 V, the IC stops switching operation.

所以大大 我是要買0805貼片 10U/50V 的嗎?
因為電容值我也不知道?
感謝大大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大大 我是要買0805貼片 10U/50V 的嗎?
因為電容值我也不知道?
感謝大大喔  ...

去買顆能買到最高耐壓的 (貼片電容最高耐壓就是50V, 耐壓高,壽命長),
容值有10uF就買10uF (我查過 耐壓50V  並沒有10uF可選)
就10uF以下能買到的最大容值,擇一.

對了, 參考案例那篇, 他有量過R105~R109 電阻1204(1.2M)阻值,(案例中#8的S大有指出可能問題點)
你也最好check一下這幾顆電阻(確認阻值是否正常、是否錫裂空焊),

网友C:
提醒一下,因為低端的分壓電阻看不清數值無法計算正確值,不過注意:這片電源板是帶 APFC 的喔。160V 時分出 0.65V,到了 380V 的時候分出來的就夠用了。另一篇寫到短接一顆高端電阻,這是正確的做法。其實常常發現設計時很多情況餘量抓太少,這是導致產品運作會不穩定的原因之一。

上次量 APFC 時居然燒了我一台 FLUKE 的高檔電錶……小心呀!

至於樓主這事,我認為還是送修比較穩,不過要找對人,看起來不太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買顆能買到最高耐壓的 (貼片電容最高耐壓就是50V, 耐壓高,壽命長),
容值有10uF就買10uF (我查過 耐壓5 ...

我剛好手邊有10uf/50v電解電容先上機測試看看確定與否,但還是0.66V
R105~R109 電阻1204(1.2M)阻值,我拆下來量過都相近
連這顆電容(pin1)旁的電阻 SMD-2552 (25.5k) 測量也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醒一下,因為低端的分壓電阻看不清數值無法計算正確值,不過注意:這片電源板是帶 APFC 的喔。160V 時分 ...

確實不好查,畢竟我非專業,所以也只能學習看看能不能修好
我想要是修好這份成就感無價也全歸功於各位大大,目前我也摸不著頭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確實不好查,畢竟我非專業,所以也只能學習看看能不能修好
我想要是修好這份成就感無價也全歸功於各位大 ...

參考這裡,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9985&pid=853283
量一下整流後的高壓大電容C602電壓是多少?
整流電壓正常應為110*根號2,

查閱SSC9522S的datasheet, Vsen=V(C1)*R4/(R1+R2+R3+R4)
這張主板Vsen電壓是R105~R109 電阻1204(1.2M)串聯電阻 SMD-2552 (25.5k)嗎?
那如果AC=110V, 110*根號2*0.0255+(1.2*5+0.0255)=0.65,
的確是0.65沒錯,

如果整流電壓沒問題, 那就參照維修案例和gsm7大所說,
讓Vsen電壓拉高, 剛算了一下, 2552應該至少要換成60K,
110*根號2*0.06+(1.2*5+0.06)=1.54, 應該就成功開機,
考慮市電低壓(100V), 100*根號2*0.06+(1.2*5+0.06)=1.4,

若是如此, 可能真如gsm7所說, 原廠的設計餘裕抓太緊, 久了就不開機了,
我之前修電腦的電源供應器(Bexxxx, 德國 請安靜牌),
某些型號, 過保後, 就會出現不開機(或不易開機),
就是電源管理芯片的保護偵測電壓, 分壓電阻出來的分壓太低造成,
也是更改分壓後, 就可以穩定運作.

楼主:
先感謝大大的經驗,目前我在上班,其他的數據我回去再看,
C601,C602 這2顆大的電容的正負,我之前有量過都各為DC-150v
不知是否正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感謝大大的經驗,目前我在上班,其他的數據我回去再看,
C601,C602 這2顆大的電容的正負,我之前有量過都各 ...

大電容電壓看來正確,
直接把25.5K換大一點, (60Kohm附近),
用上面的算式, 自己換算手邊電阻, 組出夠高的電壓即可,

网友:
不要到 60KΩ……

我簡單解釋一下它的動作。當 PSON 啟動的時候->VCC_IC 供電->APFC 動作->V_BUS 會由 DC160V 升到 DC380V(不同的設計有可能在 360~400V 之間,這裡假設 380V)->此時低端電阻會分壓到 1.54V->MAIN_POWER 動作。

這樣應該 OK 了吧。

DC380V,這個我處理起來都會怕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大電容電壓看來正確,
直接把25.5K換大一點, (60Kohm附近),
用上面的算式, 自己換算手邊電阻, 組出夠高的 ...

我剛看datasheet Vsen可承受最高電壓達到Vreg, Vreg=11V,
所以就算25.5kohm改60kohm, 也不會有問題才是,

不過, 解法還是聽gsm7兄所提, 電阻選比60kohm低一些,
(我昨天有試算50kohm, 市電如果只有100V, 有可能不開機, 反正找個接近的值,
或, 照前例短路一顆1.2 Meg ohm)
早上和晚上各開機數十分鐘試試, 早上和晚上, 市電會有所變化,

另外,  c120電容, datasheet建議值是0.1uF(用途: 去高頻雜訊),
記得改回去, good luc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剛看datasheet Vsen可承受最高電壓達到Vreg, Vreg=11V,
所以就算25.5kohm改60kohm, 也不會有問題才是,

主電源一般有兩道鎖設計,第一是控制 VCC 供電有無(或有些利用致能腳如果有提供的話),第二是偵測電壓的高低,也就是 Vsense。

一般來說在 APFC 沒有動作的時候,會設計讓 Vsen 低於啟動電位,這是防止在待機的情況下意外啟動主電源。因為主濾波電容的容量很小,再來就是變壓器初始的設計參數,再來就是電晶體的耐電流與散熱片大小的問題,如果在沒有升壓的情況之下啟動主電源,會發生供電不足的問題。

所以說,我們不可以在 V_BUS 電壓過低的情況之下讓它啟動主電源工作,這個是要注意的。

网友D:
5V.12V.24V都有出來了.怎麼還˙一直在查電源板.應該是主板有問題了吧

楼主:
感謝樓上個位大大不吝指教
不過我先前有先跨接1K電阻來做小測試,(就是電源板上的 5V 接1K到 ON/OFF)
電源板確實有 12V 24V 都有出來

因為5V有到主板
我按開機鍵,但主板沒送3.3V到電源板的ON/OFF

會是主板的問題嗎?

有時偶爾可開機,電表顯示3.3V,但畫面下方的音量鍵圖示確始終沒消失過,所以會是按鍵問題嗎?

跨接1K電阻來模擬主板有送回一組電壓(3.3V)到電源板  5V 12V 24V 都有出來

主板 5V 的入電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5V.12V.24V都有出來了.怎麼還˙一直在查電源板.應該是主板有問題了吧

原本也認為問題在主機板,
只是看到前例狀況幾乎一樣, 問題卻在電源版,

hick168兄如果還是沒成功開機,
請在ps-on狀態下, 量測以下電壓值,
黃圈(電感電壓), 紅圈(線性穩壓器的in, out),
穩壓器型號要請你標註一下, 不確定是否為LM1117, 且LM1117也有好幾種版本)
再讓版上其他高手判斷哪邊出問題

VIZIO M420SL-TW主機板

LM1117 4pin SOT top view

网友D:
你這個應該有兩個問題.有待機燈不開機.跟可開機後一分鐘就自動關機無待機燈.一般待機電源IC是在380V啟動後發燙到超出工作溫度.IC就停止工作.所以就會產生無待機5V輸出.目前你就先把待機電源IC換掉.先排除待機電源的問題.至於你下面說的可開機後音量一直顯示.不然你就先把按鍵板的排線拆掉用遙控器開機看會不會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這個應該有兩個問題.有待機燈不開機.跟可開機後一分鐘就自動關機無待機燈.一般待機電源IC是在380V啟動後 ...

我前幾天已將2顆IC換新的了
SSC9522S,A6069H 問題還是依舊
按鍵板的排線拆掉也是一樣,一直出現
(不過目前連開機都開不了,只有拆拆裝裝偶爾可開機,不然就是連待機燈都不亮)

SSC9522S

A6069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本也認為問題在主機板,
只是看到前例狀況幾乎一樣, 問題卻在電源版,

GY-216跟11225我網路查不到
(還有11225 前面的反C絲印不知道是J還是反C 我也看不太清楚)
送電後測量(1117C輸入3.3V 輸出1.1V,1007輸入3V 輸出1.1V)

問題:
(1)  GY-216、11225(好像是晶體三極管)如何量輸入電壓及輸出電壓呢?

(2)  電感我沒測試過,手邊只有三用電錶不知道如何量測其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GY-216跟11225我網路查不到
(還有11225 前面的反C絲印不知道是J還是反C 我也看不太清楚)
送電後測量(1117 ...

Ans1: 如果是三極管. 電壓先不用量,

Ans2: 電感的電壓量測, 電表轉到電壓檔.
黑表筆接地(如下圖藍線), 紅表筆接到電感在PCB上的焊盤(如下圖紅線),

分別量出開機前、開機成功、開機失敗的電感電壓,
(開機失敗時, 應該有某些電壓不夠高)
如果電感的焊盤不在PCB正面可接觸的地方, 那就量那些黑白相間的大電容正端電壓,
(並聯的幾個電容, 標出一個值即可),
找出到底哪一電壓不正常.

网友:
那4顆藍色的電ˋ感是聲音輸出不用量

网友E:
曾仔大有修過這台,只是故障情形不一樣,

可開機,LOGO 出現後跳回待機狀態,當參考

他測試時有拔掉 24V 等周邊電路

連結

楼主:
主板背面上下2顆1007我有測量

上方那顆 輸入4.5v 輸出1.2v

下方那顆 輸入3V 輸出1.2V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板背面上下2顆1007我有測量

上方那顆 輸入4.5v 輸出1.2v

重點要分別量出:
  "開機前、開機成功、開機失敗"的電壓,
找出到底哪一電壓不正常.

所以, 量完3種情況,
表註數據再貼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點要分別量出:
  "開機前、開機成功、開機失敗"的電壓,
找出到底哪一電壓不正常.

目前只有待機電壓,因為都不能開機所以也沒辦法量到電壓

只有量到5V有過去主板,但主板沒給3.3V 給電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曾仔大有修過這台,只是故障情形不一樣,

可開機,LOGO 出現後跳回待機狀態,當參考

感謝 楊大俠
我有去看曾大的文章但內容細節沒有深入探討
或許我才疏學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只有待機電壓,因為都不能開機所以也沒辦法量到電壓

只有量到5V有過去主板,但主板沒給3.3V 給電源 ...

所以, 你的狀況和楊大俠所貼#36情況很像,
主板3.3V有問題, 要找出3.3V的DC-DC電源產生處,
看是要循著3.3V 走線回推,
不然就是只能趁成功開機時, 量看那個電感和電容是3.3V,

我猜是#34照片上, 左上3個黃色圈起電感中的其中一個,
可以先量看開機失敗時, 這三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 你的狀況和楊大俠所貼#36情況很像,
主板3.3V有問題, 要找出3.3V的DC-DC電源產生處,
看是要循著3.3V ...

還是都開不了機,沒待機橘燈 (要開機是可遇不可求,拆拆裝裝摸一摸偶爾會開機)
所以下圖是不能開機狀況下,只有5v送到主板下,所量的各處DC電壓值
(大電容跟電感都量了,沒標示就都是0V或量不到)

网友:
應該是有機會

我找到相似的主板是 VIZIO V42E V47E V50E ,DC-DC 配置幾乎一樣

板號:0171-2272-5041

網路上都有上面型號無法開機的報價...表示都是壞同個地方,只是當然不會有人直接給答案囉~~

自己再查查了

网友C:
這個應該是 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 你的狀況和楊大俠所貼#36情況很像,
主板3.3V有問題, 要找出3.3V的DC-DC電源產生處,
看是要循著3.3V ...

左邊接面板排線的線路是 TCON。這片是 AD+TCON 二合一板,所以連改公板的機會基本都沒有(除非能補一片 TCON 回去)。

現在電視賣得太便宜,結果每個人都懶得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應該是 3.3V:

我照樓上44#
gsm7  大大
所測量的數據

補充內容 (2021-8-23 07:30 PM):
還有救嗎?又不想花錢買新的

网友:
之前的經驗給你參考試試
因為狀況是偶而可開機,有可能是接觸不良P-ON無法送出
從主板的接頭P-ON(pin11)往源頭查線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照樓上44#
gsm7  大大
所測量的數據

有救啊,
主板上3.3V是有產生, 但沒有回3.3V給電源版,
就找47#樓的方式查找線路是否有錫裂、空焊,
或者哪個電阻開路了, 或者三極管沒有轉態,
這邊google了一塊電視機主板線路的講解, 可以大概知曉5V和3.3V的關係,
然後3.3V又分了很多路到各節點 (類似電腦主機板),
看得懂的可以稍微看一下, 看不懂的就用三用電表查找線路回推
液晶電視電路圖及解說 - 電視機電路圖.pdf (1.21 MB, 下載次數: 19)

网友:
樓主不想送修想自己搞,那指給您一條可能的路。

這是台聯網電視,以前又稱作 Smart TV。它的作業系統個頭很大,所以需要有一些背景訊息列印出來幫助 debug。

基本上因為我不是專修電視的,只是很久以前就聽他們在說有這樣的訊息可以利用,小弟是一直沒這雅興去搞這東西。剛好有這個機會,樓主可以試著玩玩,那我在旁邊靜靜看著就好。

長滿荊棘……維修人員的天堂路。

先幫樓主起個頭。

連接埠 PT2 是 TTL 的 TX/RX 訊號接腳,第三隻腳是 TX,準位是 3.3V,格式 115200,8,N,1。

簡單用示波器解碼了一下內容,可以看到送了 "device" 的字串出來。

Have 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