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l Inspiron N4110 筆電EC BIOS求助

楼主(2021-08-12):
各位痞大 日安,現在接手一台Dell Inspiron N4110 的筆電,機上使用INTEL I5的U,故障現象如下:
插上變壓器後,機器自動開機(螢幕會亮),2-3秒後掉電,不會自動重啟。要再按開機鍵,才會再開機(螢幕也會亮),但同樣也是2-3秒後掉電。插不插內存,都是2-3秒後掉電。
使用的圖紙,如下檔案:

拆機後,量測CMOS電池有電(2.9V)。主板相關資料如下:
板號:DAV02AMB8F0  REV:F (如下照片)

01-板號

01-板號

內存條上標籤:
QTFMB4B17023956
31V02MB00B0
(如下照片)

02-內存條上標籤

02-內存條上標籤

EC BIOS是使用華邦 (WINBOND;25X40BVSIG;512K Byte) 的芯片
經爬文,引起上述故障現象的原因,大概與PU2;U25;EC BIOS有關。
觀察PU2;U25並加焊該2零件後測試,濤聲依舊。因此,想針對EC BIOS進行重新刷寫。
原始資料讀出後,如下的檔案:

懇請各位痞大能提供或修改該機的BIOS資料,讓小弟能重新刷機測試,謝謝大家。

网友:
EC A138版本
你的A128

楼主:
感謝獅大的回應,小弟下載下來試試看,謝謝您。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的熱心幫忙,本機已可亮機,如下照片:

亮機照

亮機照

本機要拆到主機板(幾乎全機拆了),拿起主機板,才能拆換硬碟,這奇葩的設計,也讓小弟醉了。

楼主:
各為痞大晚安,該機今日裝機後,並安裝WIN10作業系統,發現如下不正常現象:
機器在沒有安裝電池的狀態下,插上變壓器,機器會自動開機,從開機到桌面,大約要1分50秒,不應該啊!INTEL I5-2410M的U;4G的內存;500G (7200RPM;HD TUNE PRO測過好的且無壞軌)的HD。想想前兩天,只有刷過獅子魚大的EC BIOS,並沒有同時刷橋的BIOS,如果各為痞大有相對應的橋BIOS,可否先行提供,以便小弟先下載備用,謝謝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為痞大晚安,該機今日裝機後,並安裝WIN10作業系統,發現如下不正常現象:
機器在沒有安裝電池的狀態下, ...

你把備份的傳上來 我在合成看看

楼主:
獅子魚大,明天小弟拆機,再把橋的BIOS提供給您,再請您幫忙了,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明天小弟拆機,再把橋的BIOS提供給您,再請您幫忙了,謝謝。

這是我合成官網的

楼主:
獅子魚大,今日已將該機的橋 BIOS讀出,機上是使用華邦 (WINBOND;25Q32BVSIG)的芯片,檔案如下,再請您幫忙確認,謝謝。

您上樓提供的資料,只要刷橋的BIOS就可以了嗎?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今日已將該機的橋 BIOS讀出,機上是使用華邦 (WINBOND;25Q32BVSIG)的芯片,檔案如下,再請您幫 ...

對 那跟你之前刷是同一個分離出來的
你先刷那個看可不可以正常開機

楼主:
收到。小弟就先刷您合成官網的那個檔案,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 那跟你之前刷是同一個分離出來的
你先刷那個看可不可以正常開機

獅子魚大 您好:剛剛刷了試下,濤聲依舊;而且觸控板及下方的左、右鍵均失靈無法使用。現在刷回原機的,跟原本的故障相同,但是觸控板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 您好:剛剛刷了試下,濤聲依舊;而且觸控板及下方的左、右鍵均失靈無法使用。現在刷回原機的, ...

這是你的修改

這是網路的兩個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