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壓力桶的演進!

楼主(2021-08-12):
弟最近看到這影片,有個想法在小T前端加個逆止閥或是小T使用石類過濾?就可以避免這樣的汙染?

可換內膽的產品已推出,用淘似乎比較划算?

https://ee.jaips.com/2016/12/diy-ro-water-storage-tank.html

网友A:
一般來說,整個系統的流程

水源→pp→pp→活性碳→ro→水桶→活性碳

在這個影片裡面的污染是來自哪裡?
從ro膜過來的嗎?這膜壞掉了吧
桶子生鏽嗎?用不鏽鋼桶吧
從小t活性碳過來嗎?這裡就出水了沒回頭的,怎麼污染回桶子裡面?

問題是我有看沒有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來說,整個系統的流程

水源→pp→pp→活性碳→ro→水桶→活性碳

蠻懷疑是低價小T?更換後放流低價小T都會黑水流出常把溫水電磁閥給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蠻懷疑是低價小T?更換後放流低價小T都會黑水流出常把溫水電磁閥給塞了!  ...

其實不管便宜還是貴的小t活性碳都會有黑水(碳粉)
新安裝,沖洗乾淨就好了

你的ro出口是飲水機嗎?
直接進熱水桶煮沸的話,那可以把小t拔了啊,那個是除餘氯用的,加溫也可以除餘氯,試試看味道是否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不管便宜還是貴的小t活性碳都會有黑水(碳粉)
新安裝,沖洗乾淨就好了

公司產品不能拆!

https://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75470

有搜尋到礦石也能除?不普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公司產品不能拆!

https://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75470

小t33活性碳是除ro後的餘氯,主要目的是除餘氯味,如果不在意餘味氯就拆了
當然,你說了不能拆
那只能在後面再加一道pp來氯從小t33活性碳出來的雜質

之前放流水夠多夠久的話,其實黑水就無感了,一般好像說30公升
但我實際都嘛放個5~10公升,後面吃到黑水(碳粒水)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t33活性碳是除ro後的餘氯,主要目的是除餘氯味,如果不在意餘味氯就拆了
當然,你說了不能拆
那只能在 ...

https://www.bh1978.com/big5/haocai_143289

之前聽到都是放流五分鐘,假設50G膜,一小時七公升,30公升要放流四小時?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bh1978.com/big5/haocai_143289

之前聽到都是放流五分鐘,假設50G膜,一小時七公升,30公升 ...

靠北,我說錯了,前三道有裝活性碳才是放流30公升

小t33我都是放1分鐘後,裝一杯來看有沒有顆粒飄啊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