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舊洗衣機報廢是否可惜呢?請大家指教一下謝謝

楼主(2021-08-12):
老舊洗衣機報廢是否可惜呢?請大家指教一下謝謝

大家好~  從朋友那邊收購來報廢的洗衣機

聲寶牌ES-952SBE

年紀不小了

又有從基板防水的塗膠流出許多的黃色黏液

除了上述問題,他是好的,轉盤正常,他被汰換也是因為流湯

今天試拆看看~~  有用酒精跟去漬油嘗試清除黃膠,去漬油勝出

但是要整個清除乾淨恐怕要好幾罐~~我猜的

新的電腦機板,網路看要1200不含運

按惜物的角度  丟了可惜

按經濟的角度,要處理的話搞工又不一定能賣掉

想聽一下其他前輩的論點,看是否直接拉去報廢,賺我應該得到的工資即可

不好意思,小事情還來麻煩大家,哈哈  先謝謝大家

网友:
我擺了兩台洗衣機在開心農場當儲水桶…

网友:
可能是飲料用水就可沖洗乾淨

网友:
可以先用塑膠片刮除,
剩餘的再去漬油清潔.

但這製造日期已經很久了,
建議直接報廢,別浪費時間.

网友:
確定有管道出售就處理, 不然建議直接報廢換現金.

网友:
整理是一定可以整理。不過這就是「維修比換新還要貴」的典型案例。

就看個人的價值觀去如何取捨了。不過如果說真心覺得可惜的話……很大的機會將步上與我同方向的路,至少角度不會差太多。

也可以當成是練功,電路雖然不會修,但至少會拆裝洗衣機的內外桶,並細心工作……這樣清潔保養的技能就取得了。技能樹上再開一葉。

這個膠要用有機溶劑洗,越強的洗得越乾淨,但相對來說會傷塑料、傷電解電容器,傷漆、傷身,還傷時間。出過鎚的公司污染嚴重的就直接就換新給客戶了……那舊的去哪?……您說呢?

网友:
外型感覺很老派,修好要賣價格應該也不高吧

网友:
報廢 就拆機板等 一些閥件 及有用的元件~

可以 比較 不佔 空間 ~

网友:
製造年份:1999年??? 都20年了,報廢了吧

网友:
機板沒壞的話不用清,
清本體就行了,
那黃黃的是防水層,
便宜賣給包租婆,
不然就是做公關給工廠洗布洗毛巾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 熱情的回覆~~ 我有想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 熱情的回覆~~ 我有想法了^^

是....讓繼妹卡洗衣機裏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讓繼妹卡洗衣機裏嗎??

大大您好   您的說詞我想了一下~~~

但我想不出您的意思是什麻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您的說詞我想了一下~~~

這種20年前的洗衣機的內桶最好了,整個不鏽鋼內桶,底部看不到的背面不容易積垢,

不像現在的桶身白鐵皮捲成的,底部是另外ABS底,一堆方格子減輕重量,

然後一堆格子藏汙納垢,拆下來清洗都很累,我30年前嫁妝日立的就是這種全不銹鋼桶,

前幾年LCD螢幕壞了,找了個VFD的控制板來改,繼續用到什麼金婚,銀婚,

若不是我的還能用,我要再買這種的,就只剩 LG 有做這樣的,其他除了滾筒款外,

通通都是白鐵皮捲成桶身,配上ABS底部,會累積很多海苔的.

會不會就是因此,有了洗衣機後的年代,小孩很多都過敏,不知是否有關聯,

以前第一次拆洗內桶才知道看不到的地方真髒.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您的說詞我想了一下~~~

正常模式

母湯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