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10年老冰箱

楼主(2021-08-12):
之前看到文章,說冰箱10年後會比當初買的時候耗電,
膠條老化的問題不討論,
壓縮機是否真的如文章中說的會老化,
需要耗費更多的電力維持冷度。

网友:
1.比以前耗電
2.和現在的機種比,較耗電

先來討論1
舊vs新,不同的地方在哪裡?
1.運轉電容老化
2.壓縮機培林老化
3.潤滑油變質(礦物油還好較不怕水氣)
4.鐵屑越來越多
5.散熱片表面氧化,熱交換速度變差
6.蒸發器表面長黴,影響熱交換率
7.門封長黴,變形,破損,氣密性變差(就你說的不討論的部份)

來看2
1.新舊型冷媒熱交換效率
2.氣流對流設計
3.保溫層隔熱效率新舊差異
4.壓縮機壓縮比和流量,直流扭力比較大,啟動較輕車

以上一定有不足的地方
壓縮機會老化,甚至漏電(線圈破皮),畢竟是機械運動
半密還好洗,全密的洗不乾淨,拆頭蓋骨太搞剛了

网友:
膠條老化是可以更換的(今年才找到賣家).
蝦皮賣場很多可訂製.

10年冰箱性能其實還可以.
最怕是膠條老化造成壓縮機的老化(長期運轉).

网友A:
剛好完成了一件冰箱改裝,三洋的定頻控制板裝到東元的假變頻機體(機體五年左右),再搭一個有二十年歷史的三星老壓縮機,正牌的超級併裝貨。

用它來談談效率的問題。

這是測出風口的溫度。

一開機的時候因為沒有預冷,製冷速度比較慢,而且壓縮機停機之後溫度回升的很快。

初始的六次製冷,接線時忘了把循環風扇關掉,結果冷凍庫的溫度回升超快。第七次以後就恢復正常。

接下來半夜的時候,外面吹著涼風(我把冰箱放在戶外),冷凍庫失冷的速度就很慢(斜率小)。壓縮機啟動的次數少。

接下來到了白天,太陽出來了,冷凍庫失冷的速度就變快(斜率大)。壓縮機啟動的次數變多。

其間都沒有開過冰箱門。

箱體設計當然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不過放置環境、使用習慣,還有冰箱內食物擺放的數量與方式,我想這可簡單的壓過零件老化所帶來的影響。

自己用的話,我想在排氣管前加裝一個散熱塔再配一個風扇,甚至直接把冰箱原本用的冷凝器給廢掉……目前只有高檔冰箱才會這麼作,這多了一些成本在裡面,不過這帶來的效率提升肯定是很明顯。

看台灣現在一級能效的冰箱箱體搞得那麼厚,效果肯定是比過去的冰箱強多了。不過這中間的差異主要不是因為老冰箱的零件老化,而是因為新冰箱超厚的發泡層所帶來的影響。這種厚發泡其實在十幾年前日本那邊就已經用上了,看看他們的高檔冰箱,所有想得到的手段都用上了(包含散熱塔),我看了真的是嚇到!十年前的機器喔!台灣本地產的一級冰箱,目前都還沒看到人家十年前這種等級的。

更狠的可以使用真空層,不過在家用範圍目前還沒有遇到這麼變態的設計。

楼主:
最近在考慮換冰箱,原本的冰箱應該是定頻的(SR-560B),
溫度鈕調到中間,溫度計顯示7度,
壓縮機聲音一直都有,除了開冰箱門以外,
所以壓縮機應該是一直不停的運轉,
冰箱膠條也有老化,目前是關門後,再將冰箱門壓緊密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在考慮換冰箱,原本的冰箱應該是定頻的(SR-560B),
溫度鈕調到中間,溫度計顯示7度,
壓縮機聲音一直都 ...

壓縮機聲音一直都有,除了開冰箱門以外

打開冰箱門就沒聲音 該不會是送風馬達聲音 誤認為壓縮機聲音吧?

楼主:
我沒有想到送風馬達,
下次回去在用變電家測試看看,
最近家裡有在想換冰箱,所以才上來提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好完成了一件冰箱改裝,三洋的定頻控制板裝到東元的假變頻機體(機體五年左右),再搭一個有二十年歷史的 ...

請問有順便測一下耗電量嗎~~

网友:
冰箱正常可以用很久.耗電不大.真要省錢應該是冷氣才會省電費.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有順便測一下耗電量嗎~~

什麼耗電?我的冰箱?老壓縮機用電較大是難免的……穩定之後運轉大約用電 150W 吧。不過冷得很快。

楼主:
前幾天回老家,使用插座式的瓦數計,
數值顯示平均一小時180W
我猜想
冰箱兩側發熱=壓縮機運作,
冰箱兩側沒發熱=壓縮機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