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550JX 不過電

楼主(2021-08-13):
請問一下剛接電時有過電馬上開機 風扇不轉 大小寫跟數字鍵盤指示燈一起亮 後過幾秒就斷電
後來把BIOS焊下來重刷BIOS再焊上去就不過電 後來把BIOS焊下也是一樣
版號是X550JX MAIN BOARD REV 2.0
如果用三用電表查了話要先從哪裡查起呢?
十分感謝

网友A:
有恆流源電供可看電流跳變嗎
有屏蔽板載內存過嗎 看是不是內存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恆流源電供可看電流跳變嗎
有屏蔽板載內存過嗎 看是不是內存問題

版大你好
目前小弟還是新手 手邊工具只有烙鐵跟電表
現在是完全不過電 連插著電池接變壓器也沒亮充電指示燈
這會不會是某ic故障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大你好
目前小弟還是新手 手邊工具只有烙鐵跟電表
現在是完全不過電 連插著電池接變壓器也沒亮充電指示 ...

那就先查19V有沒有出來 如果沒出來就是前端保護隔離電路問題  如果有出來 在查3V 5V 有沒有出來
相關查修資料
https://bbs.pigoo.com/thread-6829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先查19V有沒有出來 如果沒出來就是前端保護隔離電路問題  如果有出來 在查3V 5V 有沒有出來
相關查修 ...

感謝版大 我剛剛拿另一台拆下bios焊上去 發現能上電能亮機
真的不能用桌機的觀念去修理
桌機bios壞還是能上電沒想到筆電bios壞是連上電都不行
不過剛裝驅動發現獨顯有點怪怪 有切換獨顯就會藍頻
我看裝置管理員獨顯驅動都有正常裝上沒有出現問號
不知道是哪裡有問題 感謝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版大 我剛剛拿另一台拆下bios焊上去 發現能上電能亮機
真的不能用桌機的觀念去修理
桌機bios壞還是 ...

驅動是抓官網的嗎
有重新安裝驅動嗎
晶片組跟獨顯都重裝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驅動是抓官網的嗎
有重新安裝驅動嗎
晶片組跟獨顯都重裝看看

版大你好 小弟我有試過asus官網跟nvidia 官方驅動
這台只要切換獨顯 會出現很像之前桌機顯卡驅動停止回應的樣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大你好 小弟我有試過asus官網跟nvidia 官方驅動
這台只要切換獨顯 會出現很像之前桌機顯卡驅動停止回應 ...

你拆的BIOS是同型號的嗎 看記憶體座貼紙或SATA 接口旁貼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拆的BIOS是同型號的嗎 看記憶體座貼紙或SATA 接口旁貼紙

小弟比對一下主機板的版號 型號 規格都一樣 也升級到最新bios 不過還是一樣切換獨顯時好時壞
但大部分都是藍頻不然就是很像之前顯卡驅動停止回應 會有可能脫焊嗎?因為驅動都能掛上也沒顯示錯誤代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比對一下主機板的版號 型號 規格都一樣 也升級到最新bios 不過還是一樣切換獨顯時好時壞
但大部分都 ...

我會建議先屏蔽板載內存 再試試看會不會藍屏
移動R2396 到 R2397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會建議先屏蔽板載內存 再試試看會不會藍屏
移動R2396 到 R2397 看看

感謝大大 目前小弟YIHUA 898D熱風槍好像故障
要用時候會出現5-E 這種還能修繼續用嗎?還是換一台比較好
目前用烙鐵也不好拆bios@@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 目前小弟YIHUA 898D熱風槍好像故障
要用時候會出現5-E 這種還能修繼續用嗎?還是換一台比較好

一顆電阻用烙鐵應該很好拆 只是拆下換個位置測試

网友:
更換電阻,0402 電容用熱風槍比較好處理,
敝人 最近熱風槍也壞掉,故更換一隻快克  861DW
維修就非常方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 目前小弟YIHUA 898D熱風槍好像故障
要用時候會出現5-E 這種還能修繼續用嗎?還是換一台比較好

如果有 $$ 也是可以換台新的

5-E  通常都是 發熱芯掛、或有斷線

這篇有換過發熱芯,故障依舊
P1: https://bbs.pigoo.com/thread-68567-1-1.html
P2: https://bbs.pigoo.com/thread-68696-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40886-1-1.html

https://gkjnn.pixnet.net/blog/post/5629316

--
X550J 系列4代毛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