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pple A1502 可以使用PD誘騙線嗎?

楼主(2021-08-13):
型號:MacBook Pro (Retina, 13 英吋, 2014 年中) A1502
原機變壓器:16.5V 3.65A 60W MagSafe 2 T頭

主要是問原本使用 16.5V 60W,可否使用 20V 85W 變壓器或使用 TYPE-C PD 20V?

我也有先 GOOGLE 了,大部份是說可以,想請問有沒有人這樣使用?

台灣官網已經拿掉60W,85W相容性沒有 Retina 13吋,香港官網還有上架
14.85V  3.05A 45W MagSafe 2  T頭 $2290, 相容性 MacBook Air 11、13
20V      4.25A 85W MagSafe 2  T頭 $2290, 相容性 MacBook Pro (Retina 15 吋,2012 年中至 2015 年)

因為遺失變壓器,加上原廠變壓器貴貴的
剛好有一顆紫米 HA835 65W 充電器,所以想說用 PD to MagSafe 2  誘騙線來轉接

如果使用  PD 誘騙線,會升壓到 20V 使用

网友A:
應該是可以
以前的Power Bank 的資訊,給你參考看看
https://dacota.tw/blog/post/325531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可以
以前的Power Bank 的資訊,給你參考看看
https://dacota.tw/blog/post/32553138 ...

蝦皮也有變壓器+誘騙線的搭配。應該是可以才對

剛剛看到誘騙頭線至少 $159~$500,直接買 60W副廠才 $324 含運...

比較信任紫米變壓器一些 選擇困難

連結

网友:
自用又有電子基礎,剪線直接diy

网友B:
難得遇到還在用同一款2014 Mac的

USB PD 充電 > 可以,可是要用15V
USB PD 20V  > 建議不要!那樣電壓太高了,雖然試過沒爆炸但超燙,長期下來可能不安全

我自己是長期使用15V的TypeC-DC頭誘騙線,加上DC頭轉Magsafe2的轉接頭就使用
充電器用的是台達的60c,只有原廠充電器1/3的體積和重量,15V檔位輸出功率是45W
充電速度感覺起來沒有慢多少,也能完美充滿電

台達的電源產品果然比較穩定好用很推薦,可以參考狼大的測試(關鍵字:港都狼窩)
台達60c雖然沒有用什麼GaN晶片,但比很多號稱氮化鎵的某國品牌穩定/效率高

网友B:
題外話~ 另外想請教一下
不知道大俠有沒有遇到螢幕脫膜的問題、是如何解決的呢?

這個型號好像很容易脫膜整個螢幕坑坑疤疤的看起來醜死了
雖然自己的以前在招回計畫已經免費回原廠換過一次螢幕(現在招回計畫已經結束了),可是現在又已經慘不忍睹了

网友:
補一下實際使用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題外話~ 另外想請教一下
不知道大俠有沒有遇到螢幕脫膜的問題、是如何解決的呢?

聽你這麼一說,有印象某一代會有脫膜問題,

可是要跟你說..........這台是別人給我的,上周剛拿到的時候發現SSD被拆走了,也沒電源,

我用可調電先充滿電,再用 USB WINPE 開機看起來正常,螢幕沒特別注意,應該還沒開始脫膜

還沒實際安裝 macOS 測試

目前先買了 M.2  NGFF 轉接卡 + 庫存 M.2 256G,

等確定機子沒問題再買誘騙線

我還真不知道台達也有 TYPEC 變壓器,不過大陸品牌相對便宜很多 500多台幣就有

台達 Innergie 60C  要 $1290

--
剛剛發現台達 Innergie 65U 萬用型的不錯 $990。剛好有我需要用到的聯想
https://tw.buy.yahoo.com/gdsale/ ... wE&gclsrc=aw.ds

网友B:
引用 楼主:
聽你這麼一說,有印象某一代會有脫膜問題,

可是要跟你說..........這台是別人給我的,上周剛拿到的時候 ...

原來! 轉接卡很好用,幾年前早早就換更大容量SSD了

60C如果能接受二手的話可以蹲蹲看一些二手網站,通常二手價平常都能找到1000內的,700-900元都是秒殺價買起來很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來! 轉接卡很好用,幾年前早早就換更大容量SSD了

60C如果能接受二手的話可以蹲蹲看一些二手網站,通 ...

2年前剛上市還發生爭議事件

https://kknews.cc/digital/leezxmz.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題外話~ 另外想請教一下
不知道大俠有沒有遇到螢幕脫膜的問題、是如何解決的呢?

google 後,原來是表層度膜脫落,似乎擦得掉

https://hhu70.pixnet.net/blog/po ... %E8%9E%A2%E5%B9%95-

网友:
這個好像得幫台達講講話,那個氮化鎵是台達在集資一開始時規格上使用的,後來在出貨前早早有發聲明不使用氮化鎵晶片了,文中要不是作者被文中「媒體」亂寫給騙了,恐怕就是作者有其他意圖吧。而且發文還沒盡查證責任也真是讓人不得不懷疑他的目的是什麼。

宣稱台達60c造假的這個消息往往在以某個左邊的國家為來源的地方經常出現,似乎也並不讓人意外,畢竟台灣做出好東西那些沒氣度的人就是會想盡辦法找各種理由攻擊。

除此之外kknews.cc是著名的某個左邊的國家的「內容農場」,裡面的文章良銹不齊(良少銹多),全是從其他網頁自動抄襲來且100%不告訴大家來源,真正的問題是這些文章經常夾帶著偏激國族主義色彩、誤導資訊(misinformation)、不當意圖,可謂不可不慎。
這些內容農場經常遮蔽甚至取代掉我們應該真正查到資料的地方,google在今年初才大力開鍘減少內容農場的出現機率。

關鍵字「google 內容農場」可以找到內容農場的定義和不少資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難得遇到還在用同一款2014 Mac的

USB PD 充電 > 可以,可是要用15V

我用可調電,A1502 他盡全力在充電,開機使用+充電= 3.47*16.5=57W

關機會低於 3A 以下

算的真精準,變壓器規格是 16.5V*3.65A

网友:
回報問題弄錯帖子了.....不會刪除.見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