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建議這台筆電最好不要買

楼主(2021-08-13):
這台筆電朋友提到常常在修,我剛剛就看到兩台待修,都是相同的問題。

為什麼?總要有個理由吧!

請參考上圖,一般筆電的風扇會設計在靠近散熱孔區,但是這台筆電的散熱風扇離散熱孔很遠,原本的設計者或許認為這樣比較能夠有效帶走廢熱,殊不知台灣氣候潮濕,吸入的空氣長期經由黃色線段吹往散熱孔,黃色線段經過的零件跟線路就因受潮導致故障,送到原廠一看就判定是使用者導致受潮,換主機板非常昂貴,只能外修便宜一些。

想買筆電的會員再注意一下!

网友:
這要筆記一下~

网友: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487-1-1.html

一年多前幫客戶買新機 ↑

那時候也猜想積灰塵加上會有潮溼問題,成真了

我這台會比較慘,直吹 EC、BIOS、CPU

--
華碩很多型號都搞這種設計,那麼快就有故障的 一樣是八代機,

這樣算一算,差不到二年多過保就掛了

建議購買之前先查網路上的拆解圖

幫補一張 A560U 內部圖,出風口是往另一邊吹散熱片,

网友A:
這廠牌的手機我也不會再買,零件瑕疵不召回更換,還讓這型號變孤兒機。氣死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廠牌的手機我也不會再買,零件瑕疵不召回更換,還讓這型號變孤兒機。氣死人了! ...

瑕疵我覺得各家都會發生,只是原廠當然精算的很,

我手上有一台 Surface Pro 7,10代 i5,才兩年內的產品,

客戶使用一年多過保就無法開機
(客戶報怨中,等召修不知民國幾年,可能得說服他花 $13,132 換機,不然就直接變廢機 )

客戶說使用中直接黑屏斷電,我推斷是 CPU 掛了,還有充電電流,充滿電,按開機鍵沒電流,

然後在微軟網站看到一貫回覆, Power + 音量鍵重置,我重置幾十次都一樣

Surface Pro 是無風扇設計,溫度高造成CPU空焊,Google 國外滿多災情的,也很多報怨文,i7 更容易掛,

後來隔沒多久的 11代 Surface Pro 7 Plus,SSD 改成可從外部拆缷

可能是避免客戶死機,資料還能救 ( Pro 7 SSD 焊在主板上

一開始有小問題就上新聞了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00427/1701071.htm

网友:
這牌子從平板也可以看出端倪~~~~

同樣規格的產品人家都能做到升級安卓4.4為最終版本,他卻似乎賣得不好,沒出包就不推
更新套件了。放客戶自生自滅....

從90年代開始就有些鳥事~~比方我幫朋友組台電腦,該板子要價四千多元也算中高階等級
了,別人家這種價位的產品除了板子用料外,零附件給好給滿,有幾個IDE就給幾條排線。

外接I/O接頭也盡量給滿,就他們家沒有~~一個外接式PS/2擋板還要人家額外買才能用...

网友:
標題有型號有品牌名字才好搜尋 屬實事實也不怕曝光

网友:
以前遇到過這牌的一台,固定 一兩個月壞一樣不開機,送修多次吵到第三季要求換了一台同型號的,結果說是工程樣品機換回來了 ,後來變成傳真電腦每天12小時全年無休,大概用了12年除了自行換了一次ccfl燈管,到LCD發白退役都沒再壞過,邪門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廠牌的手機我也不會再買,零件瑕疵不召回更換,還讓這型號變孤兒機。氣死人了! ...

小弟的子龍四630版本很好用啊(不過太滑不好握),
上一支子龍二是被NCC逼退役的,
小弟有雙卡需求,
小龍二是4G+2G,
現在根本找不到正面指紋,
後面全平的手機,
去年電池長大,
買個副廠兩百多又活龍一條,
到八月為止服役滿四年了,
不過六代之後跟ROG都天價,
再來想跳去谷小姐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