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初學arduino程式開發與套件購買開箱

楼主(2021-08-14):
昨天才收到的東西,花了一天學了一下現在東西越做越簡單,
以前都要用單晶片跟燒錄器才能完成的東西古早時代光要在一塊面板上秀出文字
就要學至少幾月才能完成.現在不用一會時間就能學會如何開發一些簡單的電路板作動器.
這東西真是非常適合給非電子科系的人做一些diy自動控制方面來做開發使用.

楼主:
這是初學arduino的第二天,今天試著從機車點火線圈上抓出點火的脈衝信號~
只要能抓到這個信號,就能開始來試著做led轉速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厲害厲害 加油加油

我只是剛接觸,連入門都還算不上,後面還有一堆問題待多解決,像雜頻過濾這些.
試了一下這個後,才覺得之前玩diy放電機時,看到很多人,一開始也都將控制方式轉向用這個來作電壓監視.
但後來這些人全都改去買現成制器板來作間細控制,不自己寫程式了.
接觸這個後才知道為什麼,這個只能接受5v內的電壓輸入作判斷,要將放電時的80多v電壓砍到5v以內
精度會非常差,這樣要如何做精確的判斷?

楼主:
經過昨天的---初學arduino程式開發2~抓取機車點火脈衝信號實驗-後
經過幾小時的修改,終於找到解決信號雜質過慮的方法
程式還需要再作優化修改,目前只是最初測試可不可行而己.
基本上算是初步成功了..

這個東西能拿來作什麼用? 就可以作一個超轉燈了.
像檔車就可以設定7000轉時顯示,提示要換檔了.
而像cb400更能拿來作vtec啟動的轉速判斷
可以設定成3000轉就開v,就是把接 led的線改接到vtec那裡即可辨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剛接觸,連入門都還算不上,後面還有一堆問題待多解決,像雜頻過濾這些.
試了一下這個後,才覺得之前玩 ...

那是玩家 還沒掌握好基本功 所以才放棄 買現成的比較快達成目標 日後有機會看個人若有興趣精進 還是會自己寫的

加油

楼主:
對昨天的電路做了些小小修正
減少了些電阻與電壓端改接3.3v
之前是接5v輸出,改3.3v後數值就更穩定些
目前已可顯示正確的數值了,拿出小電腦來作比對
二者顯示的轉速值很接近,電腦端因為更新率的問題
會比診斷電腦慢了一些些,但大致上數值都對的上

補充內容 (2021-8-17 06:31 AM):
本來以為做這個東西會很有挑戰,需花很多時間,更有可以解決不了,完全做不出來,結果不到一天就全都ok了.進度完全超過原本的預期.

楼主:
這幾天一直在做程式的修改與測試,很久沒有這樣專注做一件事了
目前已不再做DEBUG除錯,而是開始進行程式優化與驅動大電流物件進行測試
這是要做超轉燈與CB400 VTEC控制一定要通過的測試
現在轉速能顯示的更正確了

网友B:
讚讚讚
上回這麼認真是前年吧
站上大大贈送白色時鐘點顯示器
所以很認真地去抓NTP時間來顯示
終於弄妥NTP時間值丟給顯示器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讚讚讚
上回這麼認真是前年吧
站上大大贈送白色時鐘點顯示器

我們這些六年級資訊科出身的人,都玩過basic跟c語言
但跟電子科出身的人最大的差別就在寫出來的程式只能在電腦上跑
不能像電子科的人會玩單晶片燒錄做電路板開發與機械自動控制的能力
但現在有這個東西的出現,剛好補足資訊科出身的人不足之處.
arduino的程式只要有學過basic跟c的人都能很快就上手看懂.

楼主:
終於解決轉速因雜訊讓數值顯示不正確的問題

現在轉速顯示能跟診斷電腦上顯示的完全一致了

网友B:
我一路走來比較辛苦
沒有上學找老師教導
看雜誌學的是 Z80 組合語言
還沒搞熟又換 APPLE ][ 的6502
更慘的是又沒搞熟
又換8048 單晶片的組合語言
CPU一路換,換到沒事可做
現在都馬是到處看看晃晃
成不了啥事

可以見到樓主盡心盡力完成理想的改造
彷彿是自己完成一件新玩具般的喜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路走來比較辛苦
沒有上學找老師教導
看雜誌學的是 Z80 組合語言

s大的年齡應該和我差不多,因為過程也是這樣。
後來INTEL系列的組合語言不想學了,因為指令手冊都可以當枕頭了。
高階語言也是從basic,一直換到 pascal 自學得差不多熟練,就沒人用了。
學習動力用完了,就是網路逛逛聊天就好。

現在老了,只要試算表和文字編輯還會用就可以了。

网友A:
把mcu取樣加速, serial 用115200, LOOP 的延遲縮短, 會快到你看不習慣.
再加個軟體的 RC filter, 波形好看又快速
繼續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mcu取樣加速, serial 用115200, LOOP 的延遲縮短, 會快到你看不習慣.
再加個軟體的 RC filter, 波形好看 ...

感謝建議,這幾天測試下來,發現一件事
雜訊的出現好像跟現在時間是有關系的
像現在四點多,去試雜訊就少到幾乎沒有
可是在晚上七點多去試時,雜訊就會一直跑出來
程式都是同一個沒有改,都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路走來比較辛苦
沒有上學找老師教導
看雜誌學的是 Z80 組合語言

還記得高一時,是接收大哥留下不要的286電腦
當時在學大易輸人法跟basic與dBASE
還是用dos-3.3 後來改4.0 ,那時最好用的軟體叫PCTOOLS
藍色多腦河病毒剛剛問世,電腦教室整間全中..每台都跑一跑就自動唱歌
後來去打工賺了點錢後就換主機版跟cpu換成386sx
就是便宜版的386,少了數字運算加速的那個版本
再來才一路從486換到後來去intut免費更換有問題的第一代586
那時軟體發展非常慢,光dos3.3跟windows 3就用了非常多年
倚天中文那時是台灣最大的軟體公司
後來中文系統改換到震漢中文
cpu也不再用i 牌,改換C牌的6X86與AMD的CPU
一直到2000年後就不再玩硬體升級的遊戲了
電腦是能用就好,我到現在還在用AMD X2 雙核的老電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建議,這幾天測試下來,發現一件事
雜訊的出現好像跟現在時間是有關系的
像現在四點多,去試雜訊就少到 ...

一般機械轉動速度變化不會太大 秒間差別100不太合理,雖然曲軸的運動非勻速,慣性的 ,雜訊是其他電器和電網還有電源帶來的 ,估計你2秒取樣一次的顯示已經忽略了一部份,所以測轉速都要大力的濾波特別低速更不能忽略 不然電子油門或節氣門怠速就做不好了 試驗過2.4L的汽車引擎怠速大約700-800 人家做得到測速和自動控制節氣門也很穩定 mcu是Motorola的 俺用Arduino的mcu去讀他的點火輸出訊號也沒差很多 所以diy玩家應該也做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機械轉動速度變化不會太大 秒間差別100不太合理,雖然曲軸的運動非勻速,慣性的 ,雜訊是其他電器和 ...

單缸跟四缸怠速時的轉速落差有很大的不同
可以看診斷電腦,也一樣是上下二.三佰的差異在跳.
不要差到一千就都還可以接受.

楼主:
找到雜訊的原因了,那棵PC817的問題,一樣是817,我拆了一棵壞掉的POWER上面PC817
但不是夏普的,一換過去,整個轉數顯示超級穩定,比診斷電腦上的還穩定.
本來不相信這樣的事情,不都一樣是817,再換回原來的,雜訊馬上又回來了
上下跳動幅度跟POWER拆下的這棵差非常多..
另一棵只標817的,連PC字樣都沒有,一裝上去,上下波動都是一千起跳..
想去買4N35的回來試試看是不是會比817更穩定.

楼主:
led轉速表+獨立LCD小顯示器完工
目前硬體與軟體完成度已經非常高
再來就是最小化後裝上車,實際上路作實測
不過這個並不急,所以有時間再來慢慢弄.
前面最困難的部份已經都完成了.

楼主:
這是利用arduino與lcd1602,+血氧感測器完成的自制血氧機
原廠附的那個範例程式很不好用,不但只能用電腦才能開視窗看數據
且感應效果很差,手指放半天都測不太出來,一下有一下沒有
我就把程式作了一下修改,讓數據直接傳送到一個LCD小營幕,
這樣直接插電就能使用,不再需要電腦才能用.

楼主:
一時興起,就在程式上再多加幾行上去
讓LCD也能像燈號一樣出現轉速指示箭頭
這樣就不會只有轉速看上去很單調
再想辨法看能不能改成像小精靈那樣的圖案顯示在LCD上面
若可以就能像小精靈吃點點那樣隨著轉速向右移動
這樣等以後真的改裝到車子上時,光看這個LCD顯示就很爽了.

楼主:
剛完成的轉速訊號產生器,可以模擬發動機的轉速輸出訊號
主要就是個頻率產生器
這在以前根本無法自己diy,現在用arduino後輕而易舉就能做出來.
arduino還真是電子小白的救世主,有這個很多以前要花錢買的東西
現在全都可以不花什麼錢就自己做出來.
像這個就一棵10元的VR跟一塊一佰出頭的arduino就完成了.
可以輸出標準的發動機轉速訊號給機車轉速表
轉速可以隨使亂調,主要就是要拿來做轉速表測試使用
這樣就不用每次都要去發動車子才能做測試

楼主:
這支程式是三支外國發動機轉速程式的綜合體
我將三個完全不同的程式熔合為一體.
程式碼超過五佰行,以arduino來說是很巨大的一支程式.
特別拿出光陽原廠診斷電腦來做轉速準確度的確認.

這是將之前做的lcd轉速表第一次拿到cb400上面做測試

楼主:
今天做了一塊arduino腳位擴充版
只需用三個腳位就可控制可無限擴充的虛擬腳位出來

楼主:
將昨天完成的腳位擴充版加上16棵lcd燈拿到cb400上測看看
順便測試vtec 啟動控制看看效果如何.

楼主:
將這個專門拿來測發動機用的LCD轉速表
增加能拿來測風扇與一般馬達轉速功能進去
以前就一直想給銑床裝一個數位轉速表
不然都不知道現在用的是多少轉..
現在這樣就能拿來玩重機又能拿來玩銑床跟車床了.
就光一個版子一支程式,就能拿來測所有能轉速的東西~
這支程式越來越龐大功能越來越多了.

楼主:
再對這個新寫好的一般馬達轉速測量功能做進一步的測試
把風扇調到最低轉速與測這個風扇的最高速...
其實最不好做的是我一開始就完成的發動機轉速測量表
這個反而是最簡單的,多的是做的出測一般馬達轉速的人
但換做發動機的卻一直都做不出來
因為運氣很重要,不止是技術而己.
沒有拿到對的材料,再會寫程式都完成不了.
我是到現在才發現是多麼好運,只要拿的材料不是剛好我買到的.
例如這塊特別的版子,而是去買最多人買的那個加強版
保證做不出來,為什麼?因為我後來也買了幾塊加強版的
但同樣的程式,同樣的電路版, 拿去發動車子,測出來的都是亂跑的數字
完全不能用..再換回這塊版子,就又一切正常,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楼主:
這是第三次做CB400上的測試,這次拿了一支2013年時
國外玩家做出來的Arduinolcd轉速程式檢做對比測試
也順道做一下四種模式在CB400上的測試

這是那位2013年國外玩家的影片位置與DIY的網址
想試一下自己也做個試試的可以到他的網站下下載程式碼與電路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NUFziONEjY

https://kokoraskostas.blogspot.c ... rk-plug-sensor.html

楼主:
仔細的看了一遍那個2013年國外玩家的網站內容
他抓取點火訊號的方式是利用磁感應,不像我是直接從coil拉線
覺得也應該來玩看看別人的作法,就簡單的配了一下電路測試看看.
時間過的好快, 玩arduino也接近一個月了,一個從未學過的初學者
很難讓人相信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就做出這些測試品.

楼主(2021-09-13):
目前抓取發動機轉速訊號有二種方法.
點火線圈一次測電源與二次高壓線磁感應方式
這次同時作二種的測試,看看那種比較好用~
同時也將2013年那個東南亞玩家寫的版本納入程式裡,成為第四模式.

補充內容 (2021-9-14 06:31 PM):
我從完全不懂到到現在能輕松的開發各種硬體控制工具,總共到後天才滿一個月而己.
程式裡的程式碼我只看的懂if這些簡單的東西而己,
但已能把網上下載回來的程式隨我更改跟合併
程式裡面寫的到底是什麼,我不懂也不需要去懂
只會能掌控跟整合就很好用了..
玩機車汽車diy甚至只要你還想在未來不淪落為各廠商獲利的對像
那麼這麼東西一定要去學,跟三十年前一定要會組裝電腦與十年前一定要懂智慧手機一樣.
不跟著潮流走,就會沈淪下去,變成那些拒絕智慧手機堅持拿傳統手機的老人.

楼主:
這二天剛買的新玩具~ 600元還找很多的示波器.
這台其實我五年前就在網上看人開箱過了
但當時一來不懂二來覺得沒需要,所以看過也就算了
直到最近玩電子開發,覺得是要來學學示波器的時候了.

楼主:
再拍一下更進一步的操作過程

楼主:
剛收到幾天前訂的示波器探棒
為什麼要買探棒?因為這台機子最大電壓不能超過50V
但我買的這種可以切換倍數的探棒就能讓我量到400v的電壓

楼主:
這是利用arduino製作完成的簡易示波器
這個成本就更低了,不到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