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當打天花板工

楼主(2021-08-14):
在某一天烏骨雞學姐突然發現我住家天花板有點凸出,後來地震也沒有讓它掉下來,不過我看的是很膽戰心驚,為了怕傷到家人,決定把它弄下來。

用力一板就幾乎整片掉下來了,一共就上面這三區,放大圖看一下︰

第二張照片就在我住家電腦正上方,萬一我在使用電腦時,掉下來一定砸中我。

第四張照片也很恐怖,平常輪椅就開到那裡停放。

我只會做到這樣,接下來就有請師父要來搞定了。

网友A:
最好做混凝土氯離子檢測,以判定是否用到海沙。

也有可能是鋼筋保護層厚度不足,或是上一層長期潮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做混凝土氯離子檢測,以判定是否用到海沙。

也有可能是鋼筋保護層厚度不足,或是上一層長期潮濕。 ...

這不是海砂屋,我看過海砂屋的慘狀,如果是海砂屋就不是這樣了,不過你說到重點,我發覺水泥的厚度好像不是很夠..........,以上是我不專業的看法。

网友B:
這個 蠻 麻煩的 ~

會越來越 嚴重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 蠻 麻煩的 ~

會越來越 嚴重 ~

等我有錢一點再來換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不是海砂屋,我看過海砂屋的慘狀,如果是海砂屋就不是這樣了,不過你說到重點,我發覺水泥的厚度好像不 ...

有可能鋼筋跟板模之間墊高不足,導致保護層太薄。

室內樓板不含粉光層,RC到鋼筋保護層至少要有2公分以上,已經敲開了可以量量看是否足夠?

网友:
題目吸引,今天下午當打,天花板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鋼筋跟板模之間墊高不足,導致保護層太薄。

室內樓板不含粉光層,RC到鋼筋保護層至少要有2公分以 ...

要再爬上去太累了,這個明天就有老塞要親自來搞定它了,讓他看現場後怎麼說

网友C:
你一定是在那裡發功 頭上水氣蒸騰浸入天花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一定是在那裡發功 頭上水氣蒸騰浸入天花板

我是練九九神功,冒水蒸氣的是另有其頭~~~

网友:
一粒頭 2粒大 ?

我看是 摸咧燒 ~

网友:
電腦桌正上方...

K到可不是開玩笑的

网友:
wish這房子是民國幾年蓋的?
這個天花板是第幾樓的?

网友D:
鋼筋會銹,若不是海砂屋,就是有漏水。漏水就會有水漬痕。鋼筋除銹上紅丹漆,再上不銹鋼網固定,再上水泥。還要排除上方水源才能避免再發生。

网友:
第一張相片中已有壁癌及漲裂修補,講究的工法要將此區域全部清理重作,若是頂樓漏水就要重作防水。

网友:
我還以為老大要用震樓神器喜得釘摃樓上的鄰居咧.

网友:
根據經驗這種就是樓上相應處有漏水,
最好一併檢修,
否則多年後會變成大範圍剝落

网友:
看狀況是太薄加上有水氣,才會鋼筋生鏽推開混凝土!您這是小問題而已~

网友:
南部常遇到濕氣比較重的房子都會這樣,都是補土補平再油漆處理!
處理完以後一定要再開冷氣或除濕機除濕!

网友:
wish頂樓防水,是不是沒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鋼筋會銹,若不是海砂屋,就是有漏水。漏水就會有水漬痕。鋼筋除銹上紅丹漆,再上不銹鋼網固定,再上水泥。 ...

不嚴重,就是滲漏水造成鋼筋銹蝕,解決源頭比較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