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M840 不開機

楼主(2021-08-14):
請問一下,接電後所有的LED等都不亮,量測電源19V有電,但按電源鍵都沒反應,也沒開機.

网友A:
先測量各大電感電壓 尤其是3V 5V
這裡有圖紙點位圖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195-1-1.html

楼主:
都量測完了,只有一個位置C9495/C5496 的1808高壓電容有問題,但好像適用於L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測量各大電感電壓 尤其是3V 5V
這裡有圖紙點位圖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195-1-1.html ...

都量測完了,只有一個位置C9495/C5496 的1808高壓電容有問題,但好像適用於LAN.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量測完了,只有一個位置C9495/C5496 的1808高壓電容有問題,但好像適用於LAN.

有問題就先拆除再看可不可以開機
開關有電壓跳變嗎
如果有就先刷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問題就先拆除再看可不可以開機
開關有電壓跳變嗎
如果有就先刷BIOS

開關完全沒有反應

网友:
引用 楼主:
開關完全沒有反應

CMOS電池有電嗎

楼主:
有電(電壓 電流 都正常)抱歉新手每小時只能回覆3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電(電壓 電流 都正常)抱歉新手每小時只能回覆3次

開關沒3.3V 就查一下開關到EC的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關沒3.3V 就查一下開關到EC的線路

謝謝你的幫助,但我一直找不到 EC線路上 ,電容實際位置.我在努力找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的幫助,但我一直找不到 EC線路上 ,電容實際位置.我在努力找找.

你有點位圖應該很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點位圖應該很好找

感謝!!獅子魚大大幫忙,

好消息,拆掉壞掉的電容,通電可以開機了.目前找不到高壓電容用陶瓷高壓電容代替,順便換掉3V 電池.
目前都正常,待測試.

請問要到哪裡找 Toshiba M840 Bios 更新程式,一直找不到官網.

目前版本
system BIOS Version 6.3
EC Version               6.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幫忙,

好消息,拆掉壞掉的電容,通電可以開機了.目前找不到高壓電容用陶瓷高壓電容代替, ...

東芝舊型筆電沒有官網了
要找舊型筆電資料只能從非官方網站找
6.3應該是最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東芝舊型筆電沒有官網了
要找舊型筆電資料只能從非官方網站找
6.3應該是最新了 ...

剛上網找到 Toshiba M840 -B Bios 6.5, 但還沒刷新Bio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上網找到 Toshiba M840 -B Bios 6.5, 但還沒刷新Bios

M840 A756
M840 -B
不清楚是不是同一機型 如果使用沒問題 就不用去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M840 A756
M840 -B
不清楚是不是同一機型 如果使用沒問題 就不用去更新

刷新後,目前使用都沒問題.

楼主:
Google 搜尋 toshiba m840 bios 就會找到 Toshiba Satellite M840-B BIOS 6.50 - Softpedia Drivers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M840 A756
M840 -B
不清楚是不是同一機型 如果使用沒問題 就不用去更新

請問一下,筆電時常出現黑屏,強制關機後重開又正常,要從哪裡檢查維修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筆電時常出現黑屏,強制關機後重開又正常,要從哪裡檢查維修呢?

這台應該有獨顯,可能是獨顯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應該有獨顯,可能是獨顯有問題

AMD 獨顯 ,難道只能換獨顯晶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AMD 獨顯 ,難道只能換獨顯晶片.

可以這樣做,但一段時間可能會再復發
若動手能力夠強,可將intel內顯改裝出來
可參考獅子魚大貼的那篇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這樣做,但一段時間可能會再復發
若動手能力夠強,可將intel內顯改裝出來
可參考獅子魚大貼的那篇文 ...

個人能力有限弄不了,謝謝你的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