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E1 -572G 板號LA-9531P 進水無待機

楼主(2021-08-14):
浸水部分清理乾淨後處理了PU301 幾個腳的斷線

可調電源接上無ˋ待機電流 想請教一下排查方向

楼主:
各電感對地阻值

网友A:
很明顯1腳電壓就不對
PU301 應該損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顯1腳電壓就不對
PU301 應該損壞

PU301 有換過三個 狀況皆一樣

會不會有其他地方把1腳電壓拉低?

楼主:
經過獅子大的提醒~ 再次確認斷線地方

發現 PU301 一腳修補並無修補完整 缺了紅色這段的連結

補上後已經有19V 可以正常開機 且PQ302 四腳也有25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