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維修實例] 光陽機車 Many 110 更換龍頭鎖

楼主(2021-08-15):
機車龍頭鎖在一段時間前開始卡澀,

最近下雨騎過後,龍頭鎖變得更難開,影響使用,

買了新鎖,趁著假日晴天動手更換。

手忙腳亂後,終於完成。

這是新品的包裝袋,和換下的舊品,設備上看得到和鑰匙一樣的編號。

最後磁石座做要留著,換裝上前端的新鑰匙,騎乘順風暢快。

网友A:
這種不知能不能上潤滑油解決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種不知能不能上潤滑油解決 ?

可以!只是有可能要把龍頭鎖拆下來,潤滑油才加的到需要的位置。
之前我兒子的機車龍頭鎖也是"多功能"型的,什麼壓下去左轉開座椅,又怎麼轉開加油口,要發動要那一段.......,有一次請會員大修,我看沒油了騎去加油,加油站人員問我加什麼油?我.........不知道,光是要開加油口就不會開了,經加油站人員幫忙終於打開了,我在想加油站的人或者會認為這台機車是我偷牽來的,不然怎麼連怎麼加什麼油都不知道?
鎖頭實在太難開了,我牽到對面機車行問看看換一個多少錢?老闆跟我們也很熟,他說這個鎖非常貴,建議不要換了,我幫你拆下來加一點油就可以了,不過我看他光是拆下龍頭鎖就很麻煩了,潤滑油不只是從鎖匙孔加進去喔!這樣每次開鎖時,鎖匙都是黑油,是要加的地方每個鎖都不太一樣,要看實際情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只是有可能要把龍頭鎖拆下來,潤滑油才加的到需要的位置。
之前我兒子的機車龍頭鎖也是"多功能"型 ...

PGO多功能鎖只有爽在免熄火開車廂(順逆時鐘轉都能開),
小弟磁石鎖只有新車那兩三個月有在鎖...現在連龍頭都沒在鎖...
但三音叉的好像要熄火才能開車廂(逆時鐘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GO多功能鎖只有爽在免熄火開車廂(順逆時鐘轉都能開),
小弟磁石鎖只有新車那兩三個月有在鎖...現在連龍頭 ...

我那台大白也能免熄火開座椅,如果鎖匙在OFF段(機車已熄火),那就左轉開座椅,如果鎖是在ON段(機車發動中),那就右轉不熄火開座椅。

烏骨雞學姐的小白也可以不熄火開座椅,她的切換遠/近燈開關還有一個自動彈起的功能。

只要鎖匙是在ON的位置,這個開關都有效,所以也可以不熄火開座椅。
這台小白的座椅下方還有維持鎖匙孔設計,在已經鎖好車或電池故障時還能開座椅。

我的大白座椅旁邊沒有鎖匙孔設計,不管什麼狀況都要經過龍頭鎖開啟。

网友:
恭喜完修,原來鑰匙舌跟磁石可以這樣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那台大白也能免熄火開座椅,如果鎖匙在OFF段(機車已熄火),那就左轉開座椅,如果鎖是在ON段(機車發動中 ...

老大,
我以前的老豪邁有配備遠近燈那個按鈕,
不過寫的是PASS,
閃大燈用的,
原來現在被改成一鍵開座墊了.

网友:
   能轉動應該就該有空隙.如ˊ果是我.先電瓶斷一條線路.WD-40噴劑噴一噴.不發動狀態下鑰匙轉動各方向幾次.這樣多弄個幾次.讓空隙都能有一層油.最後吸油布或衛生紙壓住鑰匙孔.高壓空氣沖個幾次.讓多餘的油回沖上來吸走.讓裡面的表面僅剩下一層油膜.
    我以前都是這樣弄得.用機油潤滑則太黏稠.最後鑰匙插進去會黑黑的.這樣就沒感覺了
    針車油也行.但要用高壓空氣沖一衝.盡量讓裡面空隙都能沾油

网友:
我也要來處理我那老爺車,謝謝您___________

网友:
前幾年鄰居他家每個小孩都有摩托車,連大人的總共6台,都在車牌角落貼上同樣的圖案貼紙,

一排停在一起好像某種組織,有一天看鄰居拿鑰匙一直戳來戳去,原來全部被注入3秒膠,

看在他4個女兒都都會叫我阿伯很有禮貌,就幫他們把鎖都分解清掉殘膠,

若不分解清理到每段的鎖pin及小彈簧的話是不會恢復正常的,

我的義舉也因此在鄉里傳開,常有人拱我選里長,只是我沒興趣,

跟好友里長談起,里長大笑詪我說,來來來,這杯先乾再說.

楼主:
大家討論蠻多的,

龍頭鎖巡視一番,外觀除了鑰匙孔外沒有可以點入潤滑油的地方,

如果要拆開鑰匙部結構來上潤滑油,也還要有特殊工具(螺栓頭中間有凸起)才行,

先決工作則是要經過一陣忙亂,才能拆下這個龍頭鎖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討論蠻多的,

龍頭鎖巡視一番,外觀除了鑰匙孔外沒有可以點入潤滑油的地方,

買把腳踏車的萬用刀型星型起子,
百元左右什麼規格都有了,
只是那東西不是很好握...
小弟都把他拆散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討論蠻多的,

龍頭鎖巡視一番,外觀除了鑰匙孔外沒有可以點入潤滑油的地方,

星形起子要分實心跟中空的,這種就是中空的,買中空的可以戈用實心的,但是實心的遇到中空的不能用,所以要買中空的比較適合。

下圖紅色箭頭應該就是鎖龍頭的地方,這裡也是常常影響好不好開的地方,潤滑油從這根圓鐵棒的周圍讓油慢慢滲進去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