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E3 PRO GAMING V5無CPU電壓,不放棄加運氣成功修復

楼主(2021-08-15):
這片主板故障原因是不出CPU電壓,CPU冷冰冰,CPU電源管理芯片代號是ASP1400B,查腳位定義:pin2=P_VRM_EN_5,Pin6=VRMPWRGD,量測發現皆為OV,開啟信號既然是0V那就往上找,根據時序圖如下:

由於這片主板小弟找不到點位圖,所以只好從比較明顯能量測到的訊號下手,主板的IO代號是NCT6793D,查腳位定義:pin115=VCCSA,Pin116=VCCIO,量測發現VCCSA=0V,VCCIO=1.6V,如下圖:

主板有3V、5V、12V,但沒ˊ有VCCSA電壓,難怪第11步VRMPWRGD的電壓不出,沒有點位圖只好靠跑線了,就這樣翻來翻去,中間還把電池座拆掉查線,終於在眼睛瞎掉前,找到下圖紅圈處:

查了一下別塊主板ASUS Z170-A點位圖,發現有個10腳的IC控制VCCSA的開啟信號,而這裡剛好也有一個10腳的IC,既然沒圖紙就在這裡重點查找,直到找到紅圈的貼片電阻,如下圖:

在板量測為39K,沒圖紙也不知道數值正不正確,但是箭頭所指處量測電壓值從0.38V開始慢慢往上跳直到3.3V,突然聽到蜂鳴器嗶的一聲,然後VCCSA也有1.0XV,關機重開電壓又從0.38V開始往上跳,其實我也不知道這顆電阻幹嘛用的,索性就拆了再開機量測電壓,如下圖:

拆下這顆電阻量測阻值為33K,接著上電測試沒想到3.3V直接出現沒掉電,VCCSA電壓也出來了,如下圖:

接上螢幕,至此修復,如下圖:

賭上兩顆即將老花的眼睛跑線,結果竟然只是一個貼片電阻在作怪,好險沒把電源管理芯片跟IO給幹了,至於那顆電阻不裝上有沒有關係,小弟是覺得不裝應該反而會比較穩定

网友A:
厲害,不用電位圖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厲害,不用電位圖的高手~~~~~

雨知波大大,小弟只是不放棄加上運氣好啦

网友:
~~~~~~~~~~~~~~~~

167.31 KB, 下載次數: 48

點位圖

楼主:
多謝大俠無私分享,剛剛打開看發現只有背面點位,還是我的軟體有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謝大俠無私分享,剛剛打開看發現只有背面點位,還是我的軟體有問題? ...

要看你用什軟體、要按個東西、就會有另一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用什軟體、要按個東西、就會有另一面

謝謝雨知波大大,昨天可能鬼遮眼沒看到正面跟底部的選項,查了一下,那顆我焊掉的貼片電阻阻值正常應該是32.4K,引腳定義是VCCSA電壓的開啟信號,至於它在這個電路裡扮演甚麼角色,我還是不知道,下面是點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