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ectrolux Z3347吸塵器開關故障

楼主(2021-08-15):
各位前輩:
家裡吸塵器開關故障,按下也不過電
之前有拆開簡單處置一下,順便拍個照

勉強撐了一段時間,現在又開始不靈光了
不知道這種開關算不算特殊規格?因為這上面一堆密密麻麻數字,不知道哪個才是重點(L5.1H8??)
還是說買一般按壓式開關來替換即可?

网友A:
就是L5.1H8, 要能承受大電流
沒記錯這款型號是KAN-L5, 能找到尺寸腳位相同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L5.1H8, 要能承受大電流
沒記錯這款型號是KAN-L5, 能找到尺寸腳位相同就可

原來型號是KAN-L5,怪不得我用L5.1H8去搜尋還不容易在國內找到
不過舊開關的問題時按下後無法自鎖,我在想說乾脆買一般的船型開關來應付就好,應該可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型號是KAN-L5,怪不得我用L5.1H8去搜尋還不容易在國內找到
不過舊開關的問題時按下後無法自鎖,我在 ...

電氣是 OK
但是不只 零件與開口 的尺寸
線端子 組裝後 整體深度 變得相當大
這是 原設計採用 90度出端子的原因

露天 還是有 KAN-L5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727647098610#info
與其 挖洞 考驗手工藝  我覺得 150 + 郵寄寄送 65 元  這樣比較值得

网友:
https://www.huoltopalvelu.com/El ... cleaner-main-switch

要價15.90 €ㄡ

楼主:
後來還是上露天買顆新的KAN-L5開關來替換

原來的開關狀況也很差了,換掉也好

現在又可以正常使用
但暫時沒機會買新吸塵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