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機] National CW25BC1冷氣不開機維修

楼主(2021-08-16):
這是老家的冷氣,平常使用率不高,之前發生不開機情形,開電源鍵電源燈不亮,插頭拔下重插有時會亮有時不亮,插座電源OK

初步判定電腦板掛了

拆下前殼

抽出電路板盒,打開上蓋

濾波電容(2200U)流湯了,連MCU穩壓電容(1U)都換掉

這下連電源燈都不亮了,應該MCU內傷

買塊公版來換吧

原機電路圖

規格標示,運轉功率1100W,這台是110V,運轉電流應該10-11A,怎麼啟動電流41.2A?

公版接線圖,重點就風扇4條線(強、中、弱、共線點),壓縮機2條(啟動繼電器、共線點),電源2條(啟動繼電器、共線點),這些接好再接NTC跟控制器

接好後

上電,能用了,運轉2小時OK

小弟買北極熊的,550,重點在搖控掛了還有線控能用,不知是否為了保護壓縮機,到了設定溫度壓縮機停機後,溫度必須回升2-3度,壓縮機才會再啟動,對溫度變化敏感的會吹得很痛苦,還有風速變化按下去後約2秒才動作

网友:
我記得之前我有講過這是定頻的罩門之一,例如你設定27度,壓縮機大約25度才會停止,然後溫度慢慢升高,大約29度壓縮機才會又開始運作。
為什麼控制器這樣設計跟壓縮機有很大關係,可不可以設計設定27度,運作到26度停止壓縮機,然後28度開始運作?當然可以,你會發現壓縮機啟動/停止的時間縮短了,隨之而來的是壓縮機因啟動頻繁帶來的壽命問題及耗電問題,還有就是控制板啟動壓縮的繼電器也需要加強........等等問題。

所以才有變頻啊!

网友A:
這台的 EER 只有 2.27,如果真的很少用,比如說客人來的時候才會開一下……這種情況的話是可以留著。

老機器的話好處是用料紮實,不過冷氣、冰箱還涉及到了箱體保溫隔熱能力的問題,這就是比較無耐的地方。所以留也不是,不留也不是,當還在這麼想的時候,工廠的那一端正在瘋狂的製造新機出來……

當看到保存情況還不錯的老機子,但因為年紀大或(與)效率不佳而被報廢的時候,我心裡是很痛苦的,但真的也是無能為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的 EER 只有 2.27,如果真的很少用,比如說客人來的時候才會開一下……這種情況的話是可以留著。

老機 ...

這台現在基本上一年開機不超過20天,一天開機大約12小時

當年剛買時,5-10月幾乎每天吹,聽老媽說一個月電費增加不到300,其實是滿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