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顯卡故障問題

楼主(2021-08-17):
小弟朋友有拿兩張一張ASUS 1060上機接6P燈會亮不過無法開機 拔掉顯卡就正常
另一張是RX560是上機風扇轉沒輸出 拆開看一下有顆MDU1514燒到裂開
請問這種還有維修價值嗎?

网友A:
1060有機會修復,前提是不要GPU也被打穿。

RX560供電問題,也是修復機會高。替代料好找。

Good luck! Have a nice d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60有機會修復,前提是不要GPU也被打穿。

RX560供電問題,也是修復機會高。替代料好找。

1060這張要查詢故障點從哪部分查起會比較好呢?
RX560的MDU1514這顆ic有替代品嗎?網拍一顆要三百多
還有再問一下如果拆這ic用烙鐵拆得下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1060這張要查詢故障點從哪部分查起會比較好呢?
RX560的MDU1514這顆ic有替代品嗎?網拍一顆要三百多
還有 ...

1.1060不開機,psu進短路保護,多半是顯卡12V有問題。
這類故障都先確認『對地值』,排除短路後再上電測試。

先問你:12v輸入走哪兩個位置?

2.MDU1514這顆DFN封裝,只能用熱風槍+預熱台拆。
這顆特性Id 、Rds、Vgs(th)都比原先的優秀。露天 AOS AON6784

補充內容 (2021-8-18 12:15 AM):
感覺又要...沉...了...也不給個後續feedback,真的沒勁

网友:
引用 楼主:
1060這張要查詢故障點從哪部分查起會比較好呢?
RX560的MDU1514這顆ic有替代品嗎?網拍一顆要三百多
還有 ...

如果沒時間修,可以拿出來標酷幣喔~

餵狗很重要

楼主:
小弟正在找熱風槍 原本898D熱風槍怪怪 之前發熱芯有發熱但風扇不轉
現在好像正式故障了顯示5-E.. 所以不知道要不要這台還是換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正在找熱風槍 原本898D熱風槍怪怪 之前發熱芯有發熱但風扇不轉
現在好像正式故障了顯示5-E.. 所以不知 ...

要換顯卡or主機板的power mos,
建議要準備加熱台, 不然極大(趨近無限大)可能拆完MOS管,
PCB板也燒糊掉pad了,
(控溫加熱台 30*30cm, 價錢不算貴, 若會淘寶還可便宜些)

還不如直接賣掉, 讓有能力處理的人維修,

補充內容 (2021-8-22 12:29 AM):
更正, 控溫加熱台 20*20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