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筆電變壓器DC 2.1mm接頭瓶頸!

楼主(2021-08-17):
弟前後買了acer 兩款小筆電,變壓器都是通用的2.1mm母頭,時常插拔年限一久都會內傷不過電,買過兩款黃款正端跟筆電公頭完全吻合但是外圍負端寬度不夠,外圍點了些錫有接觸到可以開機但是一搖動又斷電了!

傳統黑款則是正端太寬無法接觸到,外圍負端完全吻合,點了些碎肉錫在筆電上DC公頭pin上,有接觸到可以開機但是一搖動又斷電了

應該痞友有遇過?幫忙求解!     幸好是SSD,傳統碟應該發瘋了!{n_098:}

网友A:
  黑款: 購一只轉接頭; 同外徑, 內徑有 彈片 的 .

  黃款: 繞一圈適當厚度的銅片, 且用焊錫固定. 要不參照黑款, 也是轉接頭.

  結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款: 購一只轉接頭; 同外徑, 內徑有 彈片 的 .

  黃款: 繞一圈適當厚度的銅片, 且用焊錫固定. 要不參照 ...

感謝回覆,再去找看看{n_116:}

网友B:
你的描述我有些不明白,是筆電的負極與電源的接觸不良嗎?ACER的插頭外徑是5.5MM的,換個新的,然後用力將外面稍微夾一下,會變成橢圓形,轉一下接觸就會很好,比上錫還好。

网友:
問題可能在筆電電源母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描述我有些不明白,是筆電的負極與電源的接觸不良嗎?ACER的插頭外徑是5.5MM的,換個新的,然後用力將 ...

用老虎鉗把黑款壓一下扎實多了!{n_116:}

网友:
ACER有些筆電是5.5*1.7mm的接頭。

网友:
點焊成這樣,不接觸不良很難耶~

网友:
既然都這麼克難了, 剪鐵罐皮繞好再焊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