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牌14吋交流內循環扇(內循環不轉/噪音--更換同步馬達)
關閉

楼主(2021-08-17):
這款交流內循環扇(KZF-141S),最近時遇內循環不轉及噪音問題,若內循環設為固定則問題消失,因此確定是內循環之同步馬達(MTY 18-4)故障
經比對裝置座孔距及馬達參數,發現AM-06可列為副廠代用件,但須注意扭力軸樣式(如D字型、中軸固定型....)是否與原廠扭力軸設計相符

同步馬達就藍/黑兩條線,剪掉重接,打完收工

MTY 18-4

MTY 18-4

原廠(右)/副廠(左)

原廠(右)/副廠(左)

扭力軸樣式

扭力軸樣式

网友:
原來原廠不只用一個型號,
小弟是用TYC-50 側邊插銷代用,

外徑一樣是49mm,
但比原來的厚一些.

左邊代用品     右邊原機

海鮮皮賣110元上下.

网友:
大大你圖要先上傳完,
再插入,
有空修改一下,
不然又要被關心了.

貼圖教學在這兒.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E8%B2%BC%E5%9C%96

楼主:
內循環扭力軸的曲桿固定銷拆除若有困難,可以直接電請原廠提供貨到付款,原廠提供之同步馬達就有內含曲桿
原廠同步馬達(含曲桿).jpg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