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450C缺螺絲

楼主(2021-08-18):
請問一下,因為這台筆電是接手他人的,之前未被妥善使用,我拿到時就缺了一些螺絲
剛好這個部位距開闔螢幕的絞鍊很近,就結構強度而言,我覺得還是鎖上會比較好

我要如何知道這個孔位搭配哪種規格的螺絲,點位圖似乎是看不到的(?)
還請前輩們不吝賜教

网友A:
螺絲有可能左右對稱,
拆另一邊的螺絲來比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絲有可能左右對稱,
拆另一邊的螺絲來比對看看.

左側兩顆,右側兩顆,剛好四顆都遺失,所以....

网友:
應該是M2.0*10mm 或 CM2*14MM D4.5*0.8 可以量一下

网友:
一般筆電後面的螺絲,從剛開始有鎖入了感覺,大概就是3到5圈,去回收場拔看看吧,塑膠卡扣有扣緊,不鎖也可以。,

网友:
有可能是中間這一組,最左、最右兩邊有弧度,所以是 1.2cm,中間電池比較厚,是2顆 1.4cm

圖片最右4顆是 X451 的後四顆,X451 最厚是 3.71cm,

X450CC :34.8 x 24.1 x 2.48 ~3.17 cm (寬x長x高)  最厚是 3.17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