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木質裝潢的防霉處理

楼主(2021-08-18):
前段時間的連日大雨,導致室內潮濕,有些木質裝潢開始發霉

而且都集中在橫條紋的部分,上下一整片的反而沒甚麼發霉的跡象
接下來天氣轉好,不知道我可以做甚麼處理來防霉?
可以塗上哪種保護漆呢?

网友:
我用過護木油、食品級蜂蠟,都不錯

通常我是會開除溼機~哈

网友:
保持環境乾燥,如開除濕機、空調等。

网友A:
我看 新聞 用漂白水加水處理牆壁天花板 而木材沒提到 應該也可用吧!?
房間有開冷氣牆壁卻發霉https://house.udn.com/house/stor ... ylikenews_ch2_story

网友:
最近也遇到木质家具发霉的问题,正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法。目前想到的方法有,用木器除霉剂,但不知到效果和后果;用家具喷蜡,譬如碧丽珠之类,可以防潮,但担心这种油性制剂不防霉,反倒成为霉菌的培养剂,而且,木质吸收油性物质后,影响到后悔后的补救措施,譬如采用另一种方法的处理效果;使用聚氨酯清漆刷涂,但味道比较大。不知各位有何好的方法,大家探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 新聞 用漂白水加水處理牆壁天花板 而木材沒提到 應該也可用吧!?
房間有開冷氣牆壁卻發霉https://hous ...

问题是,漂白剂清除后,第二年铁保再现。因为,霉菌扎根后难以杀光,而且,发霉的地方存在的营养物质也难以擦除。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杀菌、干燥、封闭(油漆)防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 新聞 用漂白水加水處理牆壁天花板 而木材沒提到 應該也可用吧!?
房間有開冷氣牆壁卻發霉https://hous ...

房间开冷气,室内的湿气容易在墙壁上冷凝吸收。特别是刚开过冷气,停了之后马上打开门窗通风,外部的暖湿空气在墙上挂冷凝水。

网友:
这年头,黄梅天占了两边,湿闷的空气,处处可见的霉菌,头疼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