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EDIFIER M3600D 喇叭led閃爍

楼主(2021-08-19):
型號

症狀是完全沒有聲音,而且衛星喇叭led不是恆亮而是閃爍
直覺是電源有問題,網路上有一些文章說是主濾波電容可能有嫌疑

手邊沒有這種喇叭用的高頻電容,只有普通台製A開頭這個牌子

目前更換50V 2200U之後,閃爍症狀是變好了
但是還是沒有聲音,反而從原本的完全沒聲音,變成有很微弱的啵啵聲
不知還有救嗎?要再花錢買NICHICON的50V 2200U高頻電容換看看嗎?

网友:
我用猜的... DSP IC

网友A:
直覺是電源有問題,網路上有一些文章說是主濾波電容可能有嫌疑
有量測輸出電壓?
衛星喇叭led不是恆亮而是閃爍
是沒信號過來,信號從那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覺是電源有問題,網路上有一些文章說是主濾波電容可能有嫌疑
有量測輸出電壓?
衛星喇叭led不是 ...

沒有修過喇叭,所以幾乎沒什麼概念
爬文喇叭有看過訊號線斷掉用網路線代替的
所以拆開有連接到主機板的那顆喇叭,測試15個針腳,是都有通的

該顆喇叭裡面也有一塊小電路板

這塊小電路板的可變電阻有七支腳
中間三支腳一組應該就是一般VR
後面兩支腳應該是個按壓開關,可能拿來控制開或關

不過中間三支腳ACB,量測AC BC都是沒有阻值的
只有邊轉邊量的時候可能會有幾百K到幾M
旋轉停下來後,就開路了,不了解為何是這樣

請問有人曉得這種可變電阻型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修過喇叭,所以幾乎沒什麼概念
爬文喇叭有看過訊號線斷掉用網路線代替的
所以拆開有連接到主機板的那 ...

旋轉編碼器
不是VR

楼主:
看看有沒有台中版友想要接手的,逢甲這邊來自取搬走吧~
站內信聯繫

補充內容 (2021-8-27 07:43 AM):
有板友預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覺是電源有問題,網路上有一些文章說是主濾波電容可能有嫌疑
有量測輸出電壓?
衛星喇叭led不是 ...

現在這台在我這,我測試了電源,是帶的起負載,但是我看電源的電容是很爛,沒牌的電容,我還懷疑大龍炮是不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