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顆IC上需要寫程式才能用嗎?

楼主(2021-08-19):
這是公司在用的設備壞了~
想直接網路買不過這IC上需不需要寫程式進去才能用?
向各位請教了~
PIC16F876A-I/SP-E3

网友:
是的要編程

网友:
確定是它壞嗎?

网友:
裡面有韌體。

楼主:
應該是沒錯記數顯示功能出錯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是沒錯記數顯示功能出錯誤了

會不會是振燙頻率跑掉了?所造成呢?

网友:
PIC16F876A單晶片,IC內部有高精度的振盪電路,及外部的石英振盪器,沒石英振盪器PIC16F876A也可以動作,程式初始設定時,可以選IC內部的振盪或是使用外部的石英振盪器,也可以設定用外部的石英振盪,並設定外部的石英振盪故障檢測,外部的石英晶振盪器萬一故障,會自動切換到IC內部的振盪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