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電動鐵捲門遙控器365頻率如何拷貝

楼主(2021-08-19):
大家好
因為鐵捲門遙控數量不夠想要多拷貝2、3個備用
雖然它是撥碼的容易拷貝(晶片pt2262-s)
對拷的方式是類似這種: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gu-V3O2pz8
把兩個遙控器放在一起按學習鍵學習
但我在淘寶上好像找不到可以拷貝365頻的
類似這個: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amp;id=645825773169
他們有310、315、330、350、390、418、433等
卻跳過365
我問了幾個賣家我可不可以買350的來調頻到365
他們都說不能

因為我還沒有買350的來看看裡面是不是有可變電容可以調頻
或是我可以單純買365的晶振來替換裡面350的晶振就行了呢?
不確定可行的方案是什麼
謝謝~~

365頻率

365頻率

撥碼

撥碼

晶片pt2262-s

晶片pt2262-s

网友A:
原廠倒了嗎?

"買365的晶振來替換裡面350的晶振就行了呢?" <--理論上是這樣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廠倒了嗎?

"買365的晶振來替換裡面350的晶振就行了呢?"

因為這次新換的主機跟遙控我在網路上都找不到
老闆一個遙控器要收500
但固定碼的複製遙控我看淘寶上其實很便宜
想說有沒有可以省錢的方法

好的我買來試試看
謝謝~~

网友B:
那不是晶振是稱為 SAW Resonator 中文為表面彈波振盪器。
晶振無法直接工作於三四百兆赫這麽高的頻率,只有 SAW Resonator 才行。

SAW Resonator 的頻率穩定度低於晶振,但在這遙控器的場合是足夠了。
晶振的包裝是兩隻腳,三隻腳的不是 SAW 就是濾波器,且在 PCB 上就有印上 SAW 的文字。

SAW 與晶振的頻率都是工廠特意生產出來的無法由使用者來改變它。
所以只要你能買到 365MHz 的 SAW 那就有可能買便宜的學習型遙控器來自行改頻率。
很可惜 365MHz 不是常見標準品,是遙控器廠家特意向 SAW 工廠定購的特規品,只能乖乖的掏荷包。

以前還有一種可調頻率的學習型遙控器,先調整電容頻率後再來對碼,但是這種不太推薦所以已經慢慢淡出市場。
因為頻率很容易飄移而引響遙控距離,震動、天候濕度與電池電壓都會對工作頻率產生變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晶振是稱為 SAW Resonator 中文為表面彈波振盪器。
晶振無法直接工作於三四百兆赫這麽高的頻率,只有 ...

原來是SAW Resonator
365MHz真的很少人賣
請問是這個對嗎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48397985168
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來是SAW Resonator
365MHz真的很少人賣
請問是這個對嗎

只要包裝腳距與要買來改的遙控器是一樣就能用,SAW 還另有一種圓盤包裝。
先問看看這工廠是不是幾顆也能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包裝腳距與要買來改的遙控器是一樣就能用,SAW 還另有一種圓盤包裝。
先問看看這工廠是不是幾顆也能 ...

對呢
這倒是有點傷腦筋
萬一訂來結果搖控裡面是圓的那種

我在蝦皮上有找到可調頻的
對拷桃木款遙控器
或許也會考慮試試看
謝謝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對呢
這倒是有點傷腦筋
萬一訂來結果搖控裡面是圓的那種

可以請賣家先給內部照片看 SAW 形式,再去訂 SAW。

要買可自行調頻的遙控器要先買一台遙控器頻率測試儀,以後三不五時再測試有無跑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請賣家先給內部照片看 SAW 形式,再去訂 SAW。

要買可自行調頻的遙控器要先買一台遙控器頻率測試儀 ...

也是一個好辦法
我問看看
謝謝~~

楼主:
現在遇到一個問題是
365MHz的SAW Resonator只有找到插腳的
但對岸的遙控都改成貼片的了
買了好像不知道空間夠不夠焊上去
可能得拿到才知道

圈起來的地方是貼片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現在遇到一個問題是
365MHz的SAW Resonator只有找到插腳的
但對岸的遙控都改成貼片的了

接腳間距一樣,體積大小也差不多,插件型裝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腳間距一樣,體積大小也差不多,插件型裝的上。

是的但我不太確定是要用熱風槍吹
還是用烙鐵
我想說是不是要把腳折彎裝45度我才有空間用烙鐵上錫
或是鑽洞裝在背面讓腳從背面插到正面上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我不太確定是要用熱風槍吹
還是用烙鐵
我想說是不是要把腳折彎裝45度我才有空間用烙鐵上錫

有 3mm 的高度間隙用最細的烙鐵頭就能直接焊,免鑽孔免折腳,最後在外殼上塗些固定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 3mm 的高度間隙用最細的烙鐵頭就能直接焊,免鑽孔免折腳,最後在外殼上塗些固定膠。 ...

好的我試試看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132481849857
商品很多,但評價很低

好的我有在淘寶上下單這家的13個
大約37台幣左右
等兩個多禮拜後到了我再回報
謝謝~~

楼主:
買了2款433遙控
好像外殼有幾種公板
雖然外殼長得一樣
但裡面的電路板不同的店家有不同的走線
其中一家桃木的便宜買來賭賭看
結果SAW Resonator的位置好像還不錯
有一邊沒東西
希望好施作
有空時來試試看

楼主:
桃木那個旁邊比較有空間
我也沒有真正的熱風槍
只有一支100台幣那種號稱300瓦的且吹不起來
所以還是用烙鐵加錫的方式把它解下來

PCB板上只有通2個腳
把它焊上去
五金行10元含鉛的錫筆表面好髒啊

測出來365頻~
照理說應該是可以
改天拿去實際開看看
先謝謝大家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測出來365頻~
照理說應該是可以
改天拿去實際開看看

頻率調整到一致比較容易,接下來還要看編碼是否相容?這部分比較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頻率調整到一致比較容易,接下來還要看編碼是否相容?這部分比較麻煩...........

原遙控編碼晶片是pt2262-s
拷貝遙控有寫有支援2262
我改天試試再回報
謝謝~~

楼主:
結果發現桃木的無法複製
與原始遙控一起按下按鈕
不會從閃一下變成連閃狀態

而另一款黑色中字版的有感應複製到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被我解焊時不小心弄掉了一顆貼片電容(照片紅框)的關係
在測試器的範圍內測不到有發射頻率

解這顆三腳R433
對我來說好難弄啊

弄成這樣但是貼片電容掉了也測不到發射頻率

對了那個四腳按鈕如果要先解焊空出一側空間
是不是要用吸錫帶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結果發現桃木的無法複製
與原始遙控一起按下按鈕
不會從閃一下變成連閃狀態

SAW 不要歪斜焊在板子上,請垂直安放才不會與其他零件相互感應,要用較細的烙鐵頭才好焊。

掉了的貼片電容很重要要找回來,其數值約在 10pF 上下沒有人能夠告訴你正確值是多少 pF ,此數值是與頻率與 PCB 走線設計有關要用頻譜分析儀實測電波強度才能確定,少了此電容當然會震盪不起來。

拆按鍵開關要用刀頭烙鐵頭一次同時加熱單邊兩腳再拿小一字起子將開關單側翹起,再加熱另一側再翹一次,幾次後就能完整拆下。
吸錫線是用來吸乾淨零件已去除焊點上的殘錫,無法直接用來拆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W 不要歪斜焊在板子上,請垂直安放才不會與其他零件相互感應,要用較細的烙鐵頭才好焊。

掉了的貼片電 ...

因為SAW有點高
直的焊好像會蓋不起來
所以我就用高溫膠帶貼著絕緣XD

慘了這顆電容我要地毯式搜索了><

好的謝謝
我拿派不上用的桃木版本來練習看看~~

楼主:
剛從桃木上面把離SAW最近的那顆貼片電容移植過去
好像可以發出信號了
改天去試試看能不能開門再回報
謝謝~~

補充內容 (2021-9-11 06:26 AM):
歹勢這篇忘記點圖,無法編輯了 , 請見諒><"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從桃木上面把離SAW最近的那顆貼片電容移植過去
好像可以發出信號了
改天去試試看能不能開門再回報

上面樓層的貼圖都沒檔名
#24的 出現檔名

楼主:
歹勢忘記點圖,無法編輯了 , 不然請幫我把那張圖移除也可以,  請見諒><"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W 不要歪斜焊在板子上,請垂直安放才不會與其他零件相互感應,要用較細的烙鐵頭才好焊。

掉了的貼片電 ...

仔細看原來大大是說會相互感應
好的我有再買4支遙控回來改
我再試試看能不能嘗試焊直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細看原來大大是說會相互感應
好的我有再買4支遙控回來改
我再試試看能不能嘗試焊直

如有高度限制可以將腳從中間折彎 90 度或是鑽 3 個小孔將 SAW 降低高度焊接上去。
有空時去找隻好烙鐵、銲錫與一些不要的廢板多練習一下拆與焊接的技術。

楼主(2021-09-26):
回報一下
我試把它用1mm的鑽頭打洞穿在背後焊
有點推擠到後殼但勉強能蓋上
測頻有365但按了門沒反應
我不確定是不是我換的那個電容不對
等我已訂好的另外2顆同樣的遙控到貨再重試一次

楼主:
剛看了一下舊主機跟遙控器
原來是hcs200的滾碼方案
現場遙控失效的時候
原安裝老闆應該知道可能是滾碼主機遙控器要重新設定
但他說…應該是螞蟻跑進去讓哪裡有短路燒掉
然後說你這個裝很久了看這個接點氧化之類的
但明明就還好
我不懂滾碼的機制就被他唬了現場換一組固定碼的2500元
真的是智商稅啊

网友D:
太晚看到,不然就分享我的經驗給你。我家的車庫也是滾碼的遙控器,有一次也是主機失效,後來在網路上找到重置的方法,每個遙控器再同步一次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晚看到,不然就分享我的經驗給你。我家的車庫也是滾碼的遙控器,有一次也是主機失效,後來在網路上找到重 ...

這個我查不到怎麼配對說
長按5秒以上會快嗶3聲
應該是全部重置吧
再按一下會連續慢短嗶16聲
但我遙控怎麼按都沒反應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我查不到怎麼配對說
長按5秒以上會快嗶3聲
應該是全部重置吧

這是宏義新增與清除方式,跟您手上的不一定相同,可以參考看:

楼主:
我買了另一款電路的350複製後試開無反應
我要把它的晶振改365後再試一次再回來回報
先回個文以免超過一個月文鎖住

照原廠的文件來看
https://datasheet.lcsc.com/szlcsc/PT2262_C16390.pdf
2262跟2262-s功能上都一樣
只是一個是DIP插件一個是SOP封裝多了兩個NC空接腳而已
應該可以視為是2262
不是這麼難搞才對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買了另一款電路的350複製後試開無反應
我要把它的晶振改365後再試一次再回來回報
先回個文以免超過一個月 ...

這種固定碼編解碼IC大部分可讀取4個開關,但這4個開關功能定義並無一定規則,發射、接收兩者若不是同款的,有可能發射器 「上按鈕 」對應到主機 「停功能」 或是其他組合。

网友:
這遙控鐵捲門的控制器水好深喔~~

楼主(2021-11-01):
最新買的遙控器又失敗了
複製的時候可以複製
發射頻率也很穩定365不像前幾版跳動比較大一點

紅箭頭是它的350Mhz的聲表諧振器翻到底面
綠箭頭是它貼片的點
可疑的是中間的那個點到底有沒有接
我看不出來
我照片中沒有對齊
如果把聲表諧振器往上放一點讓上下對齊
中間好像有碰到又好像沒有

照那個走線跟我測的阻值
A跟B好像是相連的
但為什麼B的焊點要做比較小
它到底有沒有跟聲表譜振器中間的點接到呢

這張是我焊上的365Mhz聲表諧振器
抱歉我這邊沒空間了只能這樣歪一邊
我在右邊鑽了三個洞要把諧振器裝在右邊然後拉線過去
但是發現這樣接之後就無法起振
如照片裡我中間的腳是沒接的
雖然很穩定能發出365Mhz的訊號
但鐵捲門是不會動的
我下次試把中間的腳接上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買的遙控器又失敗了
複製的時候可以複製
發射頻率也很穩定365不像前幾版跳動比較大一點

還沒處理好嗎? 如果是pt2262  拿來我店裡直接拷貝便宜的只沒多少錢.花了很多錢和時間,可能不太划算,你最先開始那個發射器外型有點像跳碼的.請問ic是hcx開頭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我查不到怎麼配對說
長按5秒以上會快嗶3聲
應該是全部重置吧

你這台接收器  ,是滾碼的喲.....不是pt2262

网友E:
剛看了一下這個的確是pt2262 是三態編碼.可是你後面那個主機的圖.卻是滾碼的?  是有2台不同的主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剛看了一下這個的確是pt2262 是三態編碼.可是你後面那個主機的圖.卻是滾碼的?  是有2台不同的主機嗎?

32樓的那個是換下來的主機是滾碼的
已經放棄它了

目前要複製的是365Mhz配上pt2262-s
1樓的那個遙控器
打個光比較拍得出字

好的我搞不定需要複製的時候再聯絡您

楼主:
中間腳焊上去之後
按一下可以保持365頻
但是按住不放它偵測到的頻率會是37x
所以這組的中間腳可能是不能接的
雖然還沒拿到現場試
但大概也是失敗
或許不只是單純替換掉SAW就好
還有我不知道的事

另外買了2個可調頻的回來
等到貨試試看如何

网友(2021-12-11):
一、先將原本的搖控 電路量一量,也許,按鍵是複合鍵,也許 固定碼開關故意跳線。

上述任一發生,你新買的怎麼搞都不會動。

楼主:
先留言一下避免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