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c Nac 消毒鍋 TM-708F 自動功能無法啟動

楼主(2021-08-19):
這台是幫朋友維修的, 說按自動卻沒反應

我自行檢測的結果是

單獨 消毒 沒問題 (功率表 425W )
單獨 負離子烘乾 沒問題 (功率表 120W)

但按自動按鈕, 只會跳出兩個燈 ( 20/40/60 時間燈 跟 圖一最左邊 ), 其中時間燈可以按選擇時間
當按下時, 可以聽到兩個繼電器都有反應的聲響, 單獨量測也都是正常
功率表卻也顯示 0 W
電容也檢測過, 三極體也是,二極體也確認過

只剩下IC HT48R06A-1我不知道要怎檢測, 如果壞的是它, 是不是還需要寫程式進到IC才能使用
還請各位先進幫忙指導方向 謝謝大家

网友A:
圖二左下的光藕換看看,可能是PC817之類的
電容用久就先換過吧 沒很多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二左下的光藕換看看,可能是PC817之類的
電容用久就先換過吧 沒很多顆

T大,
PC817C 沒錯
我也拆下來量過 輸入腳 1-2 正常
3/4腳 要怎麼確認呢 ? 我有確認過沒通電時, 沒阻質

電容我都要確認過, 容質正常

网友:
按鍵都換掉?應該可以試試

网友B:
不好意思
想請問,
紅線圈起來的元件是甚麼東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想請問,
紅線圈起來的元件是甚麼東東,

蜂鳴器.....

网友:
非常感謝你的回覆

网友C:
你先想一下  IC 是上家  連著所有下家  按鍵 LED燈號

已經有局部功能按鍵 LED燈號 能工作  ==> 那很大機率  程式+IC HT48R06A-1  是正常的

先縮現一下目標範圍
按自動卻沒反應  [自動] 這個按鍵 做基本檢查
手邊無零件備品 方法有幾種
量按鍵[按和放]時的電阻值  可以與 有功能的按鍵表現比較電阻值
或是 取導線 開機情況下 模擬短路按鍵的兩端點

若真有確認後   買新的  或克難時將其與有功能但是不常用的按鍵  拆換
一班來說若是買新的 就所有按鍵全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想一下  IC 是上家  連著所有下家  按鍵 LED燈號

已經有局部功能按鍵 LED燈號 能工作  ==> 那很大機 ...

S大,
我明白你的意思
只是 按自動鍵時,它還是有跳燈號出來,這樣不能代表按鍵是正常的嗎? 還是這樣也是按鍵會有可能也是故障呢,不過短接確實是個很好的方法,我晚點會再測試看看,請再指導,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S大,
我明白你的意思
只是 按自動鍵時,它還是有跳燈號出來,這樣不能代表按鍵是正常的嗎? 還是這樣也 ...

按自動鍵時,它還是有跳燈號出來   自動鍵是好的 不須再測試

------
換目標  那個220uF / 50V 電容上的DC電壓
Relay   吸/放  時 電容上的DC電壓
與Relay標示為12V  是否出入過大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自動鍵時,它還是有跳燈號出來   自動鍵是好的 不須再測試

------

S大,
待機時 電容220uf/50V ,電壓為9.5V
按自動檔時,電容電壓為5.4V(怎麼變低了)
按烘乾檔時,電容電壓為5.9V
這樣是代表電容有問題??

自動時,Relay的輸入腳有5.4V(功能不啟動)
烘乾時,另一個Realy的輸入腳有5.9V(功能能啟動)
剛剛試了用5.4V觸發Relay都能滴答聲

网友C:
引用 楼主:
S大,
待機時 電容220uf/50V ,電壓為9.5V
按自動檔時,電容電壓為5.4V(怎麼變低了)

兩個 可能  一個是 黃色盒式 安規X電容  電容值變小了  造成供應能量不足給後續電解電容220uf/50V
另一 就是 電解電容220uf/50V 本身 儲存能力變小了   不夠負載吃

之前那裏最末句 提到繼電器 標稱的需12V 來驅動  所以思考方向是 供給電壓給到位的標準: 看繼電器 標稱電壓

前述兩個可能  安規X電容  和 電解電容  查一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兩個 可能  一個是 黃色盒式 安規X電容  電容值變小了  造成供應能量不足給後續電解電容220uf/50V
另一 ...

S大,
根據你的提示,我把安規電容卸下,只有552nf
2.2uf變成0.5uf, 難怪電壓一直偏低,感謝您的耐心指導
等料到,我再一併更新現況,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S大,
根據你的提示,我把安規電容卸下,只有552nf
2.2uf變成0.5uf, 難怪電壓一直偏低,感謝您的耐心指導 ...

相信你一定會使用 安規電容  這樣是正確的

以下是寫給後人參考用:
安規電容 不是無敵電金剛 不然本例也不會故障
安規電容本身是允許故障 但不許起火燃燒 所以內容物裡含有阻燃材料

楼主:
S大,
在我用這個2.2uf 300V的安規電容後,
220uf/50V電容真的有電壓12V了,真是太棒了
現在已經正常了
不過我看過很多人都說到安規電容不裝也可以,如果也可以不安裝,那為什麼會影響電器的使用呢?真的百思不得其解,不過還是謝謝大家給予的幫忙,謝謝大家

楼主:
版大,
不好意思上圖的時候, 多上了一張, 不知道要怎刪除, 還請版大幫忙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大,
不好意思上圖的時候, 多上了一張, 不知道要怎刪除, 還請版大幫忙 謝謝 ...

一小時內可以進[編輯] 去刪除

楼主:
我進去編輯了,可是沒看到刪除在哪裡
那個圖好像無法這樣刪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S大,
在我用這個2.2uf 300V的安規電容後,
220uf/50V電容真的有電壓12V了,真是太棒了

很多人都說到安規電容不裝也可以,
這句話..是指 山寨PC ATX 電源輸入端那種  在市電AC輸入上的電磁雜訊濾波
你這例雖然也在市電AC線上  但是用途不一樣 是利用電容阻抗降壓

可以搜索關鍵字 : 阻容降壓   看看相關說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進去編輯了,可是沒看到刪除在哪裡
那個圖好像無法這樣刪除

如果刪不掉,就放進文章吧,備註一下就好。

以免出現檔名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SIMON大逐步引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