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禾聯42-C1DC2程序求助

楼主(2021-08-20):
各位師傅好,小弟又來求助程序了!

故障情形:開機綠燈指示燈一閃一閃,背光不亮,屏供電沒有輸出,然後按關機無法關機,量測主板各個電壓都有輸出,於是重灌了程序,但由於沒有這台程序,於是找了同樣是禾聯ˋ42Z系列的程序來用,重灌後可以開機了,但顏色不正常,可能一個是友達屏一個是奇美屏的關係,所以上來求助各位師傅,麻煩了!

機型

機型

機型

內部

內部

內部

主機板

主機板

主機板

主機板

主芯片

网友:
等看看有沒有痞友提供程序

--
多利用 Google 、或站內文章找參考

請看文字描述,可能是一樣問題,不清楚如何進工程模式
https://www.facebook.com/wy2655797/posts/599510250842609

閃綠燈不開是通病,RANSO DS222 子牌同主板,CPT 華映面板
https://mypaper.pchome.com.tw/xander38912/post/1363719920

楼主:
感謝楊大俠師傅提供資訊,第一台跟我的情形是一模一樣,我是重灌程序後可開機了,我拷貝過來的程序那台電視是友達屏,而我的電視是奇美屏,開機welcome字樣顏色異常,有進入工廠模式調整,但調不好,所以上來徵求程序看看

网友:
我不是師博啦~~我只會 Google

你舊的韌體有備份? 你是刷 42Z53、32Z59 、42Z60 哪一個?主控似乎一樣

我剛爬站內文,是兩顆韌體

楼主:
舊的軟體我有備份,一開始沒程序我是把舊程序拷貝出來再燒錄進去,記憶IC也是用舊的沒有換新,但結果是失敗的,新的程序是別人給我的,只知道是禾聯42Z什麼,跟我說主芯片是一樣的

楼主:
它是兩顆軟體沒錯,U9跟U10

楼主:
求救求救

楼主:
進工廠模式也調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