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問這線路順序要怎麼連接

楼主(2021-08-20):
各位前輩好,小孩玩的有聲書線斷了,

斷掉的線

斷掉的線

感應部分的標籤跟板子上不同,

完好沒掉線的讀寫頭

完好沒掉線的讀寫頭

要連接的板子

要連接的板子

不知看圖片能不能知道連接的順序,還請有空的大大幫忙解惑,感謝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

网友A:
發帖的照片請儘量橫拍,照片與照片之間至少請留空格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70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發帖的照片請儘量橫拍,照片與照片之間至少請留空格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702-1-1.html ...

感謝指導,不知道這樣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指導,不知道這樣可不可以

謝謝配合

网友:
  第三幅照片無 殘線? 這下 "吃力 (臺閩語)" 了; 只好用 試誤法.

  依第二幅照片 GND、VDD (該兩接點應無問題)、…順序, 別管兩塊基板 P?? 接點編號不同. 焊接完畢測試功能有無正常.

  若不正常, 照三 P?? 解焊. 找出兩塊基板 P?? 相同者 焊接; 其它的請 "排列組合 (最慘會試至第八次)"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