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機車儀錶板液晶螢幕更換後一段時間通電全黑

楼主(2021-08-20):
請問各位前輩!

機車的儀表板液晶螢幕應該也屬於這個板塊範疇吧!?XD

眾所皆知 機車液晶螢幕只要陽光下曝曬一段時間就會開始淡化,這時只能更換偏光膜,更換整塊液晶螢幕!

小弟家中有兩台GP125,前年透過蝦皮買整塊液晶螢幕來,解焊腳位後更換目前都順利!

但上禮拜幫朋友的GP125更換螢幕後,原本都正常

一個禮拜的今天,卻發生打開電門液晶螢幕直接整塊顯示黑色,關電門後會變回正常白色(如圖)

想請問各位朋友,這個我該從哪裡開始檢測或解決呢.....

原本是想說,因為我焊回螢幕針腳後,有在原廠有上膠固定腳位的地方我用UV固化膠上膠固定,但我查UV固化膠有絕緣效果,不知道是否因為這樣導致他有問題?!

液晶廠商是說,要我用示波器檢測「水泥電容」....這..小弟只有HIOKI三用電表能檢測嗎?

請有經驗的前輩們幫幫小弟

网友:
不要在大太陽下曬就好了,

网友:
水泥電容這倒是第一次聽到 呵呵 只知道有水泥電阻而已

网友:
可能線沒卡到位之類的~
或鍚裂了 ~補一補鍚~
車上震動大~

网友:
漏電去了 你那膠可能就是元兇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的解惑!!
目前朋友說下午又開了一次就是正常的!
請他觀察看看,如果真的還是一樣,要來找膠黏了....
不知道螢幕E8000膠水可不可以XD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的解惑!!
目前朋友說下午又開了一次就是正常的!
請他觀察看看,如果真的還是一樣,要來找膠黏 ...

用這篇裡面提到的3M雙面膠吧,
(E8000施工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