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與工具] 來做一隻電熱鑷子

楼主(2021-08-20):
常常需要手工焊接 SMD 元件做樣品板,有一隻電熱鑷子可以省一些時間與提高效率。
但是現成商品的選擇不多要價也不便宜,於是就想自己動手做估算了一下成本也花費沒多少。

先收集所需零件:
T12 烙鐵芯,要兩隻單價台幣一百有找。

T12 彈片組,也要兩個單價約台幣五十元。

T12 類比溫控板,也要兩個單價約台幣四十元。

上面這些零件去年都已經買齊了就缺靈感要如何組裝起來?要怎麽做才好用?
直到上週腦袋已經比較清晰有藍圖產生了就能開始動手做。

還需要一些木片(航模合板 2mm) 與 ABS 膠片(2mm),木頭可以隔溫且比較耐熱,ABS 拿來做需要強度的關節機構。
先用木工太棒膠水黏合,切割打磨後再上透明漆防手汗與髒污,實際動手幾個小時就能完成,想機構的時間更花時間。

初步組合,烙鐵芯的中段有套矽膠管讓烙鐵芯不會晃動。

再將 ABS 關節黏到木條內。

組合與測試溫控板,儘量的利用與縮小空間因為要將溫控板放到電熱鑷子手柄上。

再做個小盒子裝溫控板。

溫控盒的側面塞進兩段 LED 導光柱才能看到加熱燈號。

全部構件組合開始測試,並試著調整間隙螺絲以符合 SMD 的兩端焊點。

上部,DC 電源孔 12~24V,溫度調整鈕與加熱指示燈。

前端,彎角焊頭可旋轉以配合被焊物與手勢。

整體完成圖。

使用:
用 12V 4A 容量以上的變壓器直接連接,雖然 12V 加熱比 2ˋ4V 的慢但實際使用上升溫速度與瓦數都夠用所以還沒有換 2ˋ4V 的打算。
這幾天先來試用一陣子如有需改進之處再來修改。

网友A:
duke83 大
真是太厲害了
可以訂購一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duke83 大
真是太厲害了
可以訂購一支嗎?

這兩天試用期仍不太滿意,還需要改良與進化中。
最主要是希望能夠不靠外部鑷子穩穩的夾取小零件,需要加入彈簧與導規穩向機構。

自己 DIY 的工具比較能夠貼近自己的需求,能夠大改特改大不了重做一隻,成本不多花費的只是一點時間。

改天再來找些漂亮的木頭如紅檜、花梨、核桃等等來做幾隻好看又好拿的 T12 手柄,百年傳統全新感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兩天試用期仍不太滿意,還需要改良與進化中。
最主要是希望能夠不靠外部鑷子穩穩的夾取小零件,需要加 ...

期待ing.....

楼主:
補充說明這隻電熱鑷子的使用方法:

如果被焊的零件大小是不固定的有大有小,那就在中間多增加一個彈簧就能像鑷子用握力來調整間隙或直接夾取。
如果零件都是固定大小且不需夾取,那就不要裝上彈簧直接靠後端的間隙調整螺絲預先調整好,長時間使用也比較輕鬆。

再放張圖來說明電熱鑷子的使用時機,當周邊有許多有高度的零件時能焊接的空間很有限時。
這個例子是有幾十片板子需要修改更換零件數值時,用上這隻電熱鑷子很快就能完成。

网友B:
大大方便給t12控制板的聯結嗎,
小弟之前買三片,
一片重度使用正常(在產線操兩個月,一天六小時以上),
另外兩片用不到兩小時就沒反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方便給t12控制板的聯結嗎,
小弟之前買三片,
一片重度使用正常(在產線操兩個月,一天六小時以上),

我用的這種控制板我也不推,買了兩片就一片有問題,查了線路後才將他修好。

最大的問題是焊線的焊點與板上的零件太近,拆拆裝裝幾次後可能電路就不工作。
下圖右邊綠色那塊板可能會比較好,電阻電容用更小的型號,所以 PCB 上的空間就相對大了一點。

本來有想自己做控制板子,但人家賣的實在是太便宜了自己做都不夠工錢,所以就經不起誘惑買來用。
故障板子查修後才知道是零件冷焊,再加點錫後補焊過就完全正常,也就是無鉛工藝製程的問題。
如果有人也有此類不良問題建議加上助焊劑全部焊點補焊一次應該就能正常了。

如這樣還想買,掏寶關鍵字:迷你白光T12焊台控制板。

順便再補上線路圖,如果需要查修的話。
零件數值是有些差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這種控制板我也不推,買了兩片就一片有問題,查了線路後才將他修好。

最大的問題是焊線的焊點與板 ...

收到感恩,
我有一組是做成分離式的T12,
電源是六串的18650(滿電25.2V),
用雙切開關加降壓模組及電壓電流表,
一邊輸出在降壓板後面(調到24V),
另一邊直接吃電池(17V以下電池就過放了),
之前去工地焊監控線很方便.

楼主:
行動烙鐵最主要的一個重點是要能看到電池電壓,那就乾脆用數位式溫控板來用,省的裝電壓電流表。

我先前也有做一組行動烙鐵,拿去工地用被朋友看到吵著要我再做幾組賣他們。
但是我懶得做直接去掏寶買成品給他們用,幾個月後就被罵說會當機開不起來,打開來檢查才知道是主機不用會自放電,放到快沒電時就開不起來。

自己 DIY 的就沒有這種問題,機械開關一關就完全斷電了,充飽的電池放個一年還是很有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