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 XA1803BRD 直流風扇,馬達不動維修

楼主(2021-08-20):
這個夏天幾乎只修冷氣,而修冷氣幾乎只修漏水,再不就是修漏冷媒……要我這坐慣辦公室的宅男去爬高爬低的,背後還扛著一支 150 大氣壓的鋼瓶到處跑……上帝是不是搞錯了什麼事情?

誰要是再叫我去支援安裝冷氣,我就直接 K 他!

看比較少人修 DC 直流扇,我今天拿到一台就快速的隨便亂講一下。

現在家電廠出的風扇,幾乎都是貼牌貨了。原始的廠商不清楚,如果專門收修這種電器的人應該就會知道。所以直接向原廠買就好,不用再轉一手去買這種貼牌品,我說這些人呀:要是不想做就別做了吧!

說操作起來都正常,但就是不轉。我拿到後先轉轉扇葉……很順沒卡,就直接拆馬達的部分,只有三條線。

量紅色電源:30V 正常
量藍色Vsp: 2V 到 5V 正常。

所以問題就是馬達本身了。拆下來吧!

這就是馬達了。為什麼是 30V?怎麼跟人家不一樣?

目標在電路板身上,很簡單沒幾個零件。以後就是直接一顆 IC 搞定,再來就是牛屎……

量了一下,三個編號 TM TM D……喔,看錯了,是 UD4614G 的晶體都掛掉了!

保險絲也不通了。

前兩天才寄來的 MOS 這會兒馬上就要用到……難道我有超能力可以未卜先知嗎? {n_160:}

剛剛才分裝好的助焊劑,立刻可以拿來測試效果。

零件換好了,馬達裝回測試正常。這是 24V 下的轉速。

這是 28V 下的轉速。轉速還是會與 VCC 電壓大小有關連。

這樣就結案了嗎?才沒有,又不是路邊攤維修,和尚與廟都能一起跑路……這個馬達規格寫 30V,實際上用個兩三次就燒。您說這規格可以信?我先說:我要是會信的話就跟他的姓!所以,接下來才是重頭戲。為了避免用個三兩次之後又壞掉,這個供電的部分呢,我會將它的電壓下調最少四伏以上,這裡最少會更動到電源板。馬達這邊再加個 CBB 電容。

客戶還沒有確定要埋這個單,所以這個維修暫時到這裡。有要做的話後面會再跟一篇文介紹一下這台風扇的主板與電源板……這兩個我都還沒有看到。

如果客戶不修的話,就只好把壞的晶體再裝回去了。所以拆下來的壞零件可別亂丟,後面的事會怎麼發展都很難說的。

休息一下,喝口茶…… {n_167:}

楼主:
好,上面的命令下來了:「做!」那就來繼續昨天的工作吧。

因為三個 MOS 都是燒 N-CH 而且都是 D-S 打穿的情況,所以我想要先瞭解一下 Vgs 與 Vds 的情況。

……暫時看不出個所以然,只能先放著不管了。

這是風扇的操作板。

打開來就兩塊電路板。

既然打開了,就順便給主板照一張相片。

重點在電源板身上。

次級回授電阻,高端是 27KΩ,低端……看不懂!388?38B?

查了一下是 38B,代表 2.43KΩ。拆下來量也證實是這個數值沒錯。

附上逛街時在路邊撿到的一張紙。

找最簡單的路,把 27KΩ 改成 22KΩ 就好。

不過很多時候簡單的路常常走不通,詳細原因就不談了。主要是補助供電的問題。看一下原板的情況:

這是輸出 30V 無載的情況,Vaux 的輸出電壓。

這是輸出 25V 無載的情況,Vaux 的輸出電壓。

這是輸出 25V 帶 1A 負載的情況,Vaux 的輸出電壓。

另一輸出 25V 帶 2A 負載的情況,Vaux = 12.444V。

實際行不行的通還要對一下控制 IC 的 datasheet 才行。以 OB2263 為例,最糟的情況是在 9.8V 的時候會進入鎖定模式。假設是它的話,在空載的情況之下很接近臨界值了,所以不是一個很好的改法。退而求其次的方法,比如 27K 改 24K 這樣餘量就會比較大,不過相對來說輸出電壓也高(約 27.5V)。

理想上是改變壓器。

一般來說,簡單型的交換式電源,改成低電壓輸出會比改成高電壓輸出,可能會碰到比較多的問題。

最後全部組裝起來。

測試結果,這台風扇似乎有不小的 BUG……這裡我保留一下,用是可以用啦!

本篇到此為止,謝謝收看。大家幸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上面的命令下來了:「做!」那就來繼續昨天的工作吧。

因為三個 MOS 都是燒 N-CH 而且都是 D-S 打穿的 ...

BUG一定是要有的....
不然怎麼促進經濟發展...
但bug太大...可能會促進別人的經濟發展...

网友A:
怎麼找出誰是原始生產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麼找出誰是原始生產商?

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也許有人會問:我是人,不是仙呀?
答曰:嗯~~~這不就是了?

消費行為基本上以不理性居多,絕對理性的消費並不存在,因為不存在絕對理性的人。

補充內容 (2021-8-25 05:03 PM):
自用買的 AIRMATE 不錯,至少 firmware 鶴立雞群,不是高手寫不出來。我來寫也不會超過他。只是貓常常坐在面板上幫忙自動開關機與設定就比較討厭。

网友B:
(1)雖然下MOS 預想是 Vgs Low
上MOS 導通  使 下MOS Vds 上升 對下MOS寄生電容 Cgd 充電流Igd
使  Vgs 的low 被上述影響而墊高  下MOS 偷偷打開
寄生電容 Cgd 充電期間 上下MOS 都是導通

下MOS GATE 驅動端電路 的 SINKING 吸入電流必須夠大 壓制被Igd墊高的Vgs
若只是 MCU 來驅動 ...  嘿嘿嘿

(2) 電源改降壓  空載評估 Vaux  還有一點點掙扎空間  Vaux整流二極體與串接電阻
     串接電阻抑制 Vaux 充電 , 釋放充電自然提升Vaux
     Vaux整流二極體  一般只會使用 快速二極體  不會用到較貴的蕭特基
     改用蕭特基會獲得一點二極體壓降的紅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雖然下MOS 預想是 Vgs Low
上MOS 導通  使 下MOS Vds 上升 對下MOS寄生電容 Cgd 充電流Igd
使  Vgs  ...

鴨子聽雷……{n_098:}

剛剛泡了杯 coffee 進了久違的禁書庫裡休息了一下,取回了許久不見的遙遠記憶……總算看懂了這些專有名辭。{n_082:}

下次如果有再碰到類似情況的話就來加測 Id 看看,取得數據要做切線比較麻煩。這台風扇已被取回。

网友:
補一張圖

网友:
引用 网友B:
(1)雖然下MOS 預想是 Vgs Low
上MOS 導通  使 下MOS Vds 上升 對下MOS寄生電容 Cgd 充電流Igd
使  Vgs  ...

小弟也有一把AIRMATE,
如果遇到會不定時自動關機,
先從防傾開關下手就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