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wish 家要計劃改無障礙浴室 PART Ⅱ

楼主(2021-08-21):
本篇是下方連結的後續處理︰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577-1-1.html

▼就先從拆完按摩浴缸後的照片開始。

前天開始先裝臉盆原本的水龍頭換成有蓮蓬頭的,這樣就不必再為另接暗管或明管的問題困擾。
▼原本的水龍頭。

▼換裝的過程不太順利,因為這個臉盆的空間很小,花了許多時間終於裝好了。

▼裝上加長的水管就完工了。

打地板跟牆壁的時候我不在,就沒有拍到了,下圖是做好防水層的照片。

▼為做解決這個壓接的不銹鋼管費了不少苦力,終於在專業的材料行買到壓接管專用的管帽,不過這個管帽似乎還是很高,已經儘量做到最低了,還是留下一個小洞口。

原本是想要打薄磁磚在管帽的位置,讓它剛好蓋過,不過就不用太麻煩了,完工後補平就好了。

▼磁磚貼好如下。

牆角那條垂直的白色是反光,修補後磁磚的顏色不太一樣沒有辦法,我們也不講究,最主要是不要造成樓下漏水就好,未來真的要講究美觀就全部重貼一途。

客廳天花板的窟窿問題。
▼先擦上防水漆,下星期要來補上水泥,就先這樣處理。

▼還有一個麻煩事是抽風機的問題,我家的浴室的抽風機是這一台。

它其實不是叫抽風機,它叫浴室換氣暖房乾燥機(名字還真長),這台除了能抽風外,也能乾燥,也能出暖風,也能定時..........,使用起來很方便,不過當初安裝的人亂裝,沒有配風管,濕氣都抽到天花板上面,導致浴室的濕氣很重,昨天要裝上風管才發現這台要搭配專用接風管的配件才能接。唉!沒接風管至少也把配件留下,日後還有機會可以改善,結果把配件帶走.........。

這下挫賽了~~~,搞不好公司也沒生產了,再看怎麼解決。

网友A:
>這下挫賽了~~~,搞不好公司也沒生產了,再看怎麼解決。

這個簡單啦,白鐵的做一個就好了
尺寸,距離,造型,都定出來,就會在門口踢到一個箱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下挫賽了~~~,搞不好公司也沒生產了,再看怎麼解決。

這個簡單啦,白鐵的做一個就好了

要100分就是找會3D列表機的朋友做一個,要堪用就好的話就用找一節口徑大小適合風管的硬管自己烤.......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100分就是找會3D列表機的朋友做一個,要堪用就好的話就用找一節口徑大小適合風管的硬管自己烤....... ...

PLA高溫高濕會分解喔

PVC管+鐵板烤漆(或不鏽鋼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100分就是找會3D列表機的朋友做一個,要堪用就好的話就用找一節口徑大小適合風管的硬管自己烤....... ...

樓上專業的都說規格列出來你就會在門口踢到箱子了
橡皮哥哥你還在3D列印?

不過後序怎處理都已經想好了

网友C:
拜一下大神就有資料,可以問一下工廠有沒有地區經銷商。

本源企業社
06-2336589
台南市永康區永科一路88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上專業的都說規格列出來你就會在門口踢到箱子了
橡皮哥哥你還在3D列印?

我只是說要100分就是找會3D列表機的朋友做一個......
其實想一想,要100分是跟製造商A 一個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A高溫高濕會分解喔

PVC管+鐵板烤漆(或不鏽鋼板)

PVC管+鐵板烤漆.....,對我來說困難度都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拜一下大神就有資料,可以問一下工廠有沒有地區經銷商。

本源企業社

如果要跟他買一台的話應該沒問題,但是要買一個風管接頭他可能會直接說沒有.......

网友D:
請問W大~客廳天花板的防水漆是哪一款呢?家裡也有相同的問題~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W大~客廳天花板的防水漆是哪一款呢?家裡也有相同的問題~謝謝!

這不是我施工的,所以我不知如何回答你的問題,不過剩下的防水膠還在我家,我回家再拍給你看。
我是個記性很不好的人,如果我忘記了記得提醒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下挫賽了~~~,搞不好公司也沒生產了,再看怎麼解決。

這個簡單啦,白鐵的做一個就好了

官網,
看起來停產了.
https://www.jla.com.tw/bathroom-heating-fan.htm

网友E:
看起來用南亞PVC管的彎頭小鋸一下改比較快,
風管再用管束綁在PVC管上就好了,
量一下尺吋去前面白綠招牌的店家買就有了.

网友F:
磁磚打孔不及格,應該鑽正圓形孔啊!!!以老大個性應該無法接受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來用南亞PVC管的彎頭小鋸一下改比較快,
風管再用管束綁在PVC管上就好了,
量一下尺吋去前面白綠招牌的店 ...

我再看看他要怎麼解決風管配件的問題,我會貼上來的..........,他現在壓力應該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磁磚打孔不及格,應該鑽正圓形孔啊!!!以老大個性應該無法接受才對。

他......他..........他很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W大~客廳天花板的防水漆是哪一款呢?家裡也有相同的問題~謝謝!

就是這桶彈泥......彈性水泥?

楼主:
▼聽說它叫馬桶偏心管。

▼開始動工。

這樣只能是解決風管接口,還少一個煙道止逆閥,這個用買的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聽說它叫馬桶偏心管。

可以再改良一下,
上面那片舌頭再做大片一點,
鑽兩個孔,
排風機上面有兩根螺桿,
套上華司跟螺母,
可以拿來鎖這個定製轉接頭,
排風時比較不會震動.

网友G:
彈泥拿來防水??
不是還有防水底漆嗎??

防水底漆

防水底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再改良一下,
上面那片舌頭再做大片一點,
鑽兩個孔,

這樣可能很難裝
有上滑槽就可以,扇體鎖上就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聽說它叫馬桶偏心管。

用台達電的通風扇參考

風管接頭L型壓板,在風扇鎖好時剛好固定,接頭要可以活動才容易安裝

L型壓板處厚度要減少怕扇體傾斜太多也要留螺絲孔
自己安裝過心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彈泥拿來防水??
不是還有防水底漆嗎??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网友H:
磁磚上一個洞,會不會漏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磁磚上一個洞,會不會漏水啊~

那個洞是瓷磚下方有一舊的水管高於表面 使磁磚無法平鋪
所以才在磁磚開洞(那洞沒用洗的 應該不好開) 後面應該會用水泥漿鋪平 以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H:
磁磚上一個洞,會不會漏水啊~

有補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彈泥拿來防水??
不是還有防水底漆嗎??

現在很多都是用彈泥~
我家改建時也是~
但要上2層

网友:
原來
我以為是
防水底漆+彈泥+面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