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L640 無法安裝WIN7 作業系統求助

楼主(2021-08-22):
目前接手處理一台TOSHIBA L640 (INTEL I5-M480;獨顯) 的筆電,故障現象如下:
可開機。可進BIOS。但是安裝WIN7 作業系統時,當畫面跑到STARTING WINDOWS時(如下照片),

就會回到開機畫面(如下照片)

如此反覆循環,無法安裝作業系統。
機器的相關資料:
D殼上的標籤(如下照片)

拆機後,板號是:DATE2DMB8F0  REV F
內存條上的貼紙 (如下照片):
QTABA4A4808628
31TE2MB00W0

BIOS的版本畫面 (如下照片):

該機有2個(EC;橋)BIOS,獅子魚大在站內如下網址有提供圖紙和點位圖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highlight=L640
不知道上述的故障現象,要從何處著手?敬請各位前輩指點,謝謝。

网友A:
您好:
是否更換記憶體試試 !,或CMOS 清除後再試試呢?
基本上可開至進入作業系統畫面時,主機板出錯狀況之機會比較少!
當然有遇過是南橋故障,因SATA, I/ O  介面是受控南橋 晶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是否更換記憶體試試 !,或CMOS 清除後再試試呢?
基本上可開至進入作業系統畫面時,主機板出錯狀況之機 ...

感謝回應。原本CMOS電池(ML1220;可充式)沒電(剩下0.6V左右),有換一顆新的。內存再試試看,小弟也擔心是橋的問題(因為用光碟機和USB安裝拇指碟都一樣),如果是橋的BIOS就還好,謝謝您。

网友B:
L640、L740、L750、M840、L840、L850 這一系列

和 X550J 差不多,有幾代都有幾型特別毛很多的

當然也不是全然都會壞,運氣運氣

我沒在接案修筆電,以前買故障板來修,買到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是否更換記憶體試試 !,或CMOS 清除後再試試呢?
基本上可開至進入作業系統畫面時,主機板出錯狀況之機 ...

想再請教 rrb560925 大,記憶體是如何也會影響到安裝作業系統?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是否更換記憶體試試 !,或CMOS 清除後再試試呢?
基本上可開至進入作業系統畫面時,主機板出錯狀況之機 ...

感謝 rrb560925 大的熱心幫忙,換了別的內存就可以安裝了(目前安裝中),謝謝您。爬了網,這台後續的驅動還有的用,就像楊大說的,這台還特別毛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640、L740、L750、M840、L840、L850 這一系列

和 X550J 差不多,有幾代都有幾型特別毛很多的

請問楊大俠,包含ASUS X555L這台嗎?小弟手上有一台待處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楊大俠,包含ASUS X555L這台嗎?小弟手上有一台待處理。

X555L  最差CPU掛、板載記憶體、硬碟小板插座不良 (移動筆電有藍屏機率)

電池膨脹,用電池開機螢幕會閃 (面板通病換升壓IC)

應該是說每個零件都有機率壞,只是有些機型比較容易壞大零件

X555L+X556U 加起來共買過三塊故障板~~都沒修好,哈哈

--
開機沒畫面比較麻煩,當然最簡易的都是刷BIOS,撿軟的就是爽

反正四代以上的,買故障來修就要心裡有底,最壞狀況是 CPU 故障 (整合南橋)

也有買過整台泡水的,外觀看不出來,都是拆機才知道

網路上買零件機,都會說無法測試,只能碰運氣

買久了就知道哪幾型不能買...

网友:
引用 网友B:
L640、L740、L750、M840、L840、L850 這一系列

和 X550J 差不多,有幾代都有幾型特別毛很多的

買故障品來修,確實賭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X555L  最差CPU掛、板載記憶體、硬碟小板插座不良 (移動筆電有藍屏機率)

電池膨脹,用電池開機螢幕會閃  ...

X555L  CPU掛 ,敝人遇過幾次,都是不小心,進水.
雖然 CPU 更換沒問題,但CPU 價格不低.
最近還收到i5   8代故障 ,但CPU 價格很高.請客戶先放棄維修
以上與您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再請教 rrb560925 大,記憶體是如何也會影響到安裝作業系統?謝謝您。

會的! 記憶體BGA顆粒有問題 ,記憶體上時序問題 ..都會無法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 rrb560925 大的熱心幫忙,換了別的內存就可以安裝了(目前安裝中),謝謝您。爬了網,這台後續的驅動 ...

是我自己毛多

看到一代 ~四代機搭 AMD Mobility Radeon HD5000~7000 獨顯不開機的就會想跳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我自己毛多

看到一代 ~四代機搭 AMD Mobility Radeon HD5000~7000 獨顯不開機的就會想跳過 ...

是呀!
四代筆記本之後,都是整合式CPU ,尤其intel 四代CPU 製程上問題,CPU 取下就是變形的,
買新品也是微微的變形,故四代  CPU  讓人不敢恭維了.
五代 之後 CPU 變形問題就不見.

楼主:
感謝樓上各位前輩的指點,今天又長知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