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10 無法安裝 舊式 usb webcam

楼主(2021-08-22):
周末出門去當工具人,其他問題都輕鬆解決,唯一無解的竟然是庫存帶去安裝的 usb webcam (Logitech V-UJ15)。

看了微軟的說明,擺明就是這些舊版驅動不能用,請找製造商提供 Windows 10 驅動。
今天翻箱倒櫃,把所有的 webcam 都拿出來,竟然全敗,不論大廠小廠通通都是孤兒,沒有一個能裝上 W10。
總不能為了Webcam 要使用者降級到 XP 或 Vista 使用。

這些"過期"的webcam 有其他解決方案嗎?

沒解決方案的話,我就只好去湖邊丟進去,看湖中小姐姐能不能拿 golden webcam 或是 silver webcam 給我。

网友A:
WEBCAM 目前都小漲價,不過也不是貴到很離譜....

奇怪,我有台羅技10年左右的WEBCAM,WIN10 還能用

你這台幾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EBCAM 目前都小漲價,不過也不是貴到很離譜....

奇怪,我有台羅技10年左右的WEBCAM,WIN10 還能用

年紀大了,不記得多久前買的。
印象中在 Vista 的主機上使用過。

通常有 Win7 驅動的還有機會能用。

我在網路上下載這個驅動,不管用哪種方式都不能使用,相容模式也不行,抽取其中的檔案手動加入也不行。
另外找萬用驅動也不行。
其他雜牌的更不用說,連舊版驅動都找不到。

网友B:
https://support.logi.com/hc/zh-t ... support-for-Windows
我的C525 剛好在邊緣劃過,還有LWS 2.5.1 還有2.8 可以用

看起來V-UJ15 對應的驅動只有QuickCAM 8.4.8
下方的OS支援列表裡面的確不支援.

网友:
公司視訊會議用2012年買的微軟LifeCam Cinema,
WIN10 PC正常便用中,
另外老筆電ACER ASPIRE ONE HAPPY(2010)及AUSU U6E(2007)裝WIN10 內建的Web CAM也都成功驅動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support.logi.com/hc/zh-tw/articles/360023206274-Webcam-software-and-driver-support-for-Windo ...

看來是無解了,只能去許願池找小姐姐換換看,能不能換到金的或銀的。

或許找幾台舊手機或相機拿去當 webcam 還比搞這個驅動較快。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來是無解了,只能去許願池找小姐姐換換看,能不能換到金的或銀的。

或許找幾台舊手機或相機拿去當 web ...

拆老筆電的攝像頭也行喔,
其實就是四條線走USB信號,
老一點的單攝像頭,
新一點的會帶一個LED指示燈,
使用中會亮,
防駭客偷拍用的,
不過小弟手上的筆電都加工過如下,
用無痕膠帶也行.

祖先生也都貼了,
小弟哪有不貼的道理.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0668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老筆電的攝像頭也行喔,
其實就是四條線走USB信號,
老一點的單攝像頭,

好主意。
剛好有一台被拆爛的 asus A42J,鏡頭還在。

网友D:
我都拿舊手機來當webcam,畫質屌打一般的webcam,還附帶麥克風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拿舊手機來當webcam,畫質屌打一般的webcam,還附帶麥克風功能

舊手機真的功能多,不只當webcam,還能當外接螢幕使用。
對痞友來說當然是首選。
不過,多了些連接和操作程序,對3C產品不熟悉的人來說,還是單純的webcam比較方便。

對某些人來說,電腦開機後,自然就能使用,不需要額外操作的才好。
如果有人服侍,還能送上咖啡和甜點那就更好。

网友:
virtualbox 再加上extension add in 做個虛擬機 裝xp 就好了 不必煩惱 但要webcam有原廠的driver

楼主:
正所謂 自助天助。
找到一個支架斷裂,外表黏黏看來噁心的 webcam。
外表雖醜,但是 即插即用!!
只要簡單處理一下外觀就能使用。

看來早期版本的webcam真的只能丟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