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使用混音放大器接兩個麥克風至15米外可行性?

楼主(2021-08-22):
請教各位前輩:

我想用混音放大器接兩個指向型會議麥克風,從會議桌連到15米外的電腦用來視訊會議用,不知道是否可行?

目前環境是單接一個指向型麥克風至15米外電腦,USER反應會議時如果離麥克風遠一點麥克風聲音就會顯得小聲,
所以我想接兩台麥克風放在長會議桌兩端,然後使用如圖的混音放大器推至15米外的電腦,
此方案可行嗎?品質預測會如何?

想買的混音放大器(放大兩倍):

有新款可以共地隔離,請問買這有比較好嗎?

請指教~~感謝!!

网友:
要買麥克風混音放大器才行,此種放大器至少能放大一百倍以上,再用 Line level 或 USB 連接到電腦。
MIC Amp 具有高增益與低噪音的特性才能放大麥克風的微弱訊號,可以先看這個連結建立觀念https://digilog.tw/posts/1269

還有公司多人要用的器材不要貪圖省錢買電路板套件自己組裝,幾千元就能買到一台好用的麥克風混音放大器,省得被罵。

楼主:
感謝duke大分享,
應該要往麥克風混音放大器方向著手~~先來慢慢研究一下!!!
用麥克風混音放大器後電腦端輸入端還需要其他設備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duke大分享,
應該要往麥克風混音放大器方向著手~~先來慢慢研究一下!!!
用麥克風混音放大器後電腦端輸 ...

麥克風混音放大器可以放在電腦端,買有 USB 介面的就是個電腦的外接音效卡,效果、音質與底噪都會比較好(就是專業的錄音介面)。
麥克風可以放在 15M 或以上的距離外,但要用麥克風專用的平衡式訊號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麥克風混音放大器可以放在電腦端,買有 USB 介面的就是個電腦的外接音效卡,效果、音質與底噪都會比較好 ...

歐歐~了解~~又學到一招了!!!感恩!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B:
這種回復  真的是(應該內文都沒看)
我真的看不懂此篇文章在修理甚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種回復  真的是(應該內文都沒看)
我真的看不懂此篇文章在修理甚麼?

你看他的好友名單或許有什麼蹊蹺......

网友:
建議先拉明線測試,確定沒問題再埋線,

我之前接功放小板 (DVD→功放小板→耳機)有翁翁聲的問題,2米內的聲音反而比較好些,超過5米就很明顯,
可能是功率不夠,買了音頻共地隔離器也沒用,覺得和功放IC、線材有關聯

期間總共試了三種功放小板,其中一款沒翁翁聲,可惜配置不適合安裝在面板

然後...就沒然後了,就沒再找原因,採用其中一款切小聲比較不明顯

圖一看起來是 JRC 功放IC,不過大陸很多假的

--
不過既然要拉到電腦端,那就如同上面說的,直接在電腦安裝相關設備比較快

總之要試了才知道,用想的都很簡單...

网友:
買台無線 麥克風主機不就解決了

方便

又沒有線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