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在Windows 10 加字形?

楼主(2021-08-22):
其實標題的問題問的不好,以前我在用XP的時代,有一些中文字形,如果依一般的方法加入字形,那會加到C碟的字形目錄裡面,這樣備份C碟Partition 起來的容量都很大,所以我都是把要外加中文字形目錄放在D碟 ,然後再到字形去"連結"D碟的那些外加字形,這樣的好處是備份的C碟Partition 不用包含那些外加字形,容量可以少很多,現在我的C是SSD,總共也只有120G,裝了系統及一些必要的軟體後,空間也所剩不多,也想用這個方法,但是怎麼想也想不出我當初是怎麼做的?

請問有會員知道嗎?

网友A:
進入   控制台控制台—》所有控制台項目選→字形→自行設定→允許使用字形捷徑安裝字形  打勾案確定
再把你需要之自行設定捷徑(目錄)    完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進入   控制台控制台—》所有控制台項目選→字形→自行設定→允許使用字形捷徑安裝字形  打勾案確定

再把 ...

補充一下安裝字型的方法;

找到您硬碟中的字型檔,按滑鼠右鍵,選擇「為所有使用者安裝為捷徑」,這樣就不用自行設定捷徑。

楼主:
謝謝wkm與emc88888兩位相助,兩位的方法加起來就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