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與工具] 自製DIY for 936型狀的烙鐵手柄用的小錫爐 附尺寸圖

楼主(2021-08-22):
之前在淘寶看到這個, 936型烙鐵頭的迷你加熱板, 25RMB, 買來後結果也用不到...
後來想到, 好像能用這個改個小錫爐來玩

畫設計尺寸圖...

加工, 找直徑24的鋁圓棒鋸斷後車修兩面為厚度18mm
避免加工過程出錯, 一次做2顆...

雕刻機加工四邊, 用21mm銑刀銑平面, 這支銑刀是找人改的, 20mm柄改成10mm柄
這台原本是ER11只能夾到柄徑6mm, 自行改ER16後可夾到柄徑10mm

這顆剩一面...

兩顆都完成4邊了

繼續用雕刻機挖完方孔

用雕刻機鑽孔+擴孔+倒角

再來攻牙, 用自製的垂直攻牙輔助器攻牙

成品~~ 兩顆都順利完成

融錫過程~

測試線頭上錫~
太小了 暫時想不到其他用途...或許能拆小PCB的DIP件

以上謝謝觀看~~

网友A:
大大能介紹一下那台CNC(或銑床嗎),
有時想要銑小東西,
加工廠價格還可以接受,
只是要跑兩趟送料跟拿料,
來回要三十公里,
兩趟就六十公里,
有點遠,
量小不划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大能介紹一下那台CNC(或銑床嗎),
有時想要銑小東西,
加工廠價格還可以接受,

我也想知道 金先床 (都念ㄒㄧˇ床 注音找不到 XD),雖然一百年只用到一次。

昨天用手提電鑽(插110V鑽牆壁那種)鑽了一天,心想如果有銑床就好(找到了注音是ㄒㄧㄢ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金先床 (都念ㄒㄧˇ床 注音找不到 XD),雖然一百年只用到一次。

昨天用手提電鑽(插110V鑽牆 ...

hi~
我這台型號是Sable-2015 M10牙條螺桿機型
買的時候好像是18500..的樣子 忘記了...

之前好像有在站上發過一篇改滾珠螺桿的過程
這台我改裝的部分還蠻多的~~
改成滾珠螺桿, 線性軸承改成石墨銅套(降低間隙), 主軸改成ER16...等..

不過這台好像原廠已經有出滾珠螺桿的版本

會買這台也是因為做一點小東西好用...
加上很方便, 臨時有需要馬上可以加工

外面找工廠一般單件金額一定貴, 或者有量才要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hi~
我這台型號是Sable-2015 M10牙條螺桿機型
買的時候好像是18500..的樣子 忘記了...

由型號找到制造廠商,原產品名 "三軸CNC雕刻機" ,看了切削刀具應該就是雕刻機,

可以銑PCB板,感覺不大適合做大或硬度高的金屬。

感謝提供資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金先床 (都念ㄒㄧˇ床 注音找不到 XD),雖然一百年只用到一次。

昨天用手提電鑽(插110V鑽牆 ...

  銑: ㄒㄧㄢˇ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金先床 (都念ㄒㄧˇ床 注音找不到 XD),雖然一百年只用到一次。

昨天用手提電鑽(插110V鑽牆 ...

小物件,可以考慮用小蜜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小物件,可以考慮用小蜜蜂。

"小蜜蜂"先做筆記.

我有買這個銑刀頭,你可以想像一下裝在BOSH AC電鑽上的樣子,雙手吃力的控制電鑽,一下刀放在地上加工的塑膠盒就噴走了。。。

网友:
{n_015:}以前老師教的時候都念ㄒㄧˇ,現在有改念ㄒㄧㄢˇ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蜜蜂"先做筆記.

我有買這個銑刀頭,你可以想像一下裝在BOSH AC電鑽上的樣子,雙手吃力的控制電鑽,一 ...

替小蜜蜂正名一下:刻磨機。
轉速通常都上萬RPM。
有錢或是常用,一定要買領導品牌Dremel。
我買這支的時候,比較散假{n_074:}

网友:
不是刻磨機的問題是鋸片的問題。

塑膠質軟要使用低轉速與小鋸齒鋸片,如用右邊這種大鋸齒片又不調降轉速真的會噴飛。

這種小鋸齒鋸片也非常薄,切出來的縫隙非常小(照片解析度不夠快看不到)。

現在都已經是無線的時代,隨手拿來就能切切磨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hi~
我這台型號是Sable-2015 M10牙條螺桿機型
買的時候好像是18500..的樣子 忘記了...

來研究一下這台的工作行程,
小弟的工件九成都是鋁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替小蜜蜂正名一下:刻磨機。
轉速通常都上萬RPM。
有錢或是常用,一定要買領導品牌Dremel。

我也有一支DREMEL 290-1,它叫電刻筆。

的確是很好用,只不過收起來的時間比較多,買了很多年了,還是這麼新.......,都沒在用當然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蜜蜂"先做筆記.

我有買這個銑刀頭,你可以想像一下裝在BOSH AC電鑽上的樣子,雙手吃力的控制電鑽,一 ...

你缺個夾具夾工件,
Vise.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缺個夾具夾工件,
Vise.

虎鉗這工具我有,我想起來了{n_098:},不過尺寸好像也不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