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 13"筆電零件標酷幣或易物

楼主(2021-08-23):
喂公狗囉~~~~~

日期:不限或隨時喊停

規則:
1. 一定要是痞酷會員以上等級才能出價
2. 10酷幣起標,每次以10單位增加
3. 由物主決定誰得標
4. 7-11店到店,運費 $60

--
物品:MacBook AIR 13" A1466 EMMC 2559 剩螢幕總成、喇叭、電池 (狀況不明)、外殼,如圖片

易物:Apple 原廠 128G SSD for MacBook Pro Retina 13 2014-MID

--
當初買故障機,主板沒修好廢了,放好幾年.......也沒那個成本買備機

也沒有板子再測試,所以不確定螢幕、鍵盤、觸控板好壞、外殼良好沒凹

网友:
有充電線嗎、

网友:
我出10酷幣

网友:
那個位子居然換人坐了

网友A:
我出...... (看著最後一張圖的Hioki電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出...... (看著最後一張圖的Hioki電表 )

應該跟你借原廠 SSD 才對

目前BIOS太舊,認不得 NVME,只能靠原廠SSD才能更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應該跟你借原廠 SSD 才對

目前BIOS太舊,認不得 NVME,只能靠原廠SSD才能更新   ...

我來放個馬後炮,以前曾經有朋友拿十幾支Apple的SSD問我要不要?我沒有筆電可測就拿給abist 測試,結果他好像也沒得測,結果就還給朋友了,早知道也都留下來~~~,千金難買早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應該跟你借原廠 SSD 才對

目前BIOS太舊,認不得 NVME,只能靠原廠SSD才能更新   ...

哈哈不過我現在的也已經換成NVME SSD了,原本的在國外留學時候就早早賣掉啦!
如果系統太舊的關係還沒支援到,得升級到Mac OSX 10.14以上的樣子(可是這應該是指裝的系統不能太舊,會認不出來NVME,不過安裝的時候還沒有系統,可能開機碟的系統得先支援吧)

另外安裝的NVME SSD也得先清空(沒有格式化)或者格式化成Mac認得得的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不過我現在的也已經換成NVME SSD了,原本的在國外留學時候就早早賣掉啦!
如果系統太舊的關係還沒支 ...

不是系統的問題,是在系統之前的問題,APPLE 稱韌體,實際 BIOS,

蘋果有鎖定無法從外接系統更新,原廠 128G 二手約$1000,只是買來只是為了更新

我從系統安裝檔有提取出 Firmware,只是是.scap 檔,用 winhex 完全和一般 bios 不一樣,看國外是進 efi shell 更新

因為步驟滿多的,所以乾脆還是找個ssd來更新

再不行只好從維修角度來處理了,拆 BIOS 手動更新,只是有點懶

還加上作業系統會驗證 BIOS,可能還會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來放個馬後炮,以前曾經有朋友拿十幾支Apple的SSD問我要不要?我沒有筆電可測就拿給abist 測試,結果他好像 ...

可惜了

网友C:
啊~~~我都忘記升級SSD了...真是OOXX....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啊~~~我都忘記升級SSD了...真是OOXX....

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