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野狼125鎖頭不過電維修

楼主(2021-08-23):
小弟12W KM的老狼又在耍性子了,這次是鎖頭轉ON常常不過電,鑰匙必須壓一下或扭一下才有反應
因為小弟有改直流點火,一旦斷電會直接熄火,趁放假來修

箭頭2枝10MM螺絲拆下

拆下阻風門線,拆下箭頭2枝螺絲

可以分離鎖頭跟電路板部分
鎖頭端,28年了,髒東西不少

電路板端,也是滿髒的

髒東西用WD40清掉,清不掉的再刮掉,順便上一層學姐牌接點油

鎖頭端也一樣

組合後動作正常了,鑰匙一轉空檔燈就亮

网友:
很清楚的說明,謝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我的雲豹125也是一模一樣的症頭
電門開,總是要扭一扭,轉一轉才能過電

改天也來分解試試看,謝謝分享

网友:
喵大夫又成功的再次阻擋社會經濟發展~~~YA

网友:
今天閒來無事,也來搞一下小豹的鎖頭
感謝前輩本篇給予動力,不然都很懶

网友:
偶每次都是買新的鎖頭換

网友A:
喵大這台是五檔狼喔,
我之前騎我外公的五檔狼出門(搭藍白拖),
警察臨檢看到我都直接放行,
都去攔塑膠車,
那時新車好像買三萬六上下,
現在看超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喵大這台是五檔狼喔,
我之前騎我外公的五檔狼出門(搭藍白拖),
警察臨檢看到我都直接放行,

小弟的是4檔狼,油箱換過了或許造成錯覺
當年買37000,掛牌+1000,現在機車都不知道在貴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的是4檔狼,油箱換過了或許造成錯覺
當年買37000,掛牌+1000,現在機車都不知道在貴啥 ...

我的也是4檔狼總覺得要多一檔才好用更省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