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器] G1840更換I5 4570之比較

楼主(2021-08-23):
中午吃飯前收到jwang210大寄來的I5 4570CPU。

原先G1840得子分數,CPU只有6.9

更換I5 4570後,CPU的子分數是7.6

掛機4開,CPU使用率不到100%。
理論上等真正掛機應該可以6開。

网友A:
哇能正常使用真是太好了,以後別忘記用這個CPU上痞酷還有網養公狗呀!

跑分燒雞的話我是都用AIDA64測試,不過要一點錢就是了(也是有.....版.......

或者免費的Cinebench R23,這應該是最常見的CPU測試軟體,是利用圖像渲染來進行跑分,可比性蠻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能正常使用真是太好了,以後別忘記用這個CPU上痞酷還有網養公狗呀!

跑分燒雞的話我是都用AIDA64測試, ...

要測測CPU效能,掛遊戲最準了,能多開不雷就知道了,還可以上痞酷,讚!

网友B:
這樣子 G1840  如果用不到,就可以拿來標酷幣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樣子 G1840  如果用不到,就可以拿來標酷幣了~~~~

還有這樣子的喔!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還有這樣子的喔!

要不然他花了那麼多酷幣,問候一下啊~~~

网友D:
ㄚ三哥手腳好快,馬上就PO來比較
我也好久沒測試就測看看

WIN7 X64,原本I5 CPU我換成Xeon E3 四核八線程CPU
ASUS原廠主機板有支援這顆,電腦使用都正常,玩遊戲也沒問題

但為何要測試體驗指數跑到最後都無法成功?記得以前可以啊.....

MSCONFIG進去看處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子 G1840  如果用不到,就可以拿來標酷幣了~~~~

G1840屬於入門款的CPU,只適合上網與文書用途,除了剛撿到板子的,應該不會有人想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ㄚ三哥手腳好快,馬上就PO來比較
我也好久沒測試就測看看

WIN7跑分失敗,你要注意看看是跑到那個階段?從那裡下手改進。

測試跑分,要開機完後馬上測試,看看硬碟燈沒在閃了,就可以開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WIN7跑分失敗,你要注意看看是跑到那個階段?從那裡下手改進。

測試跑分,要開機完後馬上測試,看看硬碟 ...

就跑到最後應該要結束顯示分數了,但就會出現錯誤畫面
開機後測試也是不行,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跑到最後應該要結束顯示分數了,但就會出現錯誤畫面
開機後測試也是不行,怪了 ...

它會顯示目前測試的項目,最後的好像是CPU,你拆下來看看,後面的接點有沒有氧化?

其實要看是不是CPU的問題?就先換別顆好的上去,再跑一次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會顯示目前測試的項目,最後的好像是CPU,你拆下來看看,後面的接點有沒有氧化?

其實要看是不是CPU的 ...

了解,我再拆下來看看

PS. 原本CPU是i5-3330S,第一項處裡器分數是7.4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它會顯示目前測試的項目,最後的好像是CPU,你拆下來看看,後面的接點有沒有氧化?

其實要看是不是CPU的 ...

剛剛下班後開機又給他跑一次,居然正常了耶
不知道為什麼,但可以測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剛剛下班後開機又給他跑一次,居然正常了耶
不知道為什麼,但可以測了就好

東西也太高檔了,最低竟然是7.7....

网友:
引用 楼主:
東西也太高檔了,最低竟然是7.7....

中古主機板.記憶體和原本的CPU,1000元買的,後來主機板壞了又買一片
顯示卡是還沒被炒作前的二手RX570,一片1800
SSD是創見128G

就這樣拼湊起來

楼主:
因為不知道貼哪兒比較合適,是測試的延續,那就貼這裡吧,更換下來的G1840因為雨之波大大有需要,已請朋友代為寄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不知道貼哪兒比較合適,是測試的延續,那就貼這裡吧,更換下來的G1840因為雨之波大大有需要,已請朋友 ...

謝謝 阿三哥

网友E:
哇!我慢了一大步!
無法標沒得排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還有這樣子的喔!

翻開歷史課本參考很重要
樹乳哥哥小弟自言自語別理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哇!我慢了一大步!
無法標沒得排

您客氣了,不是都用十代的C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