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太星電工定時器OTM304不通電

楼主(2021-08-23):
我們主管看我喜歡拆東拆西,就拿故障的定時器給我,死馬當活馬醫

一開始很簡單,只是畫面不顯示,想當然爾是先換電池

預設是40mAh,可是電子材料行只買得到80mAh,所以體積就大了一點點
結果換了電池,有畫面了,但時間到卻不過電

結果爬到這篇文
太星電工數位定時器金屬膜電容更換
想說症頭跟我遇到的都一樣

就把0.47uF金屬膜電容拆下來量看看

結果真的是這顆電容在作怪

就買個新電容準備換上去

結果這電容的接腳也太短了吧

只好把舊電容的腳剪下來

加長後才得以順利安裝

把外殼鎖回去,但因為電池變大了,無法完全的密合,只能勉強闔上

時間到也亮燈過電了,完修。

終於可以給主管一個膠帶了

是說這顆電容的用途是什麼,其實我也不清楚,有前輩能指點一下嗎?

网友:
安規電容大都用於 X電容 阻容降壓
沒線路圖真的不好斷定
換了他 就好了 應該就是阻容降壓

网友A:
請使用  安規X電容
不然下次照片 是在災難照片

前幾年 有許多廠牌家電除濕機起火召回  就是阻容降壓這位置 沒使用安規X電容

安規電容 不是無敵電金剛 不然本例也不會故障
安規電容本身是允許故障 但不許起火燃燒 所以內容物裡含有阻燃材料

市電網路 有 許多電感負載 (馬達壓縮機陰極日光燈 ) 開開關關
有尖波電壓是擊穿 電容介電層的 兇手

電容介電層 擊穿 層間跳火 短路  燒斷  一直循ˊ還 (介電層淅出氣體 膨脹)
到燒不斷時 能量加大....

補充內容 (2021-8-29 10:44 AM):
尖波電壓  也常出現在 氣侯閃雷感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使用  安規X電容
不然下次照片 是在災難照片

感謝前輩指點

我昨天跑了幾間電子材料行,還找不到一樣規格、尺寸的安規電容
畢竟當初原廠設計這個空間就抓得很緊,大一點都不行

目前看來只能上網拍找看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前輩指點

我昨天跑了幾間電子材料行,還找不到一樣規格、尺寸的安規電容

以下不是好招 .. 但我只能想到這樣...

  把X電容下方的四個二極體和一個電阻 轉移到背面
  應該可以讓出一些高度空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不是好招 .. 但我只能想到這樣...

  把X電容下方的四個二極體和一個電阻 轉移到背面

最後還是上網買吧,運費比零件貴
不過學到新知識還蠻值得的

尺寸只比原來的電容厚1mm,可以順利安裝進去

測試後也正常,算是真正完修了

网友:
這種電容降壓方式供電的東西我都為它捏一把冷汗,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除濕機自燃的社會新聞,我家的東元除濕機也是苦主之一,通報後有人來更換新機板,新基板就如16樓照片所示,中間有變壓器隔離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67448-1-1.html

网友:
這種老舊產品, 讓它安心離開吧, 換新的IoT機種, 價格差不多, 安全很多.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041-1-1.html